DELL筆電的電源供應器故障

楼主(2017-10-23):
這顆是DELL筆電的電源供應器,使用一半忽然間掛了,拆開來發現保險絲燒了,小弟只會換保險絲和電容,就把保險絲換上,結果又燒了...
直接請PIGOO網友幫忙,小弟可以付費,希望蘆洲附近的PIGOO可以幫忙維修,謝謝!
外殼小弟已經拆開了...

网友:
請您拿掉鋁散熱片,先檢查110V進來橋整跟電容是否短路

网友:
熱區檢查一下, 含:

1. 整流子
2. 震盪 mos 晶体 DS 極是否短路

网友A:
大大參考一下,
ASUS 筆電變壓器 19V 4.74A 90W檢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6197-1-1.html
或許能修好阿~

主旨能補上型號嗎?

网友:
dell  裡面有顆兩線式ic在偵測(送信號)...偵測正確才會送電 (ic名稱忘了,以前做debug的印象)
要注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參考一下,
ASUS 筆電變壓器 19V 4.74A 90W檢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6197-1-1.html

由於樓主的情形會燒保險絲,輸出端短路機會應該不高

网友C:
萬用筆電變壓器~亦可當維修各式筆電變壓器!! 這是65W參考一下吧!

亦有90W價格+1000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CAU4D-A9006474C?q=/S/DCABI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萬用筆電變壓器~亦可當維修各式筆電變壓器!! 這是65W參考一下吧!

亦有90W價格+1000

這台是230W...  猜  萬用的沒這規格
遊戲筆電  10年前開始就是這規格 現在不清楚

DELL 17吋  XPS M1710~M1730  遊戲筆電的 adapter PA-19 / PN40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由於樓主的情形會燒保險絲,輸出端短路機會應該不高

謝謝喵大人教導,
只是想請樓主可以拆開變壓器,
檢查一下變壓器是否有異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喵大人教導,
只是想請樓主可以拆開變壓器,
檢查一下變壓器是否有異樣. ...

其實是修了3個後端掛點變壓器的經驗,2個電容器短路,1個基納二極體擊穿

楼主:
我這幾天有空再拆下去!拆鐵蓋要先解焊.....

楼主:
說真的,小弟不會修,鐵片只拆下一塊,另一塊很黏...
有沒有可以幫忙修的網友.....不然可能要上掏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