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Palm lll 顯示屏損壞

楼主(2017-10-23):
機擺放很久,打開機會著沒事,但屏變了(看圖片)這樣,是偏光膜要更換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請您依照前輩案例測試

不過這個是單色又是特規OS,修好了還有用得到的地方嗎

小弟1台HP PAQ2210就是因為沒有應用程式進垃圾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依照前輩案例測試

不過這個是單色又是特規OS,修好了還有用得到的地方嗎

應用不著,收藏就得,修理來玩下。
請問是要更換偏光膜?若是,用 lcd mon 拆個膜來用得唔得?

网友:
拿張偏光膜擺上去,轉角度看看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您依照前輩案例測試

不過這個是單色又是特規OS,修好了還有用得到的地方嗎

我手上有一台IIIC, 是256色機種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IIIC, 是256色機種無誤.

你好
拆了屏偏光膜出來,請問你知這膜是用幾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拆了屏偏光膜出來,請問你知這膜是用幾多度?

沒拆過, 不得而知,
但板上有人寫如何判別角度的教學文章, 不自己搜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拆了屏偏光膜出來,請問你知這膜是用幾多度?

請您找台破板的LCD,直接撕1片偏光膜下來,原機組裝上電,新偏光膜擺上去,逐漸旋轉偏光膜角度,如果能看見影像,色彩沒問題,表示問題在偏光膜,再去買料

您不用考慮角度問題,您的LCD才4-5吋,因為買來的膜最少都有十幾二十吋,擺到正確角度後再裁下需要大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找台破板的LCD,直接撕1片偏光膜下來,原機組裝上電,新偏光膜擺上去,逐漸旋轉偏光膜角度,如果能看 ...

大大好
請教顯示屏沒有偏光膜畫面是全白色,直視會傷害眼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好
請教顯示屏沒有偏光膜畫面是全白色,直視會傷害眼睛嗎?

你的眼睛不要貼著,不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好
請教顯示屏沒有偏光膜畫面是全白色,直視會傷害眼睛嗎?

不會,除非您要看洗眼睛的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