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DK L42F6 可開機但沒輸入訊號

楼主(2017-10-23):
插電待機燈有亮,開機後綠燈閃爍,但不點亮,量測電源24V未輸出,拔除高壓板,24V輸出正常,量測高壓板…直接短路了。

上網找了料換上,點亮了,有開機畫面,顯示正常,原本以為可以收工了…但,事情總不是我這個憨人想的這麼簡單,試了輸入HDMI跟AV輸入都顯示無輸入@@

請問大大,這張主板有容易故障的某個晶片嗎?

网友:
這台的主板電容很多阻值都會異常了,可以量測看看

网友A:
HDMI 路徑元件查一查. 再來就 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 路徑元件查一查. 再來就 看圖.

哇…看到這個封裝的晶片要卸下來…估計要放棄了@@
設備不足,其實小弟就是想上來問問,要從何查起…
謝謝兩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看到這個封裝的晶片要卸下來…估計要放棄了@@
設備不足,其實小弟就是想上來問問,要從何查起…
謝謝 ...

那就建議您送修.交給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