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KADAC FFDC-195 DC遙控桌立扇

楼主(2017-10-23):
大家晚安,手上有一台朋友的DC立扇
朋友說開關無法開,但是使用遙控器則可以開電扇
不過使用遙控器開運轉幾秒後,又會自己關掉

我第一時間想說,應該就是5mm微動壞了,持續導通導致開開關關的
不過重新焊上新的5mm微動之後,還是沒有起色
而且觀察一個額外狀況,上電之後,下面圓形那排藍色LED亮度很正常
上面那台狀態燈,藍色就很淡,電壓很弱的感覺

目前努力:
變壓器後,確定有24v DC
電容兩顆拆下來都正常

不曉得大家有修過類似的狀況嗎?

補充內容 (2017-10-24 10:31 AM):
電路板上元件也不多,四顆立起來的Q1 Q2 Q3 Q4 (S8050),拆下來量測都是正常的。

補充內容 (2018-5-17 12:13 PM):
參考這篇之後,已經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8442-1-1.html

全貌

全貌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通電之後狀態

通電之後狀態

网友A:
請問小塊的電源板的電容也正常嗎?

网友:
照片上看到開關那一半電路板~
電路板上的線路好像有氧化~
把板子洗一洗說不定就好了~
或者量一量有沒有斷路~

网友:
檢查電源是否可以持續帶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小塊的電源板的電容也正常嗎?

倒是沒有量,目測沒有問題
而且上電輸出有DC 24V  所以我就沒有找小電源板上的問題

网友B:
控制晶片不太可能輸入24V,應該還有穩壓IC之類的東西存在,可以檢查看看。小電源版用一個24歐10W水泥電阻接在正負極,快速測試一下1A負載,看看電壓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是沒有量,目測沒有問題
而且上電輸出有DC 24V  所以我就沒有找小電源板上的問題 ...

開關無法開,但是使用遙控器則可以開電扇
不過使用遙控器開運轉幾秒後,又會自己關掉
持續導通導致開開關關的...........

小塊的電源板的電容建議量測一下,不會花太多時間的 !

网友:
有查IC規格?

楼主:
圖一右下角黑色那顆IC  沒有任何編號或字樣,所以查不到datasheet
目前就先找電源板的兩顆電容來努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無法開,但是使用遙控器則可以開電扇
不過使用遙控器開運轉幾秒後,又會自己關掉
持續導通導致開開關 ...

用電容表量測結果
小顆35v 470u 量測為459u,考慮換掉看看
大顆200v 47u,量測為48.7u  暫時不動

換掉35v 470ˊ之後,依舊沒有起色
目前陷入困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晶片不太可能輸入24V,應該還有穩壓IC之類的東西存在,可以檢查看看。小電源版用一個24歐10W水泥電阻接 ...

不好意思  我不太了解怎麼操作  可以請教一下嗎?
是說把電源板的輸出 紅黑  焊接上一顆水泥電阻  然後上電
在通電的狀態下,用三用電表去量測紅黑是否還有24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小塊的電源板的電容也正常嗎?

拆下來檢測數據在後面幾樓,更換後,狀態一樣沒有改善
目前只能懷疑晶片  可是晶片什麼字樣也沒有  要買也沒有辦法買來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不太了解怎麼操作  可以請教一下嗎?
是說把電源板的輸出 紅黑  焊接上一顆水泥電阻  然後上 ...

是的,就是測試電源板大電流輸出穩定性

网友:
建議開關全換新!

楼主:
有換囉~~同一批一次全換掉
但還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換囉~~同一批一次全換掉
但還是不行

這塊的電容有檢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的電容有檢查嗎?

有喔  兩顆都拆下來量
其中一顆470 電容表顯示459  已換新。
目前除了那顆被磨掉的IC無法檢查

已經做的檢查如下
1.變壓器兩顆電容,一顆容值正常,一顆容值略小已換新。
2.控制板上Q1~Q4拆下來量都一樣。
3.控制板上兩個小電容,容值正常。
4.控制板上所有焊點補強重焊。
5.控制板上5mm微動4顆,全部換新。

网友:
馬達轉的順嗎?

楼主:
謝謝sandy姊熱心幫忙找可能的方向~~感激
馬達我手轉是蠻順的,感覺應該正常

控制版的部分
不論我有沒有接上馬達(負載)
按開關都是沒有反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sandy姊熱心幫忙找可能的方向~~感激
馬達我手轉是蠻順的,感覺應該正常

請問樓主您這是直流變頻的嗎,會不會問題在馬達驅動電路,控制板只是跳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您這是直流變頻的嗎,會不會問題在馬達驅動電路,控制板只是跳保護 ...

這台不是我的,不過我看這個價格應該不是
http://mall.pchome.com.tw/prod/QBAF4I-A90078SDQ

另外維修控制板開關的時候,我都是沒有接風扇馬達的快速接頭上去的
單純一直在維修底座電路板,上半身馬達 葉片等等部分都一直晾在旁邊

网友:
轉盤的電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圖一右下角黑色那顆IC  沒有任何編號或字樣,所以查不到datasheet
目前就先找電源板的兩顆電容來努力了 ...

看是不是這顆IC

補充內容 (2017-10-25 03:20 PM):
HT45F
http://www.holtek.com/documents/10179/116711/HT45F2002v100.pdf

339.92 KB, 下載次數: 29

bp6118直流驅動

网友C:
馬達附近的控制板,
請參考...

魔力家BY010042 直流風扇無電源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8050-1-1.html

网友F:
圖二 電路板背面  左側 線路 有點腐蝕現象
直接找現有焊點補線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測試電源板大電流輸出穩定性

有囉  不過買不到24歐 1W的水泥電阻
我買了20歐+4歐   2W的做串接
直接不接控制板,把水泥電阻接上去後變壓器後,水泥電阻會發熱,測試30秒,電表DC檔都是24V

网友:
微動開關建議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附近的控制板,
請參考...

感謝SANDY姐  看起來根本就同一組,燈號 開關位置都一樣,只是外殼不同XD
我有仿照該文,但是馬達五條出線中的GND VCC沒有短路

另外也因為第一次修到DC扇,傳統電扇倒是修過很多次了
DC扇的部分上半身那五條出線要怎麼判別好壞呢?
不曉得是否可以指點一二,例如要用什麼檔位量測哪兩條線,應該要有什麼結果
(五條出線 黑=GND  黃=VCC 藍=VSP 紅=FG  白=TM)

(例如傳統電扇 強中弱  應該要有不同的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圖二 電路板背面  左側 線路 有點腐蝕現象
直接找現有焊點補線  試試

感謝S大細心觀察,腐蝕的部分我有打BB檔,兩端焊點間有通,所以應該沒斷

不過我不曉得在維修控制板的時候,那上半身的排線(馬達附載)要接上去嗎?會有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是不是這顆IC

補充內容 (2017-10-25 03:20 PM):

感謝費心尋找
我剛剛量了一下VIN對GND  還有VDD對GND,結果如圖

變壓器出來24V

變壓器出來24V

VIN對GND為-5

VIN對GND為-5

VDD對GND為0

VDD對GND為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費心尋找
我剛剛量了一下VIN對GND  還有VDD對GND,結果如圖

要從變壓器24v追線到IC腳位,還有其他功能腳位來推論是不是此IC

看你測的結果應該不是此IC,
可以嘗試把線路畫出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從變壓器24v追線到IC腳位,還有其他功能腳位來推論是不是此IC

看你測的結果應該不是此IC,

感謝y大協助,畫電路圖已經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了
我只會簡單換換電容 測量電阻 二極體好壞 這些簡單的
其他的走一步學一步 當作終身興趣

這樣看起來這台電扇應該沒有機會救回了
因為ic沒有號碼

前面幾樓也有同好提到,如果換成無刷馬達
以往可能保險絲 啟動電容
那未來風扇的罩門在哪裡?除了明顯的電容故障
若是ic這類的  要嘛沒有編號  要嘛有編號也買不到,會更容易製造地球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y大協助,畫電路圖已經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了
我只會簡單換換電容 測量電阻 二極體好壞 這些簡單的
其他 ...

家電產品通常會磨掉編號,增加複製(山寨)困難度及開發時間
因為太好複製了(可以用迷之方法讀取內部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