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浴室上面的燈罩怎麼拆???

楼主(2017-10-24):
玻璃的.....

我不敢用力轉,也不敢用力拉.......

罩子的外面沒有看到任何東西......不知道要怎麼拿下來????

上來請教大家一下.....

网友A:
應該就是用轉的。轉到缺口處,就可以取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是用轉的。轉到缺口處,就可以取下來了。

真的很有道理........看起來也是這種設計.....

但是我剛剛試著很用力去轉,有種有彈片卡住的感覺........但還沒有被轉動.....

我等一下拿梯子上去仔細看看.......(剛剛是站在椅子上,雙手向上伸)

网友:
  用強光由底部向上照一下, 頂部或許有兩個以上的向外金屬彈片抓住燈罩.

  若是如此, 可以向燈罩其中一個彈片處向下施點力, 其它彈片就抓不住以卸下燈罩.

  供參考.

网友:
若沒有螺絲鎖,就直接轉燈殼,
可戴橡膠手套轉,否則摩擦力不夠就轉不下來。

网友B:
你把玻璃往下拉如果有彈性,不用懷疑直接往下拉,應該是兩支彈片把玻璃拉住

网友:
俺的經驗是有3個鐵片勾住。
其中2個固定式,只有1個有彈簧可以拉開,然後取下燈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玻璃往下拉如果有彈性,不用懷疑直接往下拉,應該是兩支彈片把玻璃拉住 ...

我剛剛去拉了......用力以後,感覺連天花板都有彈性.....有點恐怖....

等一下拿梯子去想辦法看一看....

网友:
逆時鐘轉3~5公分後還能轉就是彈片,先拉一邊確認彈片位置後,先拉下一邊靠進彈片後姆指頂住燈座其他指去拉燈罩拉開後另一手再去拉另一邊,小心手別被彈片打到很痛喔!
照片有些模糊我看起來像轉的

网友C:
來來來, 我家浴室的燈是類似款式; 扶著玻璃罩逆時針轉開就拿下來

整體外觀

底座

燈罩(邊邊有螺旋溝槽)

网友:
如果是lazy104大家中浴室的形式
那你家的應該是鏽蝕卡住轉不動
拿根小木柄敲敲鐵底座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來來, 我家浴室的燈是類似款式; 扶著玻璃罩逆時針轉開就拿下來

整體外觀

我的跟你這個很像......
但照片中是一體的,不像你這種是二截式的......

不過,我拿梯子上去看...............跟你一樣用力轉下來了......

謝謝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