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224E5Q顯示器,替換通用背光恆流板疑難題

楼主(2017-10-24):
飛利浦224E5Q顯示器, 這一台顯示器LED背光會不定時自動熄滅.

飛利浦224E5Q

飛利浦224E5Q

三合一主板, 背光驅動用OZ9998BGN  測量得Vin 18.9V Vref 5V, Ena 3V, PWM 1.6V 懷疑OZ9998BGN損壞,想用通用背光恆流板,繞過原來的背光驅動電路.

驅動用OZ9998BGN

驅動用OZ9998BGN

(PWM/Dim测量点 R809)

PWM測量點 R809

PWM測量點 R809

移除了,R801攔截斷了OZ9998BGN Vin 供電,通用背光恆流板AVT LED-12 的 Vin, Ena, Dim 和地 準確接好,插上電源背光亮起來了.

替換通用背光恆流板

替換通用背光恆流板

但問題是調校亮度發覺,亮度調至100%時 (這時測量得Dim電壓為3.2V),熒幕變得非常暗,反之,亮度調至0%時 (Dim電壓為0.7V),熒幕變光亮.
亮度調至50%時 (Dim電壓為1.98V). 根據Dim電壓判斷,這塊恆流板工作正常.

(亮度調低時熒幕變光)

亮度調至0%時熒幕變光亮.

亮度調至0%時熒幕變光亮.

(亮度調高時熒幕變暗)

亮度調至100%時熒幕變得非常暗

亮度調至100%時熒幕變得非常暗

不知有沒有大大遇到過相同的問題,請問有沒有方法,簡單的改動電路,可以變成亮度調至0%時最暗, 調至100%時最亮?

補充內容 (2017-10-30 12:44 AM):
已解決

网友A:
我都是這樣改的,至於電阻值就要試一下了。

网友B:
這台原廠三年保固,有過保嗎???

楼主:
以前修理一部三星電視的時候,也遇到相同的問題,就是背光芯片壞了,用通用背光恆流板替換,也遇到亮度調至0%時會最亮的問題.
當時,在網上找了,很久,找到了下面的解決方案,說是可以完美解決這個問題,但因為只有圖片沒有文字說明,圖片又太不清晰,器件編號看不到,就放棄用了.

(當時,在網上找到了這樣的解決方案)

請問有沒有大大可以揣摩出,需要用什麼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原廠三年保固,有過保嗎???

回覆大大,手上這台是2013年生產,已經過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這樣改的,至於電阻值就要試一下了。

謝謝大大回复,請問大大,你圖中PNP型電晶體建議用什麼型號?
通用背光恆流板的供電,我現在是用18.9V, 和原來機器的背光供電一樣.

网友A:
我都用A1015,因為電流不會很大。
18.9V也可以,就開始試的時候,晶體E腳的電阻大一點,再慢慢改小試。
我可能會從100K開始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A1015,因為電流不會很大。
18.9V也可以,就開始試的時候,晶體E腳的電阻大一點,再慢慢改小試。
我 ...

謝謝大大回复,明天試一試.

网友C:
已经好久没有到这个网站上来了,给个图纸你看看,你这用一段时间后会黑屏,不排除LED 灯条有问题。
你说的用通用板改装,调光有问题,估计是调光方式不一样。有的是电压调,还有PWM 调。
我们这改装一般都不会接调光的这跟线。不接的时候一般就是最高亮度。

1.2 MB, 下載次數: 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久没有到这个网站上来了,给个图纸你看看,你这用一段时间后会黑屏,不排除LED 灯条有问题。
你说的 ...

謝謝大大回复,我的通用板,的確是不接調光線的時候是最高亮度。但是眼見有調光功能也不能夠用,實在是不爽,而且,這已經是第二台機器遇到這個問題,所以上來發問,尋找解決方法,承蒙板上大大支援,問題已經解決,等一下報告.

楼主:
RE: 飛利浦224E5Q顯示器,替換通用背光恆流板疑難題 (已解決)

現在報告一下完修過程。找了很久,家中沒有A1015,後來找到了個S9015 PNP管,參數跟A1015差不多,輸入電壓19V,電阻值B腳接電阻10K Ohm, E腳接電阻100K Ohm,調節光度,0%到100%的時候,C腳量得輸出電壓始終是往上升(從3.2v升到5.4v)。跟著分別,增加和減少 E腳接的電阻到150K/50K Ohm,結果也是一樣。於是乎暫時擱置。
第二天,偶然,在論壇上再次看到了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65838-1-1.html
手上又剛剛好有幾個C945 NPN管,於是就依照樣文中提供的電阻值做了一個,起初電壓輸入用19V,調節光度從0%到100%的時候,C腳輸出電壓由高(8.9V) 降至低(4.2V左右)。這個要比光度最大時需要的0V大。最後,在板上面,找了一個5V的焊點作為輸入電壓,調節光度 從0%到100%的時C腳輸出電壓由高(4.5V) 降至低(0.01V左右)。算是成功了。

因為,在淘寶買的OZ9998BGN,也到手了,想試驗一下,是否只是這個OZ9998BGN壞了,所以隨即換上。換上新OZ9998BGN,果然,好了,於是乎裝回外殼,勸告完工。

換上新OZ9998BGN

裝回外殼測試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報告一下完修過程。找了很久,家中沒有A1015,後來找到了個S9015 PNP管,參數跟A1015差不多,輸入電壓1 ...

很實用的改裝心得,這小電路我都只拿來開關機使用,雖然有想過接在LED ADJ上,但還得測試/修改/實作,想到不影響操作,雖然遇到好幾台都這樣,只要使用者可接受就行,最後就懶的去改了
感謝你分享應用成功案例,下次遇到時直接改上就行囉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