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電子秤製作

楼主(2017-10-24):
好久好久以前 LAZYBOY 大給的LOAD CELL (5公斤) 和 不知何時從回收場買回的一個表頭,最近不是 搞個 4-20mA 電路,把表頭都拿出來檢視一翻,才發現這個也是 LOAD CELL 放大器,製作電路對我來說太困難了,但是,應用的話做做玩具,應該還可以娛樂一下!!
  我這一表頭是 WALCOM 公司出品的 VGM2,網路上找不到詳細的資料,於是,發信給廠商也很感謝廠商,第二天就給我詳細的英文資料!!(有需要檔案可以聯繫我!)
接下來就是把表頭和LOAD CELL 逗在一起,然後把它儘量美美的包裝起來...

LOAD CELL 有四組接線,分別是 +EXC,-EXC,+SIG,-SIG 接到 SENSOR A B C D ,這對先前的那一台 TEAC 320A一樣.

LOAD CELL 的安裝應該力求平整於是找好加工的材料就是塑膠了!! 這一個表頭可以設定以適應不同的LOAD CELL,外殼因為懶得加工,所以用 3D列印面板把原先的機殼開孔給蓋掉...

這表頭是使用 一般工業使用的24V 電壓,手頭上只有 5V 12V 以及筆電的19V ,最後翻出兩個印表機電源 30V 500MA,但是, 30V 要給 24V +/-10% 就需要改一下電路,把 原先的26.X V的稽納二極體,使用 16V+5.1V 的稽納串起來,好像還不太夠在串一個IN4148順向.很奇怪還是有點電壓不足 22.7V 100MA 還好,負載再加大一點會有高頻的聲音,還期望 大家只點一下...

最後,安裝好之後 發現兩個現象
1. 原來 LOAD CELL 有方向性,方向接反時候 會變負方向顯示(於是把 LOAD CELL 翻轉180度)
2. 使用 100克 去校正,可能刻度太小吧!! 線性不是很穩定,不知道這是正常還是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三個開關 電源 清除? 歸零 (清除功能還要了解!!)

网友A:
把LOAD CELL锁到一个厚度跟LOAD CELL 一样的铁板上再试试看
锁LOAD CELL的基础太薄了,或许应力不集中

网友B:
最後翻出兩個印表機電源 30V 500MA,但是, 30V 要給 24V +/-10% 就需要改一下電路............ 一般我都是改電源供應器的次級...只要用一個可變電阻就可以改變電壓了. 如果你的是類似TL431這一種電路.

网友:
這種小型的Load cell, 一般托盤不建議用這麼大.會有四個角落秤量不同的問題.
線性度的話至少要有兩個已知重量的砝碼才看得出來.

网友C:
你可以直接量load cell輸出電壓換算就知道(要看規格書), 24v/5kg==>4.8mV/g  (推斷值)
如果電壓沒飄移就可能秤頭問題
load cell 的上下支撐要強一點
load cell的線建議用隔離線(外面有編織網)

如果以圖例5kg,  1.5mV/V輸出,
24V/1.5mV = 16000 counts,
5kg/16000= 0.3gram 解析度

剩下就是看秤頭的A/D解析度跟裡面設定最小單位(因該是0.5g/1g)

5kg Load Cell

5kg Load Cell

网友:
太厲害了,真是神人
請問您應力組件哪裡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OAD CELL锁到一个厚度跟LOAD CELL 一样的铁板上再试试看
锁LOAD CELL的基础太薄了, ...

X大:
   感謝您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翻出兩個印表機電源 30V 500MA,但是, 30V 要給 24V +/-10% 就需要改一下電路............ 一般我都是 ...

PETER大:
   我的是26V的ZENER DIODE !! 謝謝你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量load cell輸出電壓換算就知道(要看規格書), 24v/5kg==>4.8mV/g  (推斷值)
如果電壓沒飄移就可 ...

YIY大:
   請問 24V電壓 變化飄移是否會影響到量測值!!

网友:
用一個7824

网友:
引用 楼主:
X大:
   感謝您的建議!!

a大,這個架構load cell激勵電壓必須很穩定
所以近代的設計都用雙浮動不穩壓,激勵電壓和adc參考電壓同步但是免了很穩定的需要,特別在省電電池供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YIY大:
   請問 24V電壓 變化飄移是否會影響到量測值!!

1. 你先確定load cell輸入電壓是為24V
2. 參考秤子(load cell)/秤頭的電壓誤差範圍跟解析度(通常看秤頭, 手上的外部解析度1/16000, 使用範圍-1mV ~ 32mV, 給秤子的電壓正負5%)
3. 假設輸入秤子電壓24v,
    你的電壓誤差10%==>2.4V,
     ==>5kg的時候有3g誤差... ...
          (2.4v/1.5mV=1600counts,
            5kg/1600=3gram誤差, @5kg時)
這樣不知道你能接受嗎?
PS:以秤子1.5mV/V作計算值

手上秤頭拆開, 他電源板是PC817+431作回授控制,最後用的是7912/LT1086ct 作直流輸出給秤子
資料貼不上去,參考看看(計算值沒使用裡面的資料作計算)
https://goo.gl/CXYXZ5

网友C:
VGM2秤頭提供給load cell電壓5V, 可量測範圍20mV(看字面的意思,不確定)
如果靈敏度 2mV@9999==>5kg/(5v/2mV)=2gram (在20kg內,但這個秤子只有5kg, 還要信號不超過20mV....算起來怪怪的)
如果靈敏度0.2mV@1000==>0.2gram, (在200g內)

http://www.valcom.co.jp/product/sd/vgm2/spec.html

VGM2秤頭

VGM2秤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M2秤頭提供給load cell電壓5V, 可量測範圍20mV(看字面的意思,不確定)
如果靈敏度 2mV@9999==>5kg/(5v/2mV ...

YIY大:
   這個表頭功能強大,利用校正可以設定不同的LOAD CELL 來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YIY大:
   這個表頭功能強大,利用校正可以設定不同的LOAD CELL 來用!!

大哥
可否測試一下
LOAD CELL 拆出來,不要裝在箱上。不要裝上秤盤
放在穩定的水泥地上
然後單獨上法碼秤
這時表頭讀值還會一值飄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可否測試一下
LOAD CELL 拆出來,不要裝在箱上。不要裝上秤盤

ERIC大:
      不太會飄,是 重現性 和 線性 不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