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聲寶 PDP PM-42vy8101D 無法開機

楼主(2017-10-25):
各位大大 大家好:
    小弟不是專業的,所以如果有不懂的或是發言不當的在此先請多多包涵
我的問題是SAMPO 聲寶 PDP PM-42vy8101D 這台電漿電視,突然有一天看到一半畫面黑了,不過聲音還有能夠繼續看,但是關機再開就打不開了,只聽到繼電器喀喀喀5聲就跳紅燈而且也不能再開機了,電源拔除後再插電情況一樣
之前有修過液晶螢幕的經歷,就動手拆開這台,也在網路上爬了許多文章,知道這是保護裝置啟動,之後把Y版的電源線拔除(紅圈處),就能正常開機有聲音沒影像
量電壓一開機VA 55V  15V正常 VS 205V但是過幾秒VA跟VS電壓就下降歸0(沒接Y電源線)這樣情況不知道正常嗎?
另一邊電壓跟標示的一樣
網路爬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light=PM-42VY8101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light=PM-42VY8101D
懷疑是Y版壞了,所以買了一塊,裝上去情況依舊,問了賣家說有可能是緩衝版也壞了,也換了一塊還是一樣 ,現在不知道要怎測試到底是哪有問題了,不知道有沒有大大遇過類似情況,還有要如何測試Y版的好壞,懇請賜教(目視電容都是好的)

楼主:
沒人能回答的問題嗎? 還是有在新竹附近的大大能修的 我直接搬過去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人能回答的問題嗎? 還是有在新竹附近的大大能修的 我直接搬過去好了

沒人能回答的問題嗎?.....有啊! 沒騙你~ 我是剛剛才看到的你的文章.....

你這部機器裡面大部分的零件都是三星的....問題是在...我箭頭的那塊板子....你把拔下测量一下...反面有短路!!!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答
沒錯幾乎都是三星的
事實上我那塊X版也換掉了 還是一樣的情況
而且不知道量哪個點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答
沒錯幾乎都是三星的
事實上我那塊X版也換掉了 還是一樣的情況

還好騙人沒有犯法!

  那你必須測量VS的電壓...大概在200V左右...只要拔掉x版的那一端.

如果x版有短路的話....就是底下有四顆 IGBT 短路了.

還有就是我需要SAMSUNG面板的號碼?

參考一下
Plasma TV Repair Tutorial - Common Symptoms & Solutions - How to Fix Plasma TV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kyAGyI7GA

不知道面板號碼...所以我只好瞎子摸象...但是他的就是我講的那塊板子有問題!
Samsung PN43D450A2DXZA Plasma TV Troubleshooting and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nw8BrsQnY

网友A:
每次看到PDP 就沒輒  42" 有一點重  但就有人喜歡  PDP 的畫質  請繼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PDP 就沒輒  42" 有一點重  但就有人喜歡  PDP 的畫質  請繼續努力

對不起!   先生~      這種 新型的 PLASMA TV 一點都不會重......  這種新型的 PLASMA TV, 小孩子都可以抱得起來.

网友A:
先入為主的觀念  還以為都很重  但還是覺得困難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入為主的觀念  還以為都很重  但還是覺得困難重重

這個是日, 韓的電漿電視, 最後臨死的掙扎......做得非常的短小輕薄....但是還是被 LG OLED TV 三振出局了...   哈..哈..哈..哈.

楼主:
首先還是很謝謝大大的解答

這個應該是您要的面板號碼吧
我把電源版到Y版的線接上就沒辦法正常啟動了
如果把Y版連接X版的線拔掉還是一樣的情況無法啟動
也就是說沒接X版還是不能啟動

如果把Y版電源拔掉VS電壓大約在210V
插上去就沒辦法量了
所以沒辦法只拔X版量電壓

大大給我的參考資料是鴨子聽雷
完全不知道意思
X版背面
事實上小弟完全沒這功力檢測
如果可以我把板子寄過去給大大檢測
看需要多少費用

网友A:
根據考據  大大 在美利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考據  大大 在美利堅

不~~~會~~~吧~~~

网友:
首先要恭喜你....你中獎了... ...這個Samsung S42AX-YB09 電視是非常有名的....[狗, DOG]  (意思是很難修的電視)   就連很多的電視機店的老闆都不會修.

這部電視修理最重要的技巧是...這三塊...確定都是好的板子...[ Y緩衝版Y-BUFFER BOARD],  [X板],   [Y板]一起換....就會工作了.

所以你的情形就是需要這Y緩衝版, 但是你要小心這個破屏...殺肉...的Y緩衝版...賣很多都是壞的!!!

當你開機的時候, 如果你的繼電器跳一次的話, 而且在黑暗中可以看得到螢幕在亮: 更換Y緩衝版Y-BUFFER BOARD就會工作了.

當你開機的時候, 如果你的繼電器跳3次的話: 更換Y緩衝版Y-BUFFER BOARD 和X板就會工作了.

----------------------------------------------------------------------------------------------------------------------------------
如果你想自己修X版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是X版壞掉的話....你可以檢查CN4000上的引腳1和3之間短路...
$(KGrHqJ,!pQE8WqwJUdyBPS-YF0DGg~~60_1.jpg
參考人家賣的修理包: 適用於三星PN42C430A1D  於X-MAIN Board#LJ92-01736A

此修理包可修復以下問題:不會啟動在X-MAIN板上的連接器CN4000上的引腳1和3之間讀取短路。Q4007和Q4001之間有短路
我們已經使用這些相同的修理包...修理了許多電視機。 此修復套件包含2個IGBT晶體管,1 PS CTL IC,散熱器和說明書。

---------------------------------------------------------------------------------------------------------------------------------------------
這是我在專門修電路的網路上有些人的經驗, 可以參考一下: 谷歌翻譯的有點狗屁不通大概知道意思就好了

Samsung S42AX-YB09的有缺陷的緩衝板可能會損壞這些套件上的Y-SUS,他們說有缺陷的Z-SUS也會....他們建議所有三個被替換

故障無圖片繼電器點擊三次。 “哈哈我說”Y緩衝區和兩個Fets
在Xsus有序部分,他們正式到達。
焊接進入並替換打開的Y緩衝區以期望一張照片。
沒有任何事情會讓我感到尷尬,馬上知道Fets再次縮小。

仔細檢查後,我發現Ysus上的一個Fet有一個短路(RJP30E2)
所以我改變了董事會,再次連接起來,這時候的照片來了。
這是我修復的第七個,第一個與Ysus
故障。

你好...現在我已經修復了, 六台的Samsung S42AX-YB09電漿電視中

1. 繼電器點擊一次,如果是這樣,那麼你有一個短Y緩衝版,如果你在黑暗中,你應該看到屏幕嘗試開始,然後去空白。
更換Y緩衝版,一切都會很好。

2. 是否依賴點擊三次,如果是,則Y緩衝版已經短路,但它已經短路了兩個FET
在X主。 (這是兩個在外面的六個RJH30E2 x2的銀行)
這些需要與Y緩衝區一起更換。

小心訂購Y緩衝版,大量銷售來自破裂的屏幕,但有些則是錯誤的,
在我已經取代的六個中,我已經有十個錯誤的那些必須被歸還。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幫助讓我知道。

艾倫...你好...在我修復...六台的Samsung S42AX-YB09電漿電視中...三台是更換Y緩衝版短路,另外三台是更換Y緩衝版+X版,
我從來沒有換過Y版 沒有發現錯誤.

楼主:
我的是繼電器跳5下暈倒
事實上這3塊板子 我都換了
可能是買到有問題的
換了狀況跟之前都一樣
真的那麼難搞 只有放棄了
還是很謝謝大大的熱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繼電器跳5下暈倒
事實上這3塊板子 我都換了
可能是買到有問題的

我們決不能輕放棄....  繼電器跳5下.....是電源板.

Repair Kit Capacitors For TV Plasma Samsung PS42C450B1 Power Supply BN44-00329A BN44-00330A

綠色的電容要檢查一下:

楼主:
額~~~
事實上我除了主機板沒換
其他都換過了
電容也都檢查過
但是就是沒辦法找出哪塊是壞的
實在是不知道怎說了
不過不想放棄是真的
但是搞這台搞了2個月了
也不知道怎辦好

引用(此修理包可修復以下問題:不會啟動在X-MAIN板上的連接器CN4000上的引腳1和3之間讀取短路。Q4007和Q4001之間有短路)
我量了舊的板子確實都是短路 新買的板子沒有短路 但是換上新的情況還是一樣繼電器跳5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額~~~
事實上我除了主機板沒換
其他都換過了

其實你的電視骨子裡面是三星的....所以其實你是在修三星的 Samsung PS42C450B1, PN42c450..... 電視.... 不是雜牌的..因為零件不是個問題..所以一定修的出來...哈...哈..哈..哈.

而且這個電漿電視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教材.

有Vs電壓..但是只有放到的USB時候才有影像.
HOW TO REPAIR SAMSUNG 42" TV WITH NO PICTURE PN42C4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_shS2pvvk

這個人是有聲音但是沒有影像
Samsung PN42c450 Has audio but no video repair f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hwEo3GrUgY

楼主:
謝謝大大的資料 不過英文的真的是聽不懂

我單獨檢測了主電源版 是OK的
用自我開機檢測主機板是沒辦法(繼電器跳5下)
X版Y版的VS對GND是沒短路的
X版的Q4001 Q4007 3隻腳都沒有短路現象
Y版Q5008 Q5003 Q5007都出現短路現象   是否元兇就是這幾顆呢?
還有Y緩衝版不知道如何檢測
問了賣家 說Y板有可能是應為 緩衝版壞了 所以瞬間秒燒Y板
不過Y版一般商家都缺貨 應該Y版燒掉的可能性很大才是
我是否應該再買Y板跟緩衝版換上去試試看呢
還是直接買零件換上去

网友B:
修電漿:如果沒把基板鎖上螺絲的話.再多基板都不夠給你燒.

電漿的接地是否完整性.很重要.一旦接地沒弄好很容易產生干擾雜訊.這樣一來IGBT很容易就GG了

如果是電源板的問題的話.是一顆18V(15V)穩壓掛了.這是PFC.PWM的工作電壓.這塊電源板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電漿:如果沒把基板鎖上螺絲的話.再多基板都不夠給你燒.

電漿的接地是否完整性.很重要.一旦接地沒弄好很 ...

修電漿:如果沒把基板鎖上螺絲的話.再多基板都不夠給你燒.

您的提醒真的很好....因為我忘記告訴他們...就是說在電漿電視維修的時候...所有的螺絲都要不厭其煩的全部鎖上去... 因為電漿電視地線很多時候不是連貫的一起的...特別是在x, y 這兩塊板子上面螺絲一定要全部鎖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資料 不過英文的真的是聽不懂

我單獨檢測了主電源版 是OK的

你現在做的應該是...如果有VS [200伏左右]....再過來你應該確定是不是主機板有問題...用電漿電視自我測試功能..來測試!

-----------------------------------------------------------------------------------------------------------------------
這個是一個方法..可以分別到底是主機板問題...還是別的地方有問題!

如果您遇到主機板問題或面板驅動板故障,主機板上的LED閃爍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表明你的主機板正常運行。

1)斷開電源板連接到主機板的電源線端。
2)接上PS-ON,通常為引腳1.
3)斷開從主機板到t-con的LVDS電纜。
4)在數字板上,找到四個測試點引腳,從板上以方形圖案伸出,約為1/8“,將這些引腳放在一起。

三星電漿電視面板自我測試的方法.....在12點19分時候
Samsung PN51D550C1FXZA Voltages and Troubleshoo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zWKY2Hwnc&t=629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現在做的應該是...如果有VS [200伏左右]....再過來你應該確定是不是主機板有問題...用電漿電視自我測試 ...

主機板無法檢測
用此方法一接上去繼電器就跳5下然後亮紅燈
無法再動作

楼主:
今天換上XY緩衝版3塊新的板子
繼電器不會跳保護了
能正常開機 亮綠燈
本來想說應該搞定了
結果插上第四台HDMI還是只有聲音沒影像
後來用電漿電視螢幕自我檢測方式
畫面一片黑
VS VA電壓都有
插上電 螢幕連亮一下都沒有
這情況該不會是螢幕壞了吧
還是邏輯版壞了 邏輯版是正常在閃綠燈
還有辦法檢測嗎

補充內容 (2017-11-8 07:19 PM):
更正 螢幕會閃一下然後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