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P850 MSTAT 詢問

楼主(2017-10-25):
TOSHIBA P850

機板 : LA-8391P

請問有人在 JPCIF 裝過 MSATA 嗎?  還是不能裝搞不懂

目前在 BIOS 內抓不到 MSATA 硬碟

機子都正常可用 一般插 SATA 也都正常進系統

客戶說可以用才對 -- 我也搞不懂說要修 拿了一個 MSATA - SSD X110

在網路上也找不到相關資料 -- BIOS 也更新過無效

网友A:
要看哪台機器腳位設計是否有相容,或是上網搜尋類似成功的case。

我目前的Latitude E6440是使用WWAN可插 msata SSD。

网友B:
不清楚是不是正確的資訊 所以打電話問東芝是最快的
P850-?有很多版本你後面編號多少

內存模塊和miniPCI Wlan卡附近的海灣專為miniPCI電視/ 3G卡模塊而設計。

關鍵是不同的P850型號被發布,支持不同的硬件規格。

即使這個端口看起來類似於mSATA端口,它也不能用於連接另一個mSATA SSD驅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是不是正確的資訊 所以打電話問東芝是最快的
P850-?有很多版本你後面編號多少

機子後面標示只有 Satellite p850   <ES5.0>

線路圖上是標示  ( Slot 2 Full PCIe Mini Card- 3G/ TV Tuner )

就不知是否有支援 MSATA

LA-8391P

LA-8391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哪台機器腳位設計是否有相容,或是上網搜尋類似成功的case。

我目前的Latitude E6440是使用WWAN可插 m ...

線路圖上是標示  ( Slot 2 Full PCIe Mini Card- 3G/ TV Tuner )

就不知是否有支援 MSATA

网友C:
接腳似乎與一般的msata有點不一樣
個人是使用M17x有內建msata

兩者藍框處似乎不一樣
P850

Dell M17x R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腳似乎與一般的msata有點不一樣
個人是使用M17x有內建msata

感謝 -- 提供 再求證看看  -- 搞不好就是沒支援

白白被耍 - 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