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th Leakage Circuit Breaker (ELCB) 漏電斷路器 ???

楼主(2017-10-25):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們,

我在家裡一樓總配電盤裡,看到了這顆 Earth Leakage Circuit Breaker (ELCB) 漏電斷路器,
上網查一下得知 ELCB 是兼具漏電、過載、短路三種保護的漏電斷路器,
但我不知道為何它是扳在 OFF 的位置,如此它是不是沒有作用了? (家裡用電正常)
請問我該把它扳在 ON 的位置嗎?!  它還有一個 TEST 按鈕,我要怎測試?

ELCB

ELCB

网友A:
1. 他是漏電斷路器, 這顆只有漏電保護功能, 其他兩項沒有(2.5ka太小,保護不到)。
2. test可測試漏電偵測是否正常
3. 正常在ON, OFF代表有漏電了。要知道他是那邊用的(電熱水器,廚房插頭,室外插頭)

這種才有漏電+過載+短路保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82194207

ELCB

ELCB

网友:
通常來說,漏電斷路器只有漏電跳脫並無過載跳脫,除非是複合式,這種形式斷路器通常都只是漏電保護而已,上面標示30 A是最大可承載電流,並不是大於30A會跳脫。

一顆漏電斷路器正常配法只保護某迴路而已,並不是所有迴路都經過漏電斷路器,通常是衛浴、廚房、陽台迴路才有經過漏電斷器。

要把開關蓋板拿開才能知道裡面配線,如果家中所有插座都正常有電的話.........說不定配線被改過,沒任何迴路經過這顆漏電斷路器。

上面那顆TEST按鈕是用來測試的,在ON的狀態下按下TEST會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他是漏電斷路器, 這顆只有漏電保護功能, 其他兩項沒有(2.5ka太小,保護不到)。
2. test可測試漏電偵測是 ...

OFF代表有漏電了??  所以我若扳到 ON ,若有漏電應該還會跳回 OFF 嗎!?
我猜這顆應該是廚房插頭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FF代表有漏電了??  所以我若扳到 ON ,若有漏電應該還會跳回 OFF 嗎!?
我猜這顆應該是廚房插頭用的! ...

沒錯,有漏電會跳到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OFF代表有漏電了??  所以我若扳到 ON ,若有漏電應該還會跳回 OFF 嗎!?
我猜這顆應該是廚房插頭用的! ...

看哪邊的電器沒電就知道,或者拿小夜燈(手機充電器/有開關燈的延長線)測看看就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