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 NR-B433HV 冰箱冷凍庫會冷,冷藏室突然不冷

楼主(2017-10-25):
冰箱門打開,感應器正常製冷停止,冷藏室燈光正常,旁邊的面板也可以正常操作溫度調節,

但是摸冷藏室的出風口完全沒風,冷凍庫效果正常,故研判壓縮機正常,請教板上各位大大,

我應該朝哪些方向自我測試?

冷氣型號

冷氣型號

補充內容 (2017-10-28 09:17 AM):
已結案囉!
在10#我有補充發圖!謝謝版上各位先進大大們的熱心幫忙!

補充內容 (2017-10-28 12:18 PM):
經版上大大的提醒!目前改為觀察中!
先把冰箱的東西清空!!

補充內容 (2017-10-29 11:33 AM):
誠如版上各位大大所述,今天早上確實又不冷了!問題正在檢測中 Q Q

補充內容 (2017-11-29 07:18 PM):
11/12更換冷凍、冷藏室感應器,目前觀察中!
11/29目前測試都無異常。擬為結案,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A:
冷凍庫底部拆開看看可能是風扇的問題

网友B:
冷藏室抽風扇掛了 !

网友C:
請您拍冰箱門打開後裡面情形,還有控制面板
地上有水嗎,沒有的話請您拆了冷藏室出風面板,小弟壓寶冷藏室風門(溫度調節器或伺服馬達,看您的機型)掛了

网友D:
我猜凍庫風扇線組氧化,接死或500塊換新
接點復活劑凍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凍庫底部拆開看看可能是風扇的問題

搞了幾天!沒錯!是風扇跟通風口結冰的問題!謝謝T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藏室抽風扇掛了 !

L大!是風扇的問題(結冰),不過風扇沒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您拍冰箱門打開後裡面情形,還有控制面板
地上有水嗎,沒有的話請您拆了冷藏室出風面板,小弟壓寶冷藏室 ...

地上沒水!控制面板操作正常!風門出問題(結冰) 謝謝大大的回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由於實在是太緊張了,所以拖了這麼久才發文,不好意思!

拆開冷藏室的面板,有看到通風口結冰

冷凍與冷藏室風口結冰

冷凍與冷藏室風口結冰

拆開冷凍偷拍一張,結了好口一層冰啊

結冰1

結冰1

退冰中…

退冰中1

退冰中1

退冰中

退冰中3

退冰中3

退冰中

退冰中2

退冰中2

所以目前頭好壯壯服役中!!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

楼主:
回報大大,
是冷凍室與冷藏室的通風口結冰導致通風不良!!
謝謝大大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凍庫風扇線組氧化,接死或500塊換新
接點復活劑凍不久

回報大大,是風扇部位的問題,但風扇沒壞!
是通風口結冰堵住了!

网友E:
會結冰要檢查除霜裝置有沒有問題,否則還是會再結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是風扇部位的問題,但風扇沒壞!
是通風口結冰堵住了! ...

風扇結冰卡死,除冰後又能正常服役,
感覺似乎高興的太早了,
先預告等風扇再次結冰卡死導致冷藏室不冷時,
準備兩樣更換零件吧 ! (除霜定時器/冷凍室內溫控開關)

网友C:
請您檢查除霜系統各零件,有一次就會發生第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扇結冰卡死,除冰後又能正常服役,
感覺似乎高興的太早了,
先預告等風扇再次結冰卡死導致冷藏室不冷時,

瞭解了!謝謝大大!
先觀察一陣子看看!
至少先把冰箱的東西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您檢查除霜系統各零件,有一次就會發生第二次

啊……我會留意的!
先把冰箱東西消化消化!!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結冰要檢查除霜裝置有沒有問題,否則還是會再結冰

大大…請問除霜裝置該如何檢測n_08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
是冷凍室與冷藏室的通風口結冰導致通風不良!!
謝謝大大您的分享! ...

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請確認一件事,風道是結冰還是結霜 , 這兩種狀況是不同故障 ,
結霜是不會化霜 , 結冰是會化霜但化完霜的水排不出去

我看到你的風扇馬達是直流馬達 , 也看到電子式感溫器 , 所以你的冰箱是電子基板控制 ,
而電子式冰箱是沒有化霜定時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請確認一件事,風道是結冰還是結霜 , 這兩種狀況是不同故障 ,

T大請問~是不是再過一陣子通風口還會塞住,再自行清潔就好,對嗎?

网友G:
如果經過兩天又發生一樣的故障,建議你電請公司服務站檢修,因為變頻機種的電路是比較複雜,自行維修有一定的困難度,   如果經過5天還是好好的,那就沒有問題了,可能是一時疏忽沒把門關好引起的,也請確認溫度不要長時間放在強冷的位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T大請問~是不是再過一陣子通風口還會塞住,再自行清潔就好,對嗎?

在塞住 在清一清 一樣可用 但是應該很麻煩 要時常清 會清到你煩死

如果在結冰 建議溫度感溫器 除霜感溫器 直接換新
73度溫度保險絲 量測有沒壞掉
除霜電熱管 量測好壞

假如
73度溫度保險絲好的 除霜電熱管也好的
溫度感溫器 除霜感溫器 也都換新
還是結冰  那就是控制機板出問題了
控制機板也要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經過兩天又發生一樣的故障,建議你電請公司服務站檢修,因為變頻機種的電路是比較複雜,自行維修有一定的 ...

冷藏室、冷凍庫的溫度都調整在弱的位置
結果今天又不冷了…果然是有零件異常了!
謝謝大大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塞住 在清一清 一樣可用 但是應該很麻煩 要時常清 會清到你煩死

如果在結冰 建議溫度感溫器 除霜感溫 ...

果然還是有異常!
溫度感知器我認為應該沒問題,
因為冷藏室溫度不足時,控制板會跳急速冷凍
目前先訂除霜器嚐試更換看看!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請確認一件事,風道是結冰還是結霜 , 這兩種狀況是不同故障 ,

大大,我這冰箱真的是沒定時除霜器
請問…是否有可能是加溫棒異常?

楼主:
目前在冰箱後面找不到定時除霜器

目前這根管子看起來很像燒掉…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這根就是除霜加熱棒嗎?

有沒有確定的型號或賣場?我想直接訂一隻回來更換測試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冰箱後面找不到定時除霜器

沒錯  那隻是除霜電熱管 要先量測看有沒斷路確定好壞

依你的做法與思維看來 都沒用三用電表測量數值來確定好壞
我建議找專業的幫忙維修 可能會比你自己瞎子摸象 來得省錢 也比較快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冰箱後面找不到定時除霜器

檢查是否開路  就可以判斷好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11BiD76iY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錯  那隻是除霜電熱管 要先量測看有沒斷路確定好壞

依你的做法與思維看來 都沒用三用電表測量數值來確 ...

確實是不知如何使用三用電表!謝謝SA大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檢查是否開路  就可以判斷好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11BiD76iYg

謝謝大大的幫忙…我再測試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由於實在是太緊張了,所以拖了這麼久才發文,不好意思!

溫度感溫器,除霜感溫器,要檢查.

楼主:
從10月29日不冷,後來把冷藏室的溫度從弱改成中,目前都很正常,請問…是否可算結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溫度感溫器,除霜感溫器,要檢查.

大大…從29日那天調過溫度到目前…好像還算滿正常的,不知是否算OK?@@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大…從29日那天調過溫度到目前…好像還算滿正常的,不知是否算OK?@@

不OK....你重點都沒檢查.也沒做更換..清一清.轉一轉.怎會好.前面已有多位先進提供方法.你應該試看看.並將
檢測數據承上來..大家在幫你想辦法..看圖沒數據.怎麼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OK....你重點都沒檢查.也沒做更換..清一清.轉一轉.怎會好.前面已有多位先進提供方法.你應該試看看.並將 ...

我懂大家的意思了!!
一直以為會冷就是完工了 謝謝大大
找一天再來拆,再按先進大大的方式檢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大家的意思了!!
一直以為會冷就是完工了 謝謝大大
找一天再來拆,再按先進大大的方式檢測 ...

就像前面眾前輩的建議,請您先檢查靜態項目,電熱管有無斷蕊,除霜感應器阻值

不過您又提到不會用三用電表,可能要考慮委外維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10月29日不冷,後來把冷藏室的溫度從弱改成中,目前都很正常,請問…是否可算結案?@@ ...

冷凍庫溫度呢,以您的症狀不太可能這樣會正常運轉,除非壓縮機停轉間隔拉長,這樣冷凍庫應該會升溫

楼主:
發現爆電容,已自行更換

再拆背蓋發現一顆爆電容

再拆背蓋發現一顆爆電容

加熱器線為黃、藍色

加熱器藍黃色線

加熱器藍黃色線

加熱器黃藍色線使用歐姆檔測試為64.58

從冷凍庫歐姆檔測加熱器藍黃線64.58

從冷凍庫歐姆檔測加熱器藍黃線64.58

從背藍測試為64.69

背蓋歐姆檔測試加熱器藍黑線64.69

背蓋歐姆檔測試加熱器藍黑線64.69

各位先進大大以上的測試對嗎?
===========================================

這個應該是感應器吧?請問各位大大我該怎麼量測?該用什麼檔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發現爆電容,已自行更換

冷凍庫內會有2顆感溫器和一顆溫度保險絲

  感溫器其中一顆是庫內溫度感溫器,另一顆是化霜感溫器,跟故障情形有關的是化霜感溫器
我不知道照片中的感溫器是這兩顆的哪一顆? 有可能這兩顆外觀和特性都相同,不要換錯了

  化霜感溫器一般都是固定在管路上 , 或許它們的端子頭顏色會不同,你可對照配線圖
建議你直接換掉不用測量了,因為沒有在故障狀況下測量感溫器是不準的,且一顆沒多少錢,
可到原廠服務站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冷凍庫內會有2顆感溫器和一顆溫度保險絲

  感溫器其中一顆是庫內溫度感溫器,另一顆是化霜感溫器,跟故障 ...

謝謝大大!

网友L:
一直以為變頻也有除霜定時器,原來並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直以為變頻也有除霜定時器,原來並沒有

有電子基板的冰箱,化霜由基板控制,沒有機械式的化霜定時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直以為變頻也有除霜定時器,原來並沒有

定頻機種有些也是沒有除霜定時器,是由微電腦機板控制。

网友M:
有可能化霜的Senser不良了
電熱管也有可能
保險絲也順便測量一下
基本上這三個其中一個有問題就會造成化霜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可能化霜的Senser不良了
電熱管也有可能
保險絲也順便測量一下

感應器換掉了,目前正常使用似乎沒問題了!
謝謝大大!

楼主:
11/12更換冷凍、冷藏室感應器,目前觀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