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全BC-70鎳氫電池充電器-無法充電問題

楼主(2017-10-26):
首先感謝tsai5371大大提供這台充電器(這是用酷幣向tsai5371大大換來的)

故障原因:
電池充了一整晚還是亮紅燈,
拆開來量到:充電電壓2.55V(2顆串連才能充),電流才1mA,難怪充不飽。

而小第只會換換電容而已,換了兩顆大電容也把焊點補焊過了還是無法充電,感覺是電流不夠造成無法充電,想問大大們可以從何處下手?

网友A:
V=IR,1.25X2=2.5,2.55V應該是夠,請您換電池試試

网友:
找個5 OHM 電阻代替電池, 能不能看到電流夠不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R,1.25X2=2.5,2.55V應該是夠,請您換電池試試

2.55V應該不夠吧~我用D4在充,看充電電池雖然標示為1.2V,實際充電的截止電壓單顆都是1.5V喔~

网友:
充電電流越高電源的電壓也就需要更高,況且第二張圖的貼紙就有標示電壓是 2.82V,所以是充電電壓不足請查電源變換迴路。

楼主:
沒裝電池(空載)時有3.38V

接上電池30分鐘後電壓2.52V維持完全沒上升(比昨天更低)

网友B:
不知道充電電池是哪一種的?
我以前有那種綠色外皮,靠近正極那邊是橘色的1.2V充電電池,GP的? 有點忘了
後來放久了也沒辦法充電,只是我忘記表現狀況是不是一直顯示沒充滿了
有幾顆倒是有顯示充電完成,之前那個充電器也是類似這種,不過它還有9v電池接孔

後來就投入SONY充電電池的懷抱了,因為那幾顆號稱充滿的電池
裝到我那台CANON POWERSHOT SX100上面,直接給我顯示沒電
反而是我丟在旁邊很久的兩顆SONY充電電池能用.

之後我又敗了SONY那個有顯示畫面的充電器跟電池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充電電池是哪一種的?
我以前有那種綠色外皮,靠近正極那邊是橘色的1.2V充電電池,GP的? 有點忘了
後來 ...

我是用國際牌的eneloop用了1年左右,應該也不會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國際牌的eneloop用了1年左右,應該也不會太差

充電電池要看使用頻率、
量量看電池的電阻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國際牌的eneloop用了1年左右,應該也不會太差

我最近也都是用這牌的
小地方要買sony的不好買,除非網拍
況且還是久遠年代的好印象
後續產品不一定也是如此.

eneloop的用起來還不錯,我用在WII手把上面挺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