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貼圖 256K 限制

楼主(2017-10-26):
看來是這樣
貼圖提示4M以下, 還沒改回來

网友A:
圖片、檔案在Discuz 裡都稱為"附件",痞酷網目前空間有限,圖片不能大於256K,但是檔案可以一次4M,以後空間大了就會放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檔案在Discuz 裡都稱為"附件",痞酷網目前空間有限,圖片不能大於256K,但是檔案可以一次4M,以後空 ...

明白了,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圖片、檔案在Discuz 裡都稱為"附件",痞酷網目前空間有限,圖片不能大於256K,但是檔案可以一次4M,以後空 ...

若有空間ˊˋ時,圖片大小不要再放寬,以避免當用手機瀏覽時造成不便,但是檔案可以再增加,若圖片大於256K時可以改用zip等上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若有空間ˊˋ時,圖片大小不要再放寬,以避免當用手機瀏覽時造成不便,但是檔案可以再增加,若圖片大於256K ...

謝謝scottwang 建議,不過用手機瀏覽應該圖片會自動縮到適合範圍才對。
至於改成zip 會導致圖片無法自動展開,這個應該行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scottwang 建議,不過用手機瀏覽應該圖片會自動縮到適合範圍才對。
至於改成zip 會導致圖片無法自動 ...

zip檔是圖檔太大的ˋ檔案用於壓縮的,主要還是在電腦上看,若是手機想看要ˊ解開,Android上有Total commander可以用,且是免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zip檔是圖檔太大的ˋ檔案用於壓縮的,主要還是在電腦上看,若是手機想看要ˊ解開,Android上有Total command ...

原來是我誤會了。

楼主:
手機看有些是怪怪的

楼主:
貼一個圖

楼主:
就這效果 兩個圖以上的看起來堆在一起,單圖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這效果 兩個圖以上的看起來堆在一起,單圖又好的

你貼的那些圖早已糊化了,根本看不清楚,一般貼圖的話,要在清晰的原則下,以最小的檔案大小來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