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KDL55NX720 控制板更換問題

楼主(2017-10-26):
請教各位先進:
最近家中 SONY KDL55NX720油畫問題需更換控制板,該機控制板型號 1-883-754-62,
故找到相同二手控制板型號 1-883-754-62來替換,該二手版是從 KDL46NX720 機子拆下。更換裝於 KDL55NX720(55吋) 電視上,剛開機後左下角亮 紅燈跟綠燈,開機等好久終於有畫面,但遙控很多功能都動不了,請問各位先進這是甚麼問題?
難道還要更新韌體嗎? 那裏有在耕莘?

网友:
我猜,如果板子零件100%都一樣就是韌體。

网友A:
新力的主板會認面板 雖然同版號 面板不同 開機會自檢 要重燒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力的主板會認面板 雖然同版號 面板不同 開機會自檢 要重燒軟件

請問:
燒軟件是韌體意思?
重燒軟體可從官網下載自行處理還是一定要送回原廠?

网友B:
有接上訊號了嗎?
遇過沒接上訊號就不能調整相關功能的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接上訊號了嗎?
遇過沒接上訊號就不能調整相關功能的電視

有喔,確實都有插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喔,確實都有插好

原本的板子就可以修理,不用搞的太覆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的板子就可以修理,不用搞的太覆雜

大大
要換那個這麼小電阻,小弟功力不好,所以才會想整片換掉

楼主:
謝謝各位:
沒錯更新軟體就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沒錯更新軟體就解決

大大您好:
請問用什麼方法更新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