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燈的LED DRIVER

楼主(2017-10-26):
朋友家裡的LED燈的DRVER壞了 (話說這種東西好容易聽到壞掉阿...)
本來想說去附近買個現成的就好
沒想到有點難買  因為是標示5~12W  12~42V
店家大部分都是12V 24V   42V幾乎沒有

因此只好拆開來動動手了,症狀就是沒有輸出
目前處理過的
1.3個電容都換掉了。
2.貼片電阻R1~R4量測都正常
3.D1二極體也正常
4.活電情況下,大顆電容(400V 4.7U)有390V

問題
1.請問藍色那顆是變壓器嗎?要用什麼檔為測試好壞?
2.上面有兩顆也很像貼片電阻的,標示RS1  RS2,應該要什麼檔位測量
3.我查論壇"LED DRIVER"好像沒有什麼人維修阿....藉此也希望增加一個案例

外殼

外殼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甚麼芯片的方案

楼主:
爬文看到這篇 連個保險絲都沒有  感覺就算修好,也好像很危險,隨時會有燒起來的感覺@@"

楼主:
爬文看到wish大這篇 連個保險絲都沒有  感覺就算修好,也好像很危險,隨時會有燒起來的感覺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A9%85%E5%8B%95

楼主:
因為圖片經過壓縮成800x600 糊掉了
截一張清楚一點的
晶片是WS3441S8P

題外話請問,店家一般都是賣300mA的居多
不過這個殼標280mA,這樣300>280可以買來用嗎?
還是300的就是固定輸出300,所以不能用,一定要找一個剛好280或上限280的?

网友A:
1. 拍幾張 LED 板詳細規格相片上來, 不知道負載規格, 無法給建議.

2. 這是 WS3441S8P 官網非常簡單的的電路, 請查看規格書電路來檢查,
    量測 IC 各腳電壓是否正常.
    規格書: http://www.winsemi.com/en/upload/20160322030442_2040.pdf

3. 現在 DRIVER 不貴, 建議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上網拍或水電行買個台製相容 DRIVER 比較快.

4. LED 都是設計成定電流驅動; 不同規格的 LED, 有不同的驅動電流, 所以, 輸出電流
    要看 LED 板規格才知道.

网友:
300ma的驅動可以使用....只是led壽命會變短,這種都是低成本非隔離方案,沒保險絲很正常,沒意外應該是驅動ic掛了,直接買整套驅動板回來換,購買時看電流跟你燈具的瓦數有匹配驅動器即可

网友:
我是直接改成電容線流,110V直驅,去年改兩顆,壞掉的旭光10W(燈泡型),至今還在服役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圖片經過壓縮成800x600 糊掉了
截一張清楚一點的
晶片是WS3441S8P

300mA的買來後調換一下相對於現在圖上那2顆RS的阻值,那兩顆1R8應該是並聯也就是0R9,
你買來的300mA阻值應該會介於0R8~0R85之間,一般這類驅動VFB電壓都一樣,如果不一樣自己再推算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圖片經過壓縮成800x600 糊掉了
截一張清楚一點的
晶片是WS3441S8P

看DATASHEET, 量VCC電壓, 量整流後電壓.
還要確認LED壞了沒, 390V不太可能, 有的話那是電感器的脈衝電壓, 可能LED串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62624-1-1.html
至今還在服役中。

大大利害, 請問你的旭光泡泡球IC是不是SR2328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利害, 請問你的旭光泡泡球IC是不是SR2328A的

用膠封著,撕開沒半個字。不過形狀一樣也是8隻腳。

网友D:
告訴你解答
我也有一顆 掏寶買燈送的

實測
110V無輸出0V
220V穩定輸出60V

這個是220V用的
後來賣家順豐補寄一顆給我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拍幾張 LED 板詳細規格相片上來, 不知道負載規格, 無法給建議.

2. 這是 WS3441S8P 官網非常簡單的的電 ...

來補個圖,上面標示JP0636 5730 12W
共24顆5730
不過驅動器上面寫280mA+-5%
5730這樣用300m應該才是標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訴你解答

我也有一顆 掏寶買燈送的

對阿  我朋友也是掏寶買的
所以內部是220v專用的
外面貼了一個跟內部不符合的殼的意思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  我朋友也是掏寶買的
所以內部是220v專用的
外面貼了一個跟內部不符合的殼的意思囉? ...

是的 快請他跟賣家補一個全電壓的
你也可以用220V測試 就知道結果了

网友:
LED 恒流電源買的比修的便宜,沒屋頂就有,恒流電源是定電流,不定電壓,電壓會自己昇壓到適合的電壓,下面網址你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688748972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8137291574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 ... &p1=&p2=120

网友E:
現在規定要加保險絲,建議可增加個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補個圖,上面標示JP0636 5730 12W
共24顆5730
不過驅動器上面寫280mA+-5%

這應是 2並 12串 的 5730, 單顆電壓 3.3V, 電流 150ma, 所以整體約 40V 300ma,
只要買 35~42V, 280~300ma 的 DRIVER 即可使用, 建議 280ma 可延長 LED 壽命.

厡 DRIVER 可先接 AC 220V 測試好壞, 若是會亮, 就是不支援 110V, 看是向賣家討取
或重買一個都可.

网友:
大家買LED 驅動器前,最好能先看裡面裝的驅動板,這種外殼都是"公殼",裡面的驅動板有的就簡單到不行,連保險絲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訴你解答

我也有一顆 掏寶買燈送的

我去附近元華電子買 一顆120
外殼很好拆,也就是之前wish說的,殼 安規都隨你裝
基本上只是多個殼,連固定都沒有

不過看起來元華賣的用料還是比一開始掏寶的好一些
另外好奇心買了一顆高功因的,一顆200
純分享,真的要買顆拆來看再買

左掏寶;右元華電子120元,

左掏寶;右元華電子120元,

另一家200元的內部

另一家200元的內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規定要加保險絲,建議可增加個保險絲

我問賣家說你們led驅動有沒有有保險絲的版本,賣家回覆只有傳統高功因的有保險絲,現在都是用晶片做保護。

因此我元華買的這款$120的,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保險絲,靠晶片保護吧?
不曉得安不安全?感覺還是物理性質,單獨一顆保險絲,看得到的比較安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附近元華電子買 一顆120
外殼很好拆,也就是之前wish說的,殼 安規都隨你裝
基本上只是多個殼,連固 ...

告訴你一個殘酷的事實,右邊其實應該也是淘寶有在賣的
https://world.taobao.com/item/35 ... 380071636.30.20SDD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訴你解答

我也有一顆 掏寶買燈送的

FLETCHER:
   我也有這樣的現象,不知道真正文提出在哪裡?

网友F:
200元的這個應該就是保險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元的這個應該就是保險絲吧.......

是的沒錯,店家說這種高功因的才有做保險絲(200元的)
一般的就沒有,就是靠晶片(掏寶送的那種or上面120元 那種)

我的疑問是 用晶片控制  沒有真的設置保險絲
這樣真的可靠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問賣家說你們led驅動有沒有有保險絲的版本,賣家回覆只有傳統高功因的有保險絲,現在都是用晶片做保護 ...

自己買來加比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62624-1-1.html
至今還在服役中。

康大你連結的那個改裝燈炮鑽孔,請問有簡圖示意嗎?
有機會的話會想參考那個熱對流改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康大你連結的那個改裝燈炮鑽孔,請問有簡圖示意嗎?
有機會的話會想參考那個熱對流改裝。 ...

鑽5mm恐,約略.對稱.脽便鑽的,沒鑽到零件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康大你連結的那個改裝燈炮鑽孔,請問有簡圖示意嗎?
有機會的話會想參考那個熱對流改裝。 ...

隨機網海
參考文
Thermal management of high-power LEDs

Thermal Performance in Light Design with SolidWorks Simulation Fl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0YgufCWBM

FLow Simulation-Led analys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73FxfOYZ0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