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V32A330 有聲 黑屏背光不亮 換燈珠

楼主(2017-10-27):
大同V32A330 有聲 黑屏背光不亮  就拆面板處理

3合1 一體板 多個電容凸爆 無關背光 最後處理

3合1 一體板  多個電容凸爆 無關背光 最後處理

底板一體 不好拆

底板一體  不好拆

用針錐 移開卡榫

用針錐 移開卡榫

2條燈條20燈 故障一條 其中2顆不亮

2條燈條20燈 故障一條  其中2顆不亮

20顆全換 以免再故障

20顆全換  以免再故障

OK 全亮

OK  全亮

熱機

熱機

燒機 謝謝

燒機   謝謝

因找不到燈條 才換燈珠

因找不到燈條 才換燈珠

网友:
很厲害,將燈珠一顆一顆換掉

网友:
新換的LED色澤都一樣,真厲害,上面的透光鏡也黏的很正確,畫面看起來很自然,佩服,恭喜完修

大大用什麼膠黏的?

楼主:
用AB 膠  才有辦法 調位置  但5分鐘就固化  須調少量一次 約黏4到6顆  如用瞬間膠  會傷燈珠本體 造成2次故障 且太快固化 無法調整位置

网友:
恭喜完修,換燈珠比換燈條費工,又找不到燈條,就顯得更難修了,感謝分享!

网友:
用兩條燈條。這技術好一次換20顆

网友:
透光鏡黏的 很厲害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