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瑞EATON C-1000F更換電池DIY

楼主(2017-10-28):
2014年出廠的飛瑞EATON Castle系列C-1000F UPS,日前監控軟體出現電池壽命警告訊息,且面板的電池燈號閃爍
內部原裝電池使用三顆YUASA NPW36-12(紅色字體),這次要更換的是YUASA REW45-12(綠色字體)
新的YUASA REW45-12電池測試出的CCA(175A)與等效內阻(14.89mΩ)數據
將電池固定鐵片三顆螺絲拆下,移除固定鐵片
原本其中一顆電池上有間隔用塑膠腳墊,也要一起移到新的電池上
為了避免接線搞混或錯誤,每次只拆一顆舊的,更換一顆新的,把三顆電池都換成新的YUASA REW45-12
換下的三顆NPW36-12電池
原本的YUASA NPW36-12電池測試出的CCA(125A)與等效內阻(20.6mΩ),三顆電池的數據接近
三顆電池串聯的電壓
因為飛瑞EATON Castle系列電路設計的關係,若電池拆裝過,會導致UPS一開機就發出警告聲音,必須重置才能消除,這時要準備一條DB9公(Male)對DB9母(Female)的串列傳輸線,將電腦的串列埠DB9公接頭連接UPS的DB9母接頭,DB9公-DB9母串列傳輸線使用一般正常線,不要使用跳線
圖中使用USB轉RS232連接UPS
如果電腦上已經執行飛瑞Winpower UPS監控軟體,必須要先關閉,以免干擾下面重置電池警報的步驟

打開超級終端機,若是作業系統內沒有內建超級終端機的,可以上網自行下載超級終端機程式
首先建立一個新的連線,名稱可隨意輸入,然後按下”確定”
接下來會出現”連線到”視窗,確認紅框處”使用連線”中連接UPS的串列埠編號是否正確(圖中表示透過COM5連接UPS),然後按下”確定”
然後會出現串列埠內容,依照視窗中紅框內部設定,每秒傳輸位元2400bps、資料位元8bit、無同位檢查、停止位元1bit、無流量控制,然後按下”確定”
進入超級終端機畫面後,點選紅框1的”內容”圖示,會出現連線內容視窗,然後點選紅框2的”設定”書籤頁
點選設定書籤頁中紅框處”ASCII設定”
將ASCII設定視窗中紅框處的三個選項打勾,然後按下”確定”
回到終端機視窗,依序打入”Q”按Enter→”Q1”按Enter→”QT”按Enter,所有英文字母都是大寫
若每打入一個指令,下面就會出現一串數字,表示資料有正常傳送至UPS且UPS有回應訊息,若是沒有出現一串數字回應,表示沒有與UPS連線成功,必須要檢查RS232、傳輸線、軟體設定及是否關閉原廠Winpower監控軟體
正常來說,打到”QT”指令後,UPS應該就不會再發出警報聲
UPS正前方面板的電池燈號(紅框)也不會再閃爍

結論:
飛瑞EATON Castle家族在機器上加入電池計時器,定時提醒使用者注意電池壽命,把電池換新後也需要重置步驟才能消除警報讓UPS恢復正常運作狀態,增加使用者困擾及自行更換電池的麻煩程度。不過UPS內含有危險電壓,即使關機後危險電壓仍會繼續存在,電池連接上出問題或是不小心正負極短路也會造成嚴重危害,若使用者沒有處理經驗及把握,建議還是交給專業人員進行處理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不知老大那台飛瑞機架式UPS警報解除了沒
搞不好整天跟紅豆妹搭訕
UPS我看還在牆角

网友:
關於UpS又增長了不少知識,謝謝分享知識

网友:
如果空間許可,將左邊那顆電池移到外面正放,壽命會增加許多,因為免加水電池裡面還是有電解液的,只是有的是醬糊狀,有的是填塞玻璃絲棉加上電解液,正放才能保證電極板有充分的電解液浸潤。

网友B:
公司好幾台飛瑞UPS,換了電池後也需要消除警報....結果,居然找不到有RS232的電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好幾台飛瑞UPS,換了電池後也需要消除警報....結果,居然找不到有RS232的電腦。 ...

買一條 usb to rs232 的轉接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老大那台飛瑞機架式UPS警報解除了沒
搞不好整天跟紅豆妹搭訕
UPS我看還在牆角 ...

是的!我還沒去動它........

网友:
好麻煩的飛瑞UPS,這種都是要賺service費用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