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冷氣機排水改善

楼主(2017-10-28):
鄉下家裡冷氣機裝在側牆牆壁,排水很是問題,

開始時老闆裝電動泵浦排水,不巧發生故障,水滴了一地,於是改用桶子接水再提出去倒。

也想到用管子把水接出,可是要將2分細管延冷媒管爬高再拉出戶外,找不到方法把水灌滿細管,一直沒有完成。

這次回去時找到灌氣球的小玩具,於是拆開做灌水用途,裡面構造很簡單,一個O環就發揮單向閥的功能,很快就把小水管灌滿水。

利用屋裡的桶子和屋外的小酒瓶做成連通管,這樣桶子接水液位升高自然從屋外酒瓶口溢出,

哇,冷氣更涼爽了。

网友A:
看了十遍文章~
實在不太了解原理~
這樣水不會流回室內機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十遍文章~
實在不太了解原理~
這樣水不會流回室內機嗎?

室內排水桶要高於室外排水酒瓶,室內排水管要高於液面,防止形成水封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室內排水桶要高於室外排水酒瓶,室內排水管要高於液面,防止形成水封 !

感謝說明~
那不就可以用原本壞的排水馬達~
改裝當室內水桶~
再一個室外寶特瓶固定在牆上~
寶特瓶頂部挖個洞裝條水管作出水口~~

就跟原本排水馬達功能一樣~
還不用電~

网友:
虹吸用水管灌水是手動增加水壓.....  (人力泵浦)

若虹吸水管裡的水乾掉或有空氣, 壓力平衡被破壞......又會積水了! 只能撐一陣子。

一般把管子拉長一點,找個比冷氣排水接頭還低的牆壁孔拉出去就好了!

楼主:
冷媒管線幾乎是在天花板高度,水管也只好順著佈置,無法一路往下排到戶外。

也因為和地面接近3公尺的高度差,才會利用充氣小玩具把水灌滿細管來達成虹吸式的連通管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媒管線幾乎是在天花板高度,水管也只好順著佈置,無法一路往下排到戶外。

也因為和地面接近3公尺的高度 ...

就算沒有窗,也會有門, 若出口位置不適合,
還有最後一招.... 加長水泥鑽頭

要不然,就只能繼續用電動泵浦排水...

网友C:
從以前就用桶接,澆花沖馬桶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說明~
那不就可以用原本壞的排水馬達~
改裝當室內水桶~

目標是免除排水工作,

省電、不再有排水馬達噪音,則是附加功效。

補充內容 (2017-11-6 12:34 PM):
寫太快了,是免除「提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以前就用桶接,澆花沖馬桶都好用。

以前桶子接水後直接澆花,花似乎有些受不了水溫。

沖馬桶又稍嫌遠,就都直接用來沖室外地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