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58" TOSHIBA LCD TV 58L4300U 無法開機!!!

楼主(2017-10-29):
58" TOSHIBA LCD TV 58L4300U 有5V待機電壓....但是無法開機...

連接5V 到 POW_ON 跟 BL_ON ...可是還是沒有12伏...所以判斷是電源板Power Supply Board PK101W0220I有問題!

找到有一個D301A二極體短路...客人正好打電話來問說要多少錢? 我以為只有一顆二級題有問題...不好意思要太多錢...我就說$160   發現又有別的短路

換完以後, 還是沒有辦法開機....所以一定還有別的短路.  次級線圈有短路所以...所以我用奇異筆記慢慢的追踪...

發現的這個Q501 MOSFET [K13A25D]  短路了所以引起D301A  二極體短路!  下圖所示: 這兩個規格很接近, 所以用這個來改用.

資料的反面就是零件...一看就知道存量還可以.

修好了

上網查了一下這個板子的價錢不菲$122.49..大量缺貨代表電源板問題多多.....沒修出來的話就血本無歸了.

別忘了要更新韌體.....Firmware Update File for Version 5.1.1  https://support.toshiba.com/support/modelHome?freeText=3606744

网友:
別忘了要更新韌體.   請問更新 與沒更新  有何差別

楼主:
更新韌體以後...他們會把CPU輸出的 PWM 信號頻率降低....就是說LED的工作頻率會下降..可能會有一點點閃爍可是感覺不出來.....可以防止電源板再度過電流燒壞掉....

网友:
看完還真是覺得技術不值錢!

只收160......還真是好心!

太有良心的店家會餓死~

网友:
看完還真是覺得技術不值錢!

只收160......還真是好心!

太有良心的店家會餓死~                    大哥您搞錯了  是美鈔 $160 *30=NT4800台幣

网友:
米國的維修價格嚇死人!哈哈

网友:
謝謝分享!
這塊板子真的很貴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韌體以後...他們會把CPU輸出的 PWM 信號頻率降低....就是說LED的工作頻率會下降..可能會有一點點閃爍可 ...

大叔能說明出這更新差異結論==>利害
小弟網路撈了2小時
都找不到更新差異的說明n_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叔能說明出這更新差異結論==>利害
小弟網路撈了2小時
都找不到更新差異的說明

因為~~....是我自己幻想...瞎掰的.....

-----------------------------------------------------------------------------------------------
這獨門的內功只傳女不傳男.....看你孜孜好學....也罷!!!

請問你一下? LED電視怎麼控制....LED螢幕的明暗度呢?

主機板微處理器就是用這個PWM去控制LED驅動器來調節螢幕的亮度...PWM信號有分成數位或者是類比控制[0~5V]....現在都是用數位式的pwm信號去控制....只要主機板微處理器CPU輸出一個信號, 螢幕的亮度就會變明暗........所以CPU要不斷的輸出明亮度控制信號去控制LED驅動器來調節螢幕的亮度....

同理可證.....我可以用一個可變電阻器當成一個分壓器[0~5V]....來控制LED螢幕的明暗度....用類比控制[0~5V]....而不需要用主機板.  而且類比信號有優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