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

楼主(2017-10-30):
5G =  G G+ G G+ G

5G的網路速度是4G的100倍?  高清的8K 3D影片,或是在一秒鐘內下載整部影片!

5G相比4G的技術創新如下:

5G將採用512-QAM或1024-QAM更高的資料壓縮密度調變/解調變器,目前4G使用256-QAM或64-QAM的調變以壓縮傳輸資料,因此頻譜效率每Mbps/100MHz的利用效率更高提高更多傳輸速率。
5G將採用28GHz毫米波通訊,目前4G是用700MHz、900MHz、1800Mhz、2600Mhz等低頻段,雖然電波延射能力比較高但是在低頻上頻譜資源就卻相當有限,在高頻的毫米波大多是軍用戰鬥機雷達或測速照相等少數裝置,頻譜寬度更高,而且更容易找到連續頻譜,代表空白頻譜將會非常容易取得。
波束指向配合多輸入多輸出MIMO相控陣列天線, MIMO多輸入多輸出利用電磁波的空間多工和路徑不同多天線系統提高傳輸速率,類似在軍用領域的技術將延伸出的商用技術版本
波束自適應和波束成形,能夠提高特定方向的波瓣優化傳輸距離
新材料將使用GaN氮化鎵或是GaAs砷化鎵材料的RF射頻天線和功率放大器,此材料的RF射頻天線能在更高的頻段有更高的能源效率,代表裝置比較省電。
為了適應工業物聯網、無人駕駛汽車、商用無人機等新技術的應用,網路延遲時間將降低到1ms以下
雖然5G延伸向下4G設備,5G更像是一種全新的網路.

由於5G技術將可能使用的頻譜是28GHz及60GHz,屬極高頻(EHF),比一般電訊業現行使用的頻譜(如2.6GHz)高出許多。雖然5G能提供極快的傳輸速度,能達到4G網絡的40倍,而且時延很低,但訊號的衍射能力(即繞過障礙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且傳送距離很短,這便需要增建更多基站以增加覆蓋。

在2009年,華為就已經展開了相關技術的研究,並在之後的幾年裡向外界展示了5G原型機基站。華為在2013年11月6日宣布將在2018年前投資6億美元對5G的技術進行研發與創新,並預言在2020年用戶會享受到20Gbps的商用5G行動網路。2014年5月8日,日本電信營運商NTT DoCoMo正式宣布將與Ericsson、Nokia、三星等六間廠商共同合作,開始測試凌駕現有4G網路1000倍網路承載能力的高速5G網路,傳輸速度可望提升至 10Gbps。預計在2015年展開戶外測試,並期望於2020年開始運作。

2013年5月13日,韓國三星電子宣布,已成功開發第5代移動通信(5G)的核心晶片實作[10],這一技術預計將於2020年開始推向商業化。該晶片技術可在28GHz超高頻段以每秒1Gb以上的速度傳送數據,且最長傳送距離可達2公里。與韓國目前4G技術的傳送速度相比,5G技術要快數百倍。通過這一技術,下載一部1GB的高畫質(HD)電影只需十秒鐘。2015年諾基亞與加拿大某運營商成功測試5G。預計在2018年冬季奧運期間,韓國將推出5G試驗網絡,並於2020年實行大規模商用。2016年8月3日,澳大利亞電信宣布將於2018年在黃金海岸進行5G試驗。

2016年高通公司發表全球首個5G基帶晶片X50,驍龍X50 5G數據機使用28GHz毫米波通訊,下行速率達到5Gbps為目前最快的量產形晶片X16使用在S835處理器的1Gbps的5倍之多,X50基帶可能在2018年初量產。高通進一步的解釋是,利用毫米波波長短的特點,形成狹窄的定向波束,發送和接收更多能量,從而克服傳播/路徑損耗的問題並在空間中重複使用。此外,在視距路徑受阻時,非視距(NLOS)路徑(如附近建築的反射)能有大量能量以提供替代路徑。按照高通的規劃,驍龍X50 5G平台將包括數據機、SDR051毫米波收發器和支持性的PMX50電源管理晶片。[WIKI]

网友:
頻率高到都卜勒效應嚴重影響接收

网友A:
無線電傳輸的理論上空間損失公式為:

Loss (dB)= 32.44 + 20Log D (km) + 20Log F (MHz)

D 是距離單位為 kM 公里,F 是頻率單位為 MHz。

可以用這公式來算一下從系統從 4G 升級到 5G 傳播損失會增加多少,4G 用 2GHz 算,5G 用最低頻率 26GHz 算,距離都是 1km。
120.7 - 98.4 = 22.3dB
從 4G 升級到 5G 單單一個使用頻段的理論損失就增加了 22.3dB 了,這裡我們還沒去算使用 512-QAM 頻寬增加的損失。
無線電系統ㄧ個 22dB 是很大的數值,場強信號 6dB 就是一倍,在不能無限制的增加基地台與手機的功率下只能減少傳輸距離。

同樣看上面這個公式距離是與頻率成反比,頻率增加一倍距離就得縮短一倍才能達到相同的空間傳輸損失值。
以 4G 與 5G 的情況下頻率比 26G / 2G = 13,就是說要達到相同的服務信號場強基地台與您的手機距離要縮短 13 倍才行。
目前電信業者是以三公里半徑來規劃基地台的密度,換成 5G 後假設基地台的等效輻射功率 ERP 是相同的只能服務 230 公尺?
電信從 2G 900MHz 升級到 4G 的 2600MHz 就已經有許多收不到信號的狀況,幾年後真進入 5G 時代後以目前的基地台密度真無法想像要如何使用。
基地台有巨大成本考量又有居民電磁波疑慮不是說建就建,所有推廣 5G 技術的廠家都能弄出展示攤位,就是不說如何突破傳輸距離嚴重縮短的物理限制。
就像 WiFi 的例子 5GHz AC 頻道是很快沒錯,但是常常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無線電傳輸的理論上空間損失公式為:

Loss (dB)= 32.44 + 20Log D (km) + 20Log F (MHz)

對啊,
種花的4G在我老家室內根本是廢物,完全收不到,還要走出室外較空曠處才有訊號,
這其實可以安慰自己,表示基地台離我有點距離,也不錯啦,想清淨的時候還蠻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