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G 即熱型燃氣熱水器 GH5530NW 一半沒火

楼主(2017-10-31):
熱水不夠熱才發現左邊沒火,不知該不該修?還是換新的?

网友A:
安全問題,自己斟酌。
不放心的話,善用肥皂水測漏。

如果要處理,通通出氣孔。

网友:
怎麼會一半全都沒火,搞不好是所謂的分段火排....

网友:
如您圖示:左邊五支未點燃瓦斯噴嘴頭用毛筆沾肥皂水測試瓦斯是否阻塞。
看圖環境屬 多毛絮場所,會造成瓦斯未達爐嘴火排,可拆下爐嘴火排用水清洗 。

楼主:
感謝樓上諸位大師的指導,修好了,針插一插,刷子刷一刷,就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囉!但還是要注意周圍環境、粉塵太多對瓦斯熱水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問題,自己斟酌。
不放心的話,善用肥皂水測漏。

請問使用中可以通出氣孔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使用中可以通出氣孔嗎?

嚴格說來,任何檢測與故障排除之前,都要斷水斷電斷瓦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使用中可以通出氣孔嗎?

這樣做很危險,
怕傷到自己,
還是拆下清潔後裝上再使用.

線的接頭有空看有無氧化,
順便保養一下.

网友:
原來瓦斯會被堵塞影響,還滿特別的耶!
恭喜修復~

网友:
很給力感謝分享

网友:
這個是用白努力現象,文氏管原理把瓦斯拉上去燒,如果瓦斯沒拉上去積在外殼裡,一旦點火,樓主有機會上社會版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