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XL6009模組上的電位器改固定模組的問題

楼主(2017-10-31):
我想將XL6009的升壓模組輸入3.7後升壓固定5V左右輸出

參考電路圖及公式 Vout = 1.25*(1 + R2/R1)
5 = 1.25*(1+ R2/330)
R2 = 990Ω

我將BOCHEN 3296拆下後用1KΩ取代,
將電阻兩個腳焊在左右的焊孔中,
中間的孔無焊接。

接電池測電壓輸出飆到25V,嚇到趕快切電源,
電阻燙到都快爆了,請問是我焊錯孔了嗎?

補充內容 (2017-11-8 06:52 PM):
我找到問題了,
在資料表上找不到最低驅動電壓,
賣家說3V就可驅動,
實際上輸入低於3.2V就無法穩定工作。

補充內容 (2017-11-8 06:53 PM):
我這一塊是低於3.2V就暴衝到頂,
輸入高於3.2V就正常依設定5V輸出。

网友A:
重新焊接試試
沒有接錯  可以在上電前確認分壓電組串
R1 跟R2 的阻抗

网友B:
牛傻傻的問一下..

1. 有沒有試過先用BOCHEN 3296調成5V輸出, 再把BOCHEN 3296拆下, 量量BOCHEN 3296的電阻值?
量出的阻值是不是也是1KΩ?

2. 拿XL6009可調電源模組來做3.7V>5V昇壓.. 好浪費喔...
拿一般的5V昇壓模組來用, 應該比較便宜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54139-1-1.html

网友C:
應該是這個樣子...你數學不及格.... 可能是你R1 , R2搞錯了?

Vout = 1.25*(1 + R2/R1)     5 = 1.25*(1+ R2/330)   R1 =330???

5=1.25(1+330/x)        5/1.25=(1+330/x)   4=(1+330/x)   3=330/x   x=330/3   x=110ohm    R2 = 110Ω

知道了~ 沒有錯~ 是電路標識和公式上的R1 , R2的代號不一樣? 所以R2=1k 這個是對的...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個符號要怎麼打出來  [  Ω  ] ?    我每次都是打 [  ohm ]

网友:
我搞清楚了! 你買的這個, 只能升壓不能降壓.....

要買這一種的才能升降壓....

RCX XL6009 4A 400KHz With Auto Adjustable Step UP Voltage (Input 3.8V-32V / Output 1.25-35V)

-----------------------------------------------------------------------------------------------------------
XL6009   400KHz 60V 4A Switching Current Boost / Buck-Boost / Inverting DC/DC Converter

网友D:
搜狗輸入法自己轉換的Ω也可以打αβγφ±

樓主說是升壓沒錯,3.7~5,分壓電阻是算錯了。330Ω本來是墊底用的。串一個1k就是1.3k,在25v下面有接近20mA,當然熱了。

樓主的比例是沒算錯的, Vout = 1.25*(1 + R2/R1)所以R2/R1=5/1.25-1=3
就是說R2是R1電阻的3倍。
但是R2+R1是串聯在電源的。因為都是cmos工藝,輸入電流極小。他們的電流I=Vout/(R1+R2)建議大概0.1~1mA以內。所以
R1+R2>5/0.0001=5K或者R1+R2<5/0.00001=50K
就是說

R2/R1=3
R1+R2>5K
R1+R2<50K
根據E24(±5%)標準電阻表3比1關係的

R2選30k,R1選10k最方便容易

改造方法:
1、將隔壁那個331短接
2、現在空焊盤焊接一個30k,旁邊焊盤接10k。就是說,等效電位器調到3:1的位置。多用一個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焊接試試
沒有接錯  可以在上電前確認分壓電組串
R1 跟R2 的阻抗

我量是639Ω,也不知道是否正確。

网友:
搜狗輸入法自己轉換的Ω也可以打αβγφ±...............謝謝您....很麻煩! 我還是把它放在一個檔案裡面好了..用拷貝再粘貼...

Ansifa 您好厲害呀!  別忘了明年的今天, 我們要參加武林爭霸大賽...決一雌雄     沒騙你...我剛剛也想到這個...因為我看人家的都是用k ohm 以上的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有兩顆電感器的可以降壓...我好像都一直找不到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傻傻的問一下..

1. 有沒有試過先用BOCHEN 3296調成5V輸出, 再把BOCHEN 3296拆下, 量量BOCHEN 3296的電阻 ...

1.網路是有前輩說改成820Ω,可是我用680Ω(手邊剛好沒820Ω),輸出也是高達21V
2.因為有可能需要穩定輸出1~2A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狗輸入法自己轉換的Ω也可以打αβγφ±

樓主說是升壓沒錯,3.7~5,分壓電阻是算錯了。330Ω本來是墊底 ...

我搞糊塗了,所以若是不改330Ω,就公式計算990Ω,我串接1K電組是正確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這個樣子...你數學不及格.... 可能是你R1 , R2搞錯了?

Vout = 1.25*(1 + R2/R1)     5 = 1.25*(1+ ...

「Ω」我是從EXCEL→插入→符號裡複製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網路是有前輩說改成820Ω,可是我用680Ω(手邊剛好沒820Ω),輸出也是高達21V
2.因為有可能需要穩定輸 ...

牛這裡有一樣的模組, 幫你實作試了一下..

1. 輸入3.7V, 輸出5V時的電阻值為819Ω, 與您測的數值差不多!

2. 以1KΩ電阻取代可變電阻, 輸出電壓為5.76V, 電阻並沒有發燙的現象!

注意一下! 這板子是雙面板! 你上下的鍚孔是不是有連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牛這裡有一樣的模組, 幫你實作試了一下..

1. 輸入3.7V, 輸出5V時的電阻值為819Ω, 與您測的數值差不多!

我也有這個模組,正想翻出來,結果翻了半小時沒找到。還是你比較快。
估計輸出25v是焊錯了位置或者虛焊了。沒有回饋電壓所以輸出一直上沖,若是真5v輸出是沒大問題,大概电流5mA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這個模組,正想翻出來,結果翻了半小時沒找到。還是你比較快。
估計輸出25v是焊錯了位置或者虛 ...

對吼..樓主 會不會是焊錯位置了??

牛是焊這!
這模組本來就有預留SMD電阻的焊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這裡有一樣的模組, 幫你實作試了一下..

1. 輸入3.7V, 輸出5V時的電阻值為819Ω, 與您測的數值差不多!

感謝牛的大力幫助,上下鍚孔有連通。
這樣看來,可能是我的XL6009E1 TO263-5掛了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牛的大力幫助,上下鍚孔有連通。
這樣看來,可能是我的XL6009E1 TO263-5掛了喔! ...

應該沒掛,不然應該不會升壓那麼兇殘,可以嘗試臨時搭焊回原來的可調電阻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吼..樓主 會不會是焊錯位置了??

我正在放大看你的圖,懷疑是我焊錯了。果不其然。
果然是非本科搞笑班的,趕快先來去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沒掛,不然應該不會升壓那麼兇殘,可以嘗試臨時搭焊回原來的可調電阻找原因 ...

這顆大陸製的3296替代品,官方寫的壽命只有200轉,有夠短,已經被我轉到阻值完全不會變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吼..樓主 會不會是焊錯位置了??

因為之前用電表量右邊兩孔是導通狀態,所以焊在最左右的錫孔,
現在換焊在最左邊的2孔還是暴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放大看你的圖,懷疑是我焊錯了。果不其然。
果然是非本科搞笑班的,趕快先來去修正。 ...

加油!
XL6009E1除非是輸入電壓極性接反, 不然是不容易掛掉的!

您之前焊的點, 和剛剛焊的點, 結果是一樣的!! 因為右側那二點是導通的!
這個模組, 可能有其它的問題了!!

另外, 您能不能拍一下目前焊的局部相片? 那二個SMD焊點是不是有不小心焊在一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顆大陸製的3296替代品,官方寫的壽命只有200轉,有夠短,已經被我轉到阻值完全不會變動了。 ...

如果阻值不會變動,順時針擰十圈,再逆時針擰十圈。一般是飛出去螺絲外了。可以挽救的。我們用慣了山寨。有心得

我也翻出来了,等我来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
XL6009E1除非是輸入電壓極性接反, 不然是不容易掛掉的!

這是目前試焊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阻值不會變動,順時針擰十圈,再逆時針擰十圈。一般是飛出去螺絲外了。可以挽救的。我們用慣了山寨。 ...

果然是經驗老到,還好Ansifa告知,阻值確實又可以調了,差點沒把它給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目前試焊的狀態

有一種感覺就是這個XL6009已經被你燒壞了!     可不可以再換一個?

网友:
輸出標到那麼高,接近 IC 最高規格。
表示:FB 沒電壓。PWM 有工作。
有關限流問題與回授電阻沒什麼關系,看 IC 方塊圖就會看到。
回授電阻的大小比例只會影響 PWM 的靜態功率與輸出電壓的精準度(<<10倍以上的分流關系)。除非電流太小到 PWM IC 內部那個差動放大/OPA 無法工作。

网友E:
你直接在 Vout 加上 5V 去查一下 FB 電壓為何就應該知道問題了,如回授電路正確的話, FB 應為 1.25V

网友D:
先学楼主来个错误示范,直接焊掉3296,

输入4.3v输出55v,凶残吧。

第二步,焊上一个1k电阻,万用表测量996Ω合用。由于我只找到一个丁点大的锂电池还没电了,只好找个充电板一边充电一边玩了。
我的输出好准确哦。990Ω用996Ω,电压就差0.0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種感覺就是這個XL6009已經被你燒壞了!     可不可以再換一個?

我也是這麼認為,可是手邊已經沒有可以玩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直接在 Vout 加上 5V 去查一下 FB 電壓為何就應該知道問題了,如回授電路正確的話, FB 應為 1.25V ...

我可以這樣反接嗎?賣家說反接會燒IC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学楼主来个错误示范,直接焊掉3296,

输入4.3v输出55v,凶残吧。

被您這麼一說,我都臉紅了。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学楼主来个错误示范,直接焊掉3296,

输入4.3v输出55v,凶残吧。

您跟牛玩的結果都這麼準確,看來真要結案是XL6009E1掛了。
我把半殘又活過來的3296先調到820Ω,裝回去後還是暴衝到25.9V。
看來是沒搞頭了。

在酷痞就是爽,一個問題可以學到這麼多東西,太感謝大家啦。

网友D:
外接了一個可調電阻方便調整。調到21v的時候,電阻約5.16k。樓主檢查一下是否選用了錯誤的電阻  。我始終覺得這東西挺皮實的,沒有個12v絕對燒不了。3.7v小兒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跟牛玩的結果都這麼準確,看來真要結案是XL6009E1掛了。
我把半殘又活過來的3296先調到820Ω,裝回去後 ...

好吧,虽然我还是不能接受6009这就烧了,不过看样子还真是。。。可能烧毁在FB脚了。。内断了取样不了电压。刚好置于最大55v的中位26左右。最后一招,测一下331电阻有没变值了,把它焊掉。毕竟刚才发热过,容易变阻值。。。。不行的话只能再去搞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了一個可調電阻方便調整。調到21v的時候,電阻約5.16k。樓主檢查一下是否選用了錯誤的電阻。我始終覺得 ...

我也開始懷疑是不是用錯或是有問題的電阻。
還好一測997Ω,我也好想有5V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開始懷疑是不是用錯或是有問題的電阻。
還好一測997Ω,我也好想有5V啊。 ...

怀疑的不是这个,是板子上面那个331。

尤其是再看你第一帖说,接上1k电阻,会烫到爆。证明1k电阻生效。为什么会有25v,就是331电阻变了阻值。导致R2/R1不是1000/310,而是1000/200或者1000/100更小。所以才会飙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的不是这个,是板子上面那个331

直接在PCB上測327Ω,一定要解焊下來測嗎?
這麼小的SMD,我手殘解下來鐵定是會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的不是这个,是板子上面那个331。

尤其是再看你第一帖说,接上1k电阻,会烫到爆。证明1k电阻生效。 ...

經您這麼一提點,那我明天來試試看把331換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在PCB上測327Ω,一定要解焊下來測嗎?
這麼小的SMD,我手殘解下來鐵定是會壞的。 ...

PCB测量只要不是小于331太多,一般正确。那。。估计。。。。真是坏了,唉。转眼这个话题讨论了两个月。今天11.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可以這樣反接嗎?賣家說反接會燒IC耶!

理論上不會,因為那個 diode反向不會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在PCB上測327Ω,一定要解焊下來測嗎?
這麼小的SMD,我手殘解下來鐵定是會壞的。 ...

不怕~ 6009牛這有備品.. 壞了可以寄給牛修... (反正天氣冷, 牛不會去泡水)

只是.. 這東東新的不到nt$40, 怎寄都不划算的說! (除非您就住新店區新和街這附近)

网友F:
PCB上面焊點是否全部重焊呢?
前一陣子有玩過這個升壓板,當時買了不少片。
然而前期一一檢查時,其中一片怎麼測試電壓都不會變化,仔細一看整個昏倒...
FB腳居然沒焊好...,難怪怎麼調都沒作用...。
後來,補焊完就回復正常了。

至於IC是否故障,可以用二極體檔測量看看,一般而言不會全數都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测量只要不是小于331太多,一般正确。那。。估计。。。。真是坏了,唉。转眼这个话题讨论 ...

哈哈,時光飛逝,我祈禱明天,他自己復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論上不會,因為那個 diode反向不會通~

請問操作步驟如圖嗎?
測試前跟先進確認,免得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 6009牛這有備品.. 壞了可以寄給牛修... (反正天氣冷, 牛不會去泡水)

只是.. 這東東新的不到nt$40, ...

感謝牛的熱心,可惜我住板橋近萬華,有點遠了。
有一次早上上班時段,騎機車經新店到木柵捷運站,居然要一個小時,有夠傻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操作步驟如圖嗎?
測試前跟先進確認,免得搞笑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上面焊點是否全部重焊呢?
前一陣子有玩過這個升壓板,當時買了不少片。
然而前期一一檢查時,其中一片怎 ...

這片本來是好的,沒使用多久電壓就自己跑掉,才還疑是電位器壞了。
感謝分享您遇到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上面焊點是否全部重焊呢?
前一陣子有玩過這個升壓板,當時買了不少片。
然而前期一一檢查時,其中一片怎 ...

您提到的二極體檔測量,這我還真的不會,

楼主:
照前輩的方式測試,有測得電壓約1.45V,那這樣XL6009是正常的嗎?
蠻接近數據表上寫的1.2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前輩的方式測試,有測得電壓約1.45V,那這樣XL6009是正常的嗎?
蠻接近數據表上寫的1.25V。 ...

假設你電表的是準的:
量到 1.45V,輸入應為 6V。

假設電路沒短路沒空銲沒斷路:
配合前面你的測試結果,XL6009內部回授電路有可能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設你電表的是準的:
量到 1.45V,輸入應為 6V。

還是只能跟它說再見了,感謝您。

楼主:
找到問題了,
在資料表上找不到最低驅動電壓,
賣家說3V就可驅動,
實際上輸入低於3.2V就無法穩定工作。

我這一塊是低於3.2V就暴衝到頂,
輸入高於3.2V就正常依設定5V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