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7-391-53314G25aws觸發掉電重啟

楼主(2017-10-31):
主角:acer S7-391
症狀:觸發上電後掉電重啟
拆機量各路電壓都有,缺CPU跟內顯供電
刷過BIOS,4M跟2M都有刷過(非原廠)

板號
CPU供電電感對地阻值
內顯供電電感對地阻值

CPU電感對地阻值是純粹低阻抗還是CPU已經掛了?

煩勞先進們不吝指教...

网友:
你這樣檢測也行嗎?一般都是測二極管檔位吧。紅黑表筆互換

网友A:
你恆流源電流跳變情形
CPU跟集顯供電 先檢查這兩顆 vt1318和vt1323组合的 VT1323比較常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恆流源電流跳變情形
CPU跟集顯供電 先檢查這兩顆 vt1318和vt1323组合的 VT1323比較常壞 ...

獅子魚大又要勞煩您了

小弟沒有恆流源電供,只有電流功率表

電流待機大約0.02A,觸發上電大約到0.07A左右

小弟也有懷疑是VT1323這一對PWM玻璃IC

因為沒有示波器沒辦法看波形

但因為是BGA封裝,小弟沒有焊過這種封裝的經驗

在台灣買兩個(聽說X寶一堆散裝拆機整新)

但可能焊失敗了,換上去還是一樣

台灣買的一顆要90元超貴

打算這兩天再買兩顆來試

至於電感對地阻值,昨晚爬一堆文這阻值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
您好:CPU跟內顯供電問題,很有可能問題在於PCH 橋身上喔!

楼主:
再次把vt1323換掉還是一樣,這次焊的應該沒有問題

把電感拔掉測倒是有0.5V左右

無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把vt1323換掉還是一樣,這次焊的應該沒有問題

把電感拔掉測倒是有0.5V左右

98頁時序下去查

楼主:
沒錯,時序走到VCC_CORE就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時序走到VCC_CORE就沒了

VCC_CORE沒出來嗎
還是IMVP_PWRGD
之前VT1318MF有一起換嗎 還是把48PIN電壓測量寫上來判斷

楼主:
VCC_CORE,IMVP_PWRGD,SYS_PWROK都沒有

當初是VT1323SF兩個一起換掉

VT1318MF並沒有換

好的我有空在打上來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_CORE,IMVP_PWRGD,SYS_PWROK都沒有

當初是VT1323SF兩個一起換掉

IMVP_PWRGD就是VT1318第46腳.拔掉CMOS電池後第一次上電.或者觸發後都會有3.3V

如果順利-就會出CPU電壓

如果更順利-就會有畫面.

剛才幫客人修了一台.取走前.幫你量了這兩組電壓.其餘可能就幫不上忙了

楼主:
VT1318自動上電後的各腳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VT1318自動上電後的各腳電壓

有沒有發現.沒有任何電壓接近5V   也就是說5V_S5沒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發現.沒有任何電壓接近5V   也就是說5V_S5沒來

難道我真的錯殺忠良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難道我真的錯殺忠良了嗎

沒關係.忠良不會怪你的

网友A:
看電路圖S5經過分壓到4腳大約0.5 看你測量問題出在28腳相關線路 到VT1323
所以有可能是VT1318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路圖S5經過分壓到4腳大約0.5 看你測量問題出在28腳相關線路 到VT1323
所以有可能是VT1318損壞

VT1318換下去還是一樣

我把46腳的10K電阻直接短接後

CPU電壓出來了1.11V左右

但核顯供電還是沒出來

把核顯VT1323再次換掉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