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助 HTC X920D 尾插 USB

楼主(2017-10-31):
求助 HTC X920D  USB 無法連接電腦

尾插 USB 接點位置 已知是斷線 -- 量不到相通點

有量過或有此尾插得幫忙量一下--是在排線的哪個位置

想用跳線的--不然手機已不值錢--留著備用

网友:
網拍有賣尾插,看起來不貴....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 ... %92&t=0&p=1

楼主:
謝謝 -- 我也知到有在賣 -- 只是 只有 usb 無法傳輸而已 其實不修也可用 -- 充電也正常

网友A:
加油~~不好焊....祝你成功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不好焊....祝你成功

甘溫 --- 快來試試看

感謝 -- 成功連上電腦

焊接技術有待加強 - ㄎ

省下 300~5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甘溫 --- 快來試試看

感謝 -- 成功連上電腦

讚喔!!軟排可焊接的面積很小
要是我可能直接換尾插小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喔!!軟排可焊接的面積很小
要是我可能直接換尾插小板了

已沒價格的手機 -- 能將就用就用 -- 在花那買 (尾插) 太浪費 - 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沒價格的手機 -- 能將就用就用 -- 在花那買 (尾插) 太浪費 - ㄎ

說的也是,
或許明年底,
3G停了,
這支手機只能上網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的也是,
或許明年底,
3G停了,

說實在的 --

現在一般人用手機根本已不用來 3G 4G 打電話 --- 幾乎都用 LINE 打也就是網路

所以應該改為網路手機就好---不用 3G 4G  真是一些奸商共同體

死老百姓只能任他們宰割

网友C:
我建議你用OK線..比較細...你連接用的線太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議你用OK線..比較細...你連接用的線太粗了

這是維修用的漆包線 0.10 mm 應該最細的了(跟頭髮一樣細)  -- ok 線比較粗吧 !

如還有比這細的請告訴我--我該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維修用的漆包線 0.10 mm 應該最細的了(跟頭髮一樣細)  -- ok 線比較粗吧 !

如還有比這細的請告訴我 ...

你照片是有放大嗎?
我看到接線蠻粗的...
所以我誤以為你用粗的線來接...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維修用的漆包線 0.10 mm 應該最細的了(跟頭髮一樣細)  -- ok 線比較粗吧 !

如還有比這細的請告訴我 ...

有喔~~我的這組線是0.02mm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最細的......但是我知道我焊接的好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喔~~我的這組線是0.02mm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最細的......但是我知道我焊接的好痛苦><

一根毛都比它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喔~~我的這組線是0.02mm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最細的......但是我知道我焊接的好痛苦><

哇裡勒 -- 真有更細的 -- 那就要連 烙鐵頭 一起更換才好焊接

可是如用那麼細的 漆包線  手機時常玩到發熱 不知電流負荷的了嗎 ?

感謝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