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250M MORTAR(MS-7A69)

楼主(2017-11-01):
求助問題:
此主板記憶體1、3和2、4不開機
單條接1或2可以開機,3或4不開機
已做測量:
Q8 G1有電壓輸入,D2 0V輸出
已做處理:
已重刷bios,換過cpu腳座,換過Q8還是一樣

MS-7A69

MS-7A69

Q8位置

Q8位置

Q8

Q8

网友:
此板雙通道為12一組 34一組 所以34應該有另一組供電 DIMMB1 DIMMB2 G2開啟條件D2線路 所以先檢查Q4 還有5VDIMM是如何產生的
我沒圖紙不清楚是不是這樣

楼主:
測量VCC_DDR電壓皆有1.19V
VDD_SPD有3.3V
SMB_CLK_DIMM皆有3.3
SMB_DATA_DIMM也有3.3
VPP25皆有2.4V
DIMM_CA_VREF、DIMM_RESET、DIMM_EVENT都測過12比照34各個電壓都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量VCC_DDR電壓皆有1.19V
VDD_SPD有3.3V
SMB_CLK_DIMM皆有3.3

VTT_DDR 77或221腳 剩這個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T_DDR 77或221腳 剩這個沒量

魚大VTT_DDR量過0.599V
1,2,3,4插槽都是由U24第4根腳提供
U24供電腳測量0.598V

网友B:
發帖時標題要簡述問題,方便以後的會員查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帖時標題要簡述問題,方便以後的會員查詢

好的,我會做更改。謝謝W大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魚大VTT_DDR量過0.599V
1,2,3,4插槽都是由U24第4根腳提供
U24供電腳測量0.598V

VTT_DDR應該要0.75 查一下他的線路 那兩顆電容先檢查
U24-VREF那兩顆分壓電阻

楼主:
C254,C268,C282,C283,C284,C285都請下來換上去了一樣不開機,U24也一併請下來量阻值一樣未改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254,C268,C282,C283,C284,C285都請下來換上去了一樣不開機,U24也一併請下來量阻值一樣未改變 ...

以上測量DDR4電壓應該都正常 BIOS裡面有記憶體控制調整嗎

网友C:
這片主機板.應該還在保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測量DDR4電壓應該都正常 BIOS裡面有記憶體控制調整嗎

我到BIOS未找到這個相關的控制調整,後來直接快捷鍵最佳預設重開換記憶體插槽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主機板.應該還在保內吧

在保固內沒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到BIOS未找到這個相關的控制調整,後來直接快捷鍵最佳預設重開換記憶體插槽還是一樣 ...

你先把CPU拆下來 把記憶體放到2跟4 再把CPU裝回去開機看看
還有BIOS 將XMP關閉
SPD設置的額定值為2400Mhz 改為2133 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CPU拆下來 把記憶體放到2跟4 再把CPU裝回去開機看看
還有BIOS 將XMP關閉
SPD設置的額定值為2400Mh ...

CPU拆下裝上RAM後裝CPU開啟一樣抓不到,除錯顯示55
BIOS XMP反白 SPD設置2400也是一樣抓不到記憶體
莫非這是板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拆下裝上RAM後裝CPU開啟一樣抓不到,除錯顯示55
BIOS XMP反白 SPD設置2400也是一樣抓不到記憶體
莫非 ...

紅圈部分是不是有掉件

通常記憶體抓不到另兩隻是CPU冷卻器造成板子變形 CPU座有彎針 或虛焊 你已經換過座子了 有用帶燈測試燈號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部分是不是有掉件

通常記憶體抓不到另兩隻是CPU冷卻器造成板子變形 CPU座有彎針 或虛焊 你已經換過 ...

魚大,指的是記憶體假負載的測試卡嗎?我這邊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魚大,指的是記憶體假負載的測試卡嗎?我這邊沒有

CPU帶燈測試卡+假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帶燈測試卡+假負載

感謝魚大,我先上淘網買假負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片主機板.應該還在保內吧

听RD说 有的主机板可以修正内存信号线路 这种mod如何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魚大,我先上淘網買假負載

魚大,假負載來之後裝上CPU與DDR4 RAM假負載
有3顆燈異常的亮,DQ0、DQ2、DQS10PE運用嗡鳴檔查ram第幾腳
DQ0第5腳
DQ2第12腳
DQS10P第18腳

只好將DIMMB1A DIMMB2A拆了
肉眼一看好像不一樣....
放大鏡下

好吧...這張板就先擱著

网友D:
怎麼拆下DIMMB1A DIMMB2A的?用錫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拆下DIMMB1A DIMMB2A的?用錫爐嗎?

對呀,用錫爐請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