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Z97 GAMING 3觸發後斷電

楼主(2017-11-01):
此主板觸發後斷電
打二極管檔阻值
ATX2:.294v
ATX4:.429v
ATX8:.688v
ATX9:.328v
ATX10:.533v
ATX16:.583v
12v 4pin:.517v
VBAT1:2.899

測量電壓
CPU_IO:0.03V
CPU_CORE3:0.105V
CPU_CORE2:0.4
CPU_CORE1:1.1V
CPU_VCOMP:1.0V
CPU_VCCIN:1.7V
CPU_IO1:0V
PCH_CORE1:1V
PCH_VCC1:3.351V
VCC_DDR1:1.5V
VTT_DDR1:0.7V
5VDIMM1:5.1V
5V_AUD:0V

已重燒BIOS...

MS-7918

MS-7918

上電時序

上電時序

网友:
圖紙
點位圖
MS-7918-1.0 點位圖.rar (912.61 KB, 下載次數: 125)

你先測34頁IO電壓檢測腳VIN各為多少再比對35頁就知道哪路電壓不正常

楼主:
更新# 目前查到這個VBOOT只有0.7V,沒有1.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 目前查到這個VBOOT只有0.7V,沒有1.7V

那就先檢查那兩顆分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檢查那兩顆分壓電阻

謝謝魚大指導,分壓RV73測量1.1K,另一顆5K。找料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 目前查到這個VBOOT只有0.7V,沒有1.7V

VCCP   VRD_EN   VR_HOT#   VR_SHDN# 電壓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P   VRD_EN   VR_HOT#   VR_SHDN# 電壓如何呢?

C大我還沒測到,測完補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P   VRD_EN   VR_HOT#   VR_SHDN# 電壓如何呢?

C大測量電壓如下
VCCP 0V
VRD_EN 3.1V
VR_HOT 0.007V
VR_SHDN# 4.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大測量電壓如下
VCCP 0V
VRD_EN 3.1V

看起來CPU無電壓.那當然就是斷電.而且開啟電壓已經出現.目前懷疑的是VR_HOT  CPU PWMIC收到過熱信號.於是將CPU電壓關閉. 檢查方向先從1.CPU_VTT(R87)是否有上拉電壓  2.QV1- 重點是SLOW_MODE#應該為高.否則也會拉低H_PROCHOT#信號 3.UV2第3腳對地阻抗是否過低  4.UV2本身壞 5.NCT6792D-RH也與此信號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CPU無電壓.那當然就是斷電.而且開啟電壓已經出現.目前懷疑的是VR_HOT  CPU PWMIC收到過熱信號.於是 ...

CPU_VTT(R87) 0V
SLOW_MODE# 0.124V
H_PROCHOT# 0V
UV2第3腳對地二極阻值.494
UV2有換過了
NCT6792D-RH我來換換看
這片拔掉CPU觸發不會斷電,一上CPU觸發會斷電,一開始就換了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_VTT(R87) 0V
SLOW_MODE# 0.124V
H_PROCHOT# 0V

在沒有可疑的現象之前.不要隨意換零件.維修不應該一直使用替換法. 我發現無法找到CPU_VTT的源頭.也許已經沒有這組電壓. 那是否有 PCH_1P05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沒有可疑的現象之前.不要隨意換零件.維修不應該一直使用替換法. 我發現無法找到CPU_VTT的源頭.也許已經 ...

C大等我測量結果在傳上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大等我測量結果在傳上來

你是否能找到電阻RV11.先將之拆除.看看 H_PROCHOT#是否有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能找到電阻RV11.先將之拆除.看看 H_PROCHOT#是否有變化

C大,H_PROCHOT# 0V
RV11未上電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大,H_PROCHOT# 0V
RV11未上電阻

如果不上CPU 時 UV2第3腳電壓如何呢. 另外你要確認SLP_S5#/S4#/S3 及PCH_1P05/PCH1P5是否都正常.你這一片主機板目前看起來是缺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C大,H_PROCHOT# 0V
RV11未上電阻

先確定電壓正不正常

上電測量IO供電 時鐘 POK 復位 電壓檢測有無異常 PG信號異常會導致斷電重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上CPU 時 UV2第3腳電壓如何呢. 另外你要確認SLP_S5#/S4#/S3 及PCH_1P05/PCH1P5是否都正常.你這一片 ...

C大,這片不上CPU UV2第三腳0V S5 S4 S3 PCH1P05、1P5都正常,但PCH後面有一個點無電壓,我確認該訊號後在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電壓正不正常

魚大,我測量完後補上來相關測量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電壓正不正常

VIN0 1V
VIN1 1V
VIN2 0
VDIMM 1
VIN4 0
VIN5 0
VIN6 0
VIN7 2V
VIN8 0V
PWGD 3V多
PWR_OK 5V
CPU_VTT 0V
3VSB 3V
VBAT 3V
SIO_VCC3 3V
SIO_3VA 3V
SIO_GP16 3V

网友A:
CPU_VTT 用點位圖 查一下這個信號 相關聯的元件測量檢查

補充內容 (2017-11-6 07:04 PM):
R90 R91 附近線路元件先測量

補充內容 (2017-11-6 11:11 PM):
還有R60

楼主:
#更 MSI Z97 GAMING 3觸發後斷電(已解決)

引用 网友A:
CPU_VTT 用點位圖 查一下這個信號 相關聯的元件測量檢查

補充內容 (2017-11-6 07:04 PM):

感謝魚大、C大協助,這片Z97 GAMING 3觸發後斷電後來換了一顆CPU就可以開機了,第一顆和第二顆CPU都是約同一時間製造,後來換了第三顆CPU就沒有問題,重寫BIOS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