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BL2400 塊狀雪花

楼主(2017-11-01):
BENQ BL2400 偶而會出現塊狀雪花(已經二次), 每次電腦+螢幕重開機後, 就好了
趁病情還沒嚴重前先研究一下
請問諸位大大, 這會是螢幕的問題, 還是顯卡的問題?

顯卡是主機板內建的 INTEL Z77 晶片, INTEL HD GRAPHICS

网友:
看看您的電腦主機會不會灰塵太多~
造成電腦主機內部過熱

网友:
以經驗來看是顯卡問題居多,看看手邊有沒有別台螢幕或顯卡裝上交叉測試一下

网友:
應該是主機板上顯示線路有問題
換塊板子試試看!
如果還會發生相同問題...
那就是CPU故障了!!

网友:
比較像是電腦方面的問題,不像螢幕主體的問題

网友A:
顯卡有問題,螢幕故障很少出現這樣的畫面。
感覺是GPU有異常,如果其他可用的顯卡測試看看是否會一樣。
有一個疑問:出現這樣的畫面,畫面會卡住還是持續在播放?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目前會先朝顯卡方面再觀察,
因為偶而也會出現開機後螢幕沒訊號的狀況, 要重開幾次才會正常
正常後會跳到BIOS, 說是 overclock failed, 我沒超頻啊, 進 BIOS重設就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了
會繼續再觀察看看,有新的狀況再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卡有問題,螢幕故障很少出現這樣的畫面。
感覺是GPU有異常,如果其他可用的顯卡測試看看是否會一樣。
有 ...

K大,出現這種異常時,畫面會繼續播放,但滑鼠的這些操作就不聽使喚了,只能關POWER重開

网友:
依照我的經驗,這畫面百面是顯示卡的問題,樓主是使用Intel內建的,那就是主機板的問題了。

网友:
把屏幕設置菜單調出來看下就知道是主機問題還是顯示屏有問題。這種情況一般與顯示卡有關,不過也有情況與記憶體有關。

楼主:
進度報告:
謝謝各位先進的開示, 因為後來常有出現開機後螢幕沒訊號的狀況, 要重開幾次才會正常
手邊剛好有一顆多的POWER, 我就先換了POWER試試
運作至今, 原有的問題暫時解決了
所以也可能是POWER的問題, 再觀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