鋸亞克力板的鋸片?

楼主(2017-11-01):
我想用...我桌型10英寸的圓鋸...來鋸亞克力板....大概是從一厘米到一公分厚....就是超薄液晶EDGE電視裡面都有一片亞克力板...我想加以廢物利用..... 我不知道這鋸片要用什麼?  有沒有人有建議... 我試過用鋸木頭10英寸的鋸片....來鋸壓克力板, 壓克力板都會裂掉...還會產生很多渣渣!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要用什麼膠? 才可以把壓克力板粘成一個盒子?

网友:
要去問店家老闆說要切壓克力用的鋸片,我只知道鋸齒與木頭用的角度是不同的沒有仔細比對買來就裝下去用了,或是在網路上買都會註明是塑膠板用的。

以前黏壓克力都是用氯仿放在玻璃針筒裡用,但後來氯仿變成管制品化工材料行改賣一種成分不明只註明是溶劑的,揮發力很強常常幾年沒用就整瓶乾掉,現在改用丙酮除了可以洗電路板外也可以黏壓克力或 ABS,變壓器或電池外殼敲開也都能靠丙酮黏回去。壓克力材料行也有賣專用的黏劑,小小一罐貴很多是糊狀比較不易流動也比較慢乾。如果是少量使用可以去文具店找塑膠專用膠水例如 UHU 牌的也能粘也是膏狀的。
要看黏合面的形狀如果是長型整齊切口用液狀與玻璃針筒比較好操作,不規則的破裂面用有含填縫劑的糊狀膠水比較好用。

网友A:
切割亞克力,只要不是很厚的多半是用亞克力刀,而不是用鋸子,用鋸子鋸就會破給你看。

這種刀是用拉割的方式,切到一個深度後,輕輕一折就會依刀痕斷開,切口再做修整就可以,
這個方法適用於直線切割
如果要求精密的話,這方法就不適用了,要用機器切割了。

https://www.tmall.com/mlist/zh/cp_0ce_y8GmtbbDwLmktbY.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割亞克力,只要不是很厚的多半是用亞克力刀,而不是用鋸子,用鋸子鋸就會破給你看。

這種刀是用拉割的方 ...

這種勾刀切任何塑膠板材都很好用,2mm 的割個兩次就能折開,FRP PCB 也可以但要多割幾次。
拿來在 PCB 上改線路更好用輕輕割一下線路就劃斷了,要手工製作大面銅箔的實驗板也都是靠這隻刀。

网友:
鋸片搜尋「壓克力鋸片」,膠的話,書店有賣壓克力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勾刀切任何塑膠板材都很好用,2mm 的割個兩次就能折開,FRP PCB 也可以但要多割幾次。
拿來在 PCB 上 ...

你的意思是一般的PCB板,單面或雙面都可以用壓克力刀來割嗎?
我以前都用鋸子鋸的,有時會割不齊,邊邊也會有些微齒狀,還要用銼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一般的PCB板,單面或雙面都可以用壓克力刀來割嗎?
我以前都用鋸子鋸的,有時會割不齊,邊邊也會有 ...

是的,電木最好割但容易產生破裂不整齊面,所以最好兩面都割溝斷面就比較漂亮。
FRP 的也建議兩面割溝,但由於韌性強要多割幾次深一點再配合固定鉗來折斷,銼刀修邊這也是要的。
其本質上這個溝槽就是 V 型的,就跟 PCB 廠的 V Cut 是一樣的東西,只是手工割要割很多次才能有那麼深那麼好折斷。
但是已塗好感光劑的自己腐蝕洗的電路板就不能用折的,那層藍綠色膜會有裂班只能用鋸的,用鐵皮大剪刀也不行。
這種刀很好用,刀刃也不易鈍,我自己大大小小就有好幾隻。

网友:
我看廣告招牌店都美工用刀切割。

网友:
工作上常常會鋸壓克力,鋁製品我並沒有換刀片,
也是使用木鋸片,唯一的方法就是緩慢的前推裁切
並觀察裁切狀況調整移動速度,反正就是一個字

我裁壓克力還沒破過
我會盡量留在鋸片不利時裁切壓克力或鋁條,使用完畢就是木鋸片進場打磨時

楼主:
謝謝老師傅......果然職業的跟業餘的就是不一樣.... ...沒錯就是一個字.....慢....   這時候就是慢工出細活

這一個視頻就是說要慢慢的來   鋸片他建議是用這一個10英寸 80齒..塑料玻璃切割鋸片。  Hot To Cut Acrylic Using A Table Saw AKA Plexigla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7293ZTUT0

他建議是用ATB的62齒鋸片...............Cutting Plastics on the Table Saw.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Y89-NxLrA

ATB是鋸齒的形狀....大概有下列幾種.

楼主:
因為越來越多人用壓克力來代替玻璃...我們這裡叫做 ACRYLIC GLASS.  [PLEXIGLASS]. 當我在修理房子的窗戶的時候, 我盡量會用壓克力代替玻璃.....就像底下這個視頻....

Fast Way To Cut And Polish Acrylic Plexiglass - Ticket Booth Faca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oQFHqU_CI

沒有電動鋸子的人也沒有關係....比較小片的用手
DIY How to Easily Cut Plexigla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BrJRNvdyA

比較大片的...就像前面幾位前輩所講的...用刀子割...
how to cut plexigla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IjDQxfI690

最後的結論:
Four Common Ways to Cut Acrylic, Plexiglass and Luci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_vOcI7Or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越來越多人用壓克力來代替玻璃...我們這裡叫做 ACRYLIC GLASS.  . 當我在修理房子的窗戶的時候, 我盡量 ...

請教大叔

用壓克力代替玻璃
理由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大叔

用壓克力代替玻璃

房客手賤.......玻璃經常破...還有一個就是玻璃不怎麼好切割....都要拿去請人家切割. 回來以後又發現太大或太小... 當然換以後隔音, 隔熱效果都沒有玻璃的好....房客就將就著用吧!

网友:
壓克力是可以用鋸刀裁切
如同蔡大說的,就是要慢,不然會鋸破。

以前高中國防課程的時候,就有用壓克力來製作愛國者飛彈發射平台,那時不知道有壓克力刀可用。
就只好慢慢的裁切,一步一步的鋸出需要的大小,一步一步把模型組合起來,最終是完成了。
很可惜沒留下照片,只顧著做沒想到要留下紀錄。

网友E:
_

代替玻璃應該用PC板( Polycarbonate.,現在溫室都用這個,不怕颱風.還防彈.
切壓克力的話,臨時在下是用美工刀片的背後,或是斷掉的水管鋸片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替玻璃應該用PC板( Polycarbonate.,現在溫室都用這個,不怕颱風.還防彈.
切壓克力的話,臨時在下是用美工刀 ...

美國的家得寶都是用壓克力 ACRYLIC GLASS.  [PLEXIGLASS] 來代替玻璃...

主要是便宜就好.....   換了以後...可能就永遠不會壞了.  我換過了以後就沒有再壞過了.

------------------------------------------------------------------------------------------------

家得寶有在賣 Clear Polycarbonate Sheet.......  LEXAN    48 in. x 96 in. x .220 in.

$407.13 /each  價錢太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