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客訴:壓縮機不停機.冷度不足

楼主(2017-11-01):
外觀
銘牌
銅管漏油
藻氣附著
漏油銅館先用乙抉烤一烤
用粗砂紙模一抹
將乾燥劑拆下
更換工作頭
公作頭燒悍
銜接補強
乾燥劑換上
抽真空
冷煤定量標示166g
R-134冷煤
經過30分作空.壓力不變
定量冷煤填充
上保護漆

壓縮機工作運轉電流2.2A
經過半小時.冷藏室溫度2.4度
經過半小時冷度庫溫度來到-13度
謝謝收看

网友A:
謝謝jason大大分享
那個是乾燥瓶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jason大大分享
那個是乾燥瓶塞?

不是阻塞問題.客戶冰箱旁有臭水溝.銅館腐蝕.冷煤漏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阻塞問題.客戶冰箱旁有臭水溝.銅館腐蝕.冷煤漏光了

原來如此,以為只有冷氣會發生腐蝕。
謝謝jason大大解說

网友B:
請問工作頭需不需要拆掉,老丈人的冰箱上次叫修灌冷媒,灌完工作頭沒拆掉

网友C:
這樣施工要多少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工作頭需不需要拆掉,老丈人的冰箱上次叫修灌冷媒,灌完工作頭沒拆掉 ...

changold2大:工作頭(冷煤嘴)我都懶的拆..有幾次封口好了.才發現冷媒過多.還要在洩放..把它留著.沒有壞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施工要多少錢呢?

a471大大:多少錢?因為不是公司制度.而且鄉下都市收費也不同..一般我是收1800~2500

网友D:
請問大大,住那裡,只灌電器類,汽車類有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住那裡,只灌電器類,汽車類有灌嗎

汽車冷媒給別人賺。

网友C: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多少錢?因為不是公司制度.而且鄉下都市收費也不同..一般我是收1800~2500 ...

那管路要清理嗎?還是就充填回去就好了漏冷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管路要清理嗎?還是就充填回去就好了漏冷媒

漏冷媒 一般都是補漏孔處後 先治壓看有沒再漏 沒就抽真空灌冷媒

如果漏在冷凍庫冷凝管 才需要通洗管路怕有水氣跑入管內 形成水堵或冰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住那裡,只灌電器類,汽車類有灌嗎

汽車冷媒跟電氣冷媒是一樣的
可是壓力不同 還是給專業的比較保險
我連自己的車 都去給電機行灌冷媒

所以說還是要專業比較保險

网友E:
乾燥劑 高壓管封口
我看你是直接用封口刀裁斷後焊封口

我覺得這樣比較不好焊 有時角邊會沒焊好
我是這樣焊的  jasonchen3219 大 參考看看
高壓管出口尾端 留約2-3mm 的下緣用封口鉗夾扁 直接用焊條灌滿 夾扁處能確定焊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管路要清理嗎?還是就充填回去就好了漏冷媒

有異常(如無漏油.壓縮機正常無異)或換壓縮機就要強制通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乾燥劑 高壓管封口
我看你是直接用封口刀裁斷後焊封口

sa2086大.眼力好..高壓壓力大..確實用封口鉗夾扁 直接用焊條灌滿 夾扁處能確定焊住..
下次遇到在改進.謝謝sa2086大指正

网友F:
10年了!還客訴什麼環境不好才漏的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異常(如無漏油.壓縮機正常無異)或換壓縮機就要強制通管路

通管路要怎麼強制去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漏冷媒 一般都是補漏孔處後 先治壓看有沒再漏 沒就抽真空灌冷媒

如果漏在冷凍庫冷凝管 才需要通洗管路怕 ...

知道了,在沒有汙染管路疑慮的情況下就不須清管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異常(如無漏油.壓縮機正常無異)或換壓縮機就要強制通管路

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通管路要怎麼強制去通????

我猜是用惰性氣體去吹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年了!還客訴什麼環境不好才漏的呀!

客戶說話.永遠都是對的.只能虛心接受.只能點頭.他就不會跑了.重點是..........要有錢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用惰性氣體去吹管路..

用液體下去洗..油堵.阻塞才會通..光用氮氣不夠給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液體下去洗..油堵.阻塞才會通..光用氮氣不夠給力

這樣啊......用油還是水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液體下去洗..油堵.阻塞才會通..光用氮氣不夠給力

請問洗後如何確定液體有無排乾淨,尤其壓縮機內有許多死角。以前整台拿起來倒完冷凍油,放了一天再倒還是會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啊......用油還是水洗??

通管路
最怕通不乾淨
用油或水  不出問題才是騙人的
一般都是用 清理管路冷媒(便宜) 用液態冷媒加壓沖洗
如果壞壓縮機的一定要通洗管路  剛洗出來的液體冷媒真的是黑到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洗後如何確定液體有無排乾淨,尤其壓縮機內有許多死角。以前整台拿起來倒完冷凍油,放了一天再倒還是 ...

用倒的永遠也倒不完 因還會卡在外壁
真要放到乾淨 那就用倒吊式 那它慢慢滴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管路要怎麼強制去通????

通洗管路要分兩階段
1. 壓縮機出口處 焊開銅管  在銅管焊上工作接頭 通到乾燥劑高壓輸出口
2. 壓縮機回管處 焊開銅管  在銅管焊上工作接頭 通到毛細管出口

最好都用液態冷媒加壓去通洗管路 因冷媒會揮發不會殘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啊......用油還是水洗??

水洗??一定不行..要專用冷媒管路清洗劑
或用冷媒以液態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洗後如何確定液體有無排乾淨,尤其壓縮機內有許多死角。以前整台拿起來倒完冷凍油,放了一天再倒還是 ...

回覆changold2大:1.洗後如何確定液體有無排乾淨,尤其壓縮機內有許多死角-要使用揮發性較高冷媒管路清洗劑
.就沒這各問題!2.壓縮機內有許多死角-洗管路不能經過壓縮機..接腳要悍開來3.通管路不用整台拿起來倒完冷凍油

補充:洗管路.要將高低壓銅管悍開.並接上工作頭..以液態方式通洗高低壓通管..直到另一端噴出乾淨溶劑.在使用氮氣沖一沖.就沒殘餘問題!

网友:
這樣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戶說話.永遠都是對的.只能虛心接受.只能點頭.他就不會跑了.重點是..........要有錢收 ...

說的也是!一切向(前)錢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