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研電容表M6013 高精度1% 自動量程電容測試儀1pF-470mF

楼主(2017-11-01):
這台是上星期跟著MESR-100 在線式ESR 電表到貨的,我先把他們官網上的照片貼上。

以下是它的操作說明︰

這台是電容表,只能測電容器,測量範圍從1pF-470mF,wish 說這個範圍已幾乎適用目前市面上電容了。
一台會員自取價是940元,宅配另加60元,需要SMD 夾另加100元。
我只有買10台,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沒有會員需要的話我再拿到露天賣。

网友(2018-05-23):
請問可現上測量?

网友A:
當然可以線上量~只是量到的,不會是純電容的電容值,在線上的電容…都會一起量~就算線上只有一顆電容…也有可能會有線路的等效電容影響…如果想要量的是該電容的容值,就至少要解焊一支腳來量才會準,記得量之前應該也是要先做電容放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線上量~只是量到的,不會是純電容的電容值,在線上的電容…都會一起量~就算線上只有一顆電容… ...

以前不知在哪看過可線上測量,先判斷零件的好壞再決定拆焊,可增加維修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不知在哪看過可線上測量,先判斷零件的好壞再決定拆焊,可增加維修的效率 ...

那就是學姐另外有的~MESR-100,可以線上量阻抗~有一個電容阻抗表說明多大的電容應有多大的阻抗,若阻抗不足,代表電容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不知在哪看過可線上測量,先判斷零件的好壞再決定拆焊,可增加維修的效率 ...

團購在線測量專用電容器 ESR 表 MESR-100
http://bbs.pigoo.com/thread-64999-1-1.html

网友C(2019-03-11):
請問學姐這個電容表還有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學姐這個電容表還有媽

這台好像還有2~3台,我明天再確定一下。

楼主(2020-03-04):
這台電容表只剩最後一台,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喔!

网友(2020-10-05):
引用 楼主:
這台電容表只剩最後一台,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喔!

請問還有嗎?

楼主:
抱歉,賣完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