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Integrations 改LOGO

楼主(2017-11-01):
Power Integrations (簡稱PI)以前的LOGO是如下圖左上角這樣︰

不過後來有改新LOGO,大家參考下列連結︰

https://www.power.com/zh-hant/node/4171/

在IC 上新商標只會刻一個P,在P上有一條短橫線。

网友A:
之前有聽說過了,很多賣家拿這顆但舊LOGO一直說是2017年的產品,但聽說2017的LOGO是P那個才對了

网友:
PDF檔內的商標改了,時間是在2016。
頭一次看到新的商標,有點不習慣。
要看到新logo要等店家賣完才會看得到嗎?
tny263_268
tinyswitch-4_fami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聽說過了,很多賣家拿這顆但舊LOGO一直說是2017年的產品,但聽說2017的LOGO是P那個才對了 ...

其實半導體是屬於半永久性的元件,它不是像電容有年限問題,庫存品總是要先銷掉。
新舊LOGO 我是覺得不見得很重要,重要的是會不會買到Remark,以此IC 來說,TNY274~TNY280 都是同一類型IC,如果買到把TNY274 磨掉重打TNY280,這下就麻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半導體是屬於半永久性的元件,它不是像電容有年限問題,庫存品總是要先銷掉。
新舊LOGO 我是覺得不見 ...

跟高雄那家買,就被害過,不到三天返修,一檢查TNY280爆了,跟賣家反應,還被酸『不會修,還敢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高雄那家買,就被害過,不到三天返修,一檢查TNY280爆了,跟賣家反應,還被酸『不會修,還敢出來』。 ...

就說一個電容好了,網拍一堆人在賣,價錢也五花八門,賣最多的應該是賣最便宜的那一家,因為買家大多找最便宜的買,而在網拍出售電子零件的賣家大多是從大陸進貨,台灣買家進貨搞不好也有被蒙蔽而不自知的時候。
舉個例子,烏骨雞學姐有在賣IR 出品的IRFP460A,這個功率MOSFET 我相信很多會員都用過它,這個零件我當時用很多,所以是直接跟台灣代理商買的,我當時進價一個大約2.5元美金,退休後把剩下的給烏骨雞學姐賣,她在露天一個賣70元,幾年下來她在露天只賣出6個,大家可以到露天看看,IRFP460A 的價格有多亂?很多家賣的比70元低,但是烏骨雞學姐賣70元是虧本的,很奇怪嗎?其實不奇怪!我相信這其中一定大部份是大陸Remark的。
要怎麼避免買到假貨?很簡單,請賣家出示跟代理商的進貨證明,有量的話就直接跟代理商買,代理商不會為了賺你一點錢用他的代理權跟你賭。

楼主:
還有一種就是不打算再生產(或已停產)的產品當然不可能有新LOG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半導體是屬於半永久性的元件,它不是像電容有年限問題,庫存品總是要先銷掉。
新舊LOGO 我是覺得不見 ...

我曾經買過這種的280,不是裝上去馬上炸開就是撐不到一大就掛了,買五十結果只有兩三顆可以用而已,所以以後再也不買汕頭出來的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買過這種的280,不是裝上去馬上炸開就是撐不到一大就掛了,買五十結果只有兩三顆可以用而已,所以 ...

就算是274 重印成280 我想頂多過電流保護,也不是馬上炸掉,會馬上就炸掉一般是型號錯誤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274 重印成280 我想頂多過電流保護,也不是馬上炸掉,會馬上就炸掉一般是型號錯誤居多。 ...

不清楚,上面寫280但用哪顆去REMARK的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