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VFD-EL VFD015EL21A恆壓馬達水壓設定

楼主(2017-11-02):
因為是設定,所以沒有照片,只有整本的台達電使用手冊的PDF檔
台達電的使用手冊網址,只能麻煩各位先進自行去下載,小弟權限不足

新手  自己要用的
設定依照台達VFD-EL使用手冊去做設定
並聯運轉控制模式(3公斤)
頁數4-109去做設定,但是2台恆壓泵浦並沒有一起啟動,而是輪流  (我要的是2台恆壓泵浦一起啟動及停止)
00.03-3            開機畫面--多功能顯示
00.04-8            多功能顯示--顯示PID設定值與回受量
00.13-60          物理量數值(最高操作頻率)
00.14-1            物理量小數點位置
01.09-0.5秒     第一加速時間
01.10-5秒        第一減速時間
01.12-3秒        第二減速時間
02.00-2           第一頻率指令來源--由外部ACI 4~20mA
02.01-0           運轉指令來源--數位操作器
10.00-1           目標值端子選擇--數位操作器
10.01-3           檢查端子-負回受 4~20mA(ACI)
10.02-1.2        比例值(P)增益
10.03-0.7秒    I積分時間
10.04-0.00秒  D微分時間
10.12-5%        PID回授訊號異常偏差量
10.13-15秒     PID回授訊號異常偏差量檢測時間
10.18-10          PID回授參考物理量
10.19-1            PID運算模式--並聯
10.20-3            PID異常偏差量處理--減速停車,延遲參數10.21
10.21-1800秒  PID異常偏差再啟動延遲時間
10.22-5%        恆壓保持誤差範圍
10.23-10秒      恆壓保持停機偵測
10.24-33%       漏水再啟動偏差量
10.25-4%        漏水再啟動回授值變化量
10.26-2秒        漏水再啟動回授值變化量檢測時間
10.35-2            多泵浦運轉模式--定量控制(多台恆壓運轉)
10.36-01-02    泵浦站號--1:Master / 2:Slave
10.37-1秒        多泵浦定時循環週期
10.42-60Hz      泵浦斷線運轉頻率
10.43-01          泵浦錯誤設置
10.44-1            泵浦啟動順序--依照時間運轉
10.45-60秒      泵浦交替運轉時間    有改成0秒,也是一樣交替運轉

還有
1.要在哪裡設定最高水壓(我只要1 ~ 1.5公斤)
2.由外部端子固定啟動(RUN)
    02.01-1        運轉指令來源--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STOP有效
    04.04-1        二 / 三線式選擇--二線式  MI1-正反轉,MI2-RUN/STOP
    在<DCM>及<MI2>連線,機器沒有反應(RUN沒有亮燈)

請問各位先進小弟是哪裡設定錯誤

補充內容 (2017-11-2 02:06 PM):
各位先進家裡或公司是否有用這台變頻器(台達EL系列)
也可以給我你們正在使用的設定
這樣讓我有可以參考的價值

网友:
1. 用途?
2. 示意圖?(單線圖/控制圖)
3. 每台的壓力sensor有一定的誤差,不可能一致。你這樣會輪流動是正常。
4. 修改方式
    @外部當Master, 兩台VFD當slave
    @一台VFD當master, 另外一台當slave
    @一台VFD控制兩台馬達(並接)

楼主:
這是我現在的接線法
斷源各有接無熔絲開關
圖面畫太快,是<DCM>及<MI2>連線才對

自己組裝的
外型像這樣
馬達是格蘭富CM3-3型  120度,全白鐵  1/2HP
壓力感測器Pressure  064G6521  4~20mA 0~6bar
變頻器台達電VFD015EL21A    2HP

總共2套
是用在太陽能真空管熱水及冷水
因為真空管不能做加壓,所以才在熱水出水口作加壓
主要是要熱水啟動,冷水才跟著啟動
只開冷水馬達不啟動

變頻器斷電後通電,需要爬上屋頂去按面板啟動(RUN)
所以才想要用外部端子來啟動
外部端子固定啟動(RUN)
    02.01-1        運轉指令來源--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STOP有效
    04.04-1        二 / 三線式選擇--二線式  MI1-正反轉,MI2-RUN/STOP
    在<DCM>及<MI2>連線
但是我依照使用手冊來設定,機器沒有反應(RUN沒有亮燈)

如果用一台變平器接2台馬達也可以
主要是設定問題  小弟太笨了一直搞不定
望各位先進教導小弟

感謝

楼主:
變頻器做主副連線後
副馬達的感測器無作用
副馬達啟動運轉
壓力達到3~5公斤
因為冷熱水管路是分開的
所以副馬達並沒有感測器來做感測

网友:
格蘭富CM3-3型 工作壓力 1.5~3kg,大於設定1 ~ 1.5公斤最高水壓.
若不用壓力桶及壓力開關,就要用降速設定(約45hz),但流量會較小。
(pump 資料是50Hz的,與台灣 60hz不同(壓力會大40%),但是可以參考使用)

另外加設定各pump 連動轉速,才有可能同時(幾乎同時)動作。

436.6 KB, 下載次數: 14

CM pump

楼主:
上面那綠色桶,就是壓力桶
兩個變頻器用網路線連接(RS485)
這樣就可以控制第2台的變頻器
這種沒有使用壓力開關,他是用壓力感測器
主要是變頻器設定,小弟一直搞不定
所以才請教各為先進

楼主:
這是我買的馬達規格表
變頻器參數碼
依照這個去做設定
但是沒辦法使用

网友A:
00.13-60          物理量數值(最高操作頻率) User-defined Value(correspond to max. operating frequency)

物理量數值最高操作頻率是指在最高工作頻率設定最大壓力

PUMP目標最大壓力2.0KG對應最高馬逹轉速42hz下工作

以上是文件解讀所得,請大家指教!

補充內容 (2017-11-7 12:25 PM):
物理量數值最高操作頻率是指在最高工作頻率設定最大壓力

更改為: PUMP最大工作壓力4.0KG對應最高馬逹轉速60hz下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我現在的接線法
斷源各有接無熔絲開關
圖面畫太快,是及連線才對

MI1 要接24V的端子, 不然你要改指撥開關(PNP)

网友:
接法參考

設定master/slave 的就可不用管
        參數10.35==>0
剩下就是壓力設定問題, 參考10.22~10.26設定
壓力自己 換算成ma

VFD聯動

VFD聯動

网友:
1.5kg壓力=8mA ,2kg=10mA

网友:
1. 是用在太陽能真空管熱水及冷水
   因為真空管不能做加壓,所以才在熱水出水口作加壓
   主要是要熱水啟動,冷水才跟著啟動
    只開冷水馬達不啟動

<===你的示意圖??
          冷水加壓, 水流到真空管應該也是同樣壓力, 主要應該是偵測出水口壓力。感覺應該不用兩台XD

2. 變頻器斷電後通電,需要爬上屋頂去按面板啟動(RUN)
所以才想要用外部端子來啟動
外部端子固定啟動(RUN)
    02.01-1        運轉指令來源--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STOP有效
    04.04-1        二 / 三線式選擇--二線式  MI1-正反轉,MI2-RUN/STOP
    在<DCM>及<MI2>連線
但是我依照使用手冊來設定,機器沒有反應(RUN沒有亮燈)

<===接線圖??
@  04.04  -- 設定為1,  MI1-控制運轉/停止就好。 (不需要用到反轉)
     接線方式要改變,MI1 跟24V的端子。或者開關改PNP方式。(建議改接線方式)
    03.00 -- 設定為1:運轉中指示 (由RA/RC多功能輸出控制第二台起/停)
@ 通訊聯機測試需自行測試,不經聯機,可參考圖例接法
    10.42  -- 設定為0,  停止運轉。
    10.43  -- 設定為0,  停止運轉。
    10.44  -- 設定為0,  依照泵浦序號。(不確定,需測試)
06.06電子熱電驛選擇1: 以標準型馬達動作

3.  馬達1/2HP
   ==>變頻器馬達參數要改為1/2hp, 不然沒保護,馬達可能會過載燒毀。
06.06 電子熱電驛選擇 2
07.00 馬達額定電流設定:1.8
07.01 馬達無載電流設定:0.9
07.04 馬達參數自動量測設定:1
07.06 馬達額定轉差:6  (3.8~6.3)
10.37 多泵浦定時循環週期 3600 (隨便設60分鐘,太小時間到會交替運轉)

4. 要在哪裡設定最高水壓(我只要1 ~ 1.5公斤)
壓力開關0-6bar,4~20mA,

00-13物理量數值 60
10.00目標值端子選擇--數位操作器
1.5kg=>8mA, 物理量=15, 頻率=15
1kg=>6.67mA,物理量=10, 頻率=10

10.18  PID回授參考物理量:ˊ6.0  (須看LED[目標值]顯示確認,  待確認)

VFD壓力設定

VFD壓力設定

VFD聯動

VFD聯動

楼主:
我把2台變頻器重置
2台的設定一樣
00.03-3  開機預設畫面顯示為使用者定義
00.04-8  顯示PID控制的目標值與回授值
00.13-60  設定恆壓控制對應的最大物理量數值
00.14-1  物理量的小數點位數

01.07-100  输出频率上限设定
01.09-0.5  第一加速時間
01.10-5  第一減速時間
01.12-3  第二減速時間

02.00-2  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
02.01-1  運轉命令來源
02.05-4  電源起動及運轉命令來源變更驅動器的運轉控制(限外部端子)

03.00-9  多功能輸出
03.02-0.1  任意頻率到達設定
03.08-4  散熱風扇控制

04.04-1  二/三線式選擇

10.00-4  目標值端子選擇
10.01-3  檢出值端子選擇
10.02-1.2  比例值(P)增益
10.03-0.7  I 積分時間
10.11-0.8  PID 參考目標值
10.12-5  PID 回授訊號異常偏差量
10.13-15  PID 回授訊號異常偏差量檢測時間
10.18-6  PID 回授參考物理量
10.19-1  PID 運算模式選擇
10.20-3  PID 異常偏差量處理
10.21-300  PID 異常偏差再啟動延遲時間
10.22-13  恆壓保持誤差範圍設定
10.24-50  漏水再啟動偏差量
10.25-31  漏水再啟動回授值變化量
10.26-1.5  漏水再啟動回授值變化量檢測時間

熱水的DCM-MI1對接
把熱水的RA-RC接到冷水的DCM-M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13-60          物理量數值(最高操作頻率) User-defined Value(correspond to max. operating frequency ...

00.13-60
他是直接對應壓力感測器的bar
我的bar是6
所以設定60
00.14-1是小數點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1 要接24V的端子, 不然你要改指撥開關(PNP)

DCM-MI1
我是設定NPN模式下
依照使用手冊去做的

因為真空管的太陽能不能做加壓動作
所以才要有冷熱水的馬達
冷水--是在太陽能進水口後
熱水--是在太陽能出水口後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M-MI1
我是設定NPN模式下
依照使用手冊去做的

參考圖示接線

你畫的圖為PNP

NPN 接線

NPN 接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13-60
他是直接對應壓力感測器的bar
我的bar是6

壓力能設定1.5bar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我買的馬達規格表

變頻器參數碼

格蘭富馬達規格表中
看了老半天
沒看到它有標示是變頻馬達
一般馬達搭變頻器用,這樣好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格蘭富馬達規格表中
看了老半天
沒看到它有標示是變頻馬達

OK的,只是低頻效率沒那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蘭富馬達規格表中
看了老半天
沒看到它有標示是變頻馬達

格蘭富公司本身也有用這馬達去做變頻來賣
只是他所裝的變頻器很容易G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圖示接線

你畫的圖為PNP

我是畫NPN的
NPN是DCM-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力能設定1.5bar了?

我設定0.8
所以現在是用0.815776KG
1bar=1.01972kg

楼主:
這樣的接法
用熱水-加壓  聯動冷水啟動(RUN)
只單獨使用冷水是沒有加壓

楼主:
00.13-60  設定恆壓控制對應的最大物理量數值
00.14-1  物理量的小數點位數
設定壓力感應器最大物理量數值與小數點位數,感應器是6bar,所以目前設定為60.0

01.09-0.5  第一加速時間
01.10-5  第一減速時間
01.12-3  第二減速時間
這部份不懂,所以依照使用手冊去設定

02.00-2  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外部端子ACI 輸入類比信號DC 4~20mA 控制
02.01-1  運轉命令來源---外部端子操作鍵盤STOP鍵有效
02.05-4  電源起動及運轉命令來源變更驅動器的運轉控制(限外部端子)---
重置或電源啟動時可運轉,運轉命令來源為外部端子二線式時會依照外部端子狀態變更運轉命令。

03.00-9  多功能輸出
03.02-0.1  任意頻率到達設定
熱水馬達運轉到我設定的頻率,到達頻率後繼電器輸出到冷水的DCM-MI1連線,冷水的變頻器RUN
03.00這功能只有第9項才有辦法讓繼電器作動

10.00-4  目標值端子選擇
10.02-1.2  比例值(P)增益
10.03-0.7  I 積分時間
10.11-0.8  PID 參考目標值
10.12-5  PID 回授訊號異常偏差量
10.13-15  PID 回授訊號異常偏差量檢測時間
10.18-6  PID 回授參考物理量
10.20-3  PID 異常偏差量處理
10.21-300  PID 異常偏差再啟動延遲時間
10.22-13  恆壓保持誤差範圍設定
10.24-50  漏水再啟動偏差量
10.25-31  漏水再啟動回授值變化量
10.26-1.5  漏水再啟動回授值變化量檢測時間

10.00&10.11--目標值由我設定我要的壓力0.8KG
10.02&10.03--這部份不懂,所以依照使用手冊去設定
10.12&10.13--偵測有無水源
10.20&10.21--如果水源沒有水,10.20處理方式,10.21多久後再運轉馬達來偵測有無水
10.18      --對應壓力感應器的bar
10.22      --用水時壓力誤差值範圍
10.24~26   --漏水時低於幾%,馬達再運轉回到我設的壓力

熱水的DCM-MI1對接---只要重新入電,熱水的變頻器就會RUN
把熱水的RA-RC接到冷水的DCM-MI1

這些設定我是參考台達所有變頻器的說明書來設定的
EL系列的說明書內容是最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畫NPN的
NPN是DCM-MI#

剛剛在看一次,你是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0.13-60  設定恆壓控制對應的最大物理量數值
00.14-1  物理量的小數點位數
設定壓力感應器最大物理量數值 ...

03.00-9  多功能輸出
03.02-0.1  任意頻率到達設定
熱水馬達運轉到我設定的頻率,到達頻率後繼電器輸出到冷水的DCM-MI1連線,冷水的變頻器RUN
03.00這功能只有第9項才有辦法讓繼電器作動

     ==>這樣冷水馬達可能會慢個1~2秒,可接受就不用管他。
        不行的話在是是看03.00=>17:正轉信號指示
        看RA-RC 跟RB- RC的變化(正常是有動作RA-RC才會短路, 沒動作是RB-RC短路)

10.02&10.03--這部份不懂,所以依照使用手冊去設定
     ==>這部分是要看實際狀況去調整數值,要一直調整/觀察/調整(有時候要調好幾天)。建議的參數能用就先用。

熱水的DCM-MI1對接---只要重新入電,熱水的變頻器就會RUN
把熱水的RA-RC接到冷水的DCM-MI1

     ===>可測試3.0參數跟 RA-RC會不會跟著短接

你設定壓力的地方找到了嗎?
     ====>要觀察變頻器顯示的"目標值(壓力)"跟回授值是不是跟想要的結果相同(你設定0.8kg 應該顯示"08xx")
                是變頻器的VR來調整或者是0.13參數?

楼主:
03.00這部份只有第9項才可以
        其他項目在RUN不是沒反應就是直接接通(RA-RC)

03.02我是設0.1Hz,所以熱水馬達一運轉,冷水的變頻器也跟著啟動(RUN),連1秒都不到

10.11我是設0.8,熱水水量我開大或小,在面板左邊顯示0.8(固定不動,10.11修改才會跟著改變),右邊0.7~0.8在跳動(大部分是0.8)

馬達旁邊不是有一個指針式的表頭,指針也是指在差不多0.8這裡,所以應該沒錯(我要的壓力)
如果用VR來調整,怕去碰到而改變壓力數值,所以才用用設定數值模式

楼主:
到現在為止,我認為我這樣的設定接受度約90%
熱水斷水時,從新讓熱水的變頻器回復正常,就把我搞死了
10.12&10.13--偵測有無水源
10.20&10.21--多久後再運轉馬達來偵測有無水
怕空轉太久馬達燒掉,又不敢把時間拉長
因為我在太陽能進水的部份有做斷水這功能(20%時再進水)有時進水太慢,變成管路內有空氣
10.12&10.13偵測到壓力無法提高,就停止運轉
為了要讓管內的空氣排掉,把熱水水龍頭打開,變頻器一直重新RUN至少也要3~40次左右,才能回復正常

另外我還再想冷水這部份,在打掃家裡時需要單獨啟動冷水,並且要提高壓力,在想使用第二令,看手冊這部分沒問題,但是壓力要提高,到現在還找不到方法

02.09--第二頻率指令來源設定--0:由數位操作器輸入
                                             1:由外部端子AVI 輸入類比信號DC 0~+10V控制
                                             2:由外部端子ACI 輸入類比信號DC 4~20mA控制
                                             3:由通訊RS485 輸入
應該是要設定 0 這個項目

04.05--多功能輸入指令--22.第二頻率命令來源設定生效
用遙控來達成DCM-MI1&MI3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現在為止,我認為我這樣的設定接受度約90%
熱水斷水時,從新讓熱水的變頻器回復正常,就把我搞死了
10.12 ...

因為我在太陽能進水的部份有做斷水這功能(20%時再進水)有時進水太慢,變成管路內有空氣
10.12&10.13偵測到壓力無法提高,就停止運轉
為了要讓管內的空氣排掉,把熱水水龍頭打開,變頻器一直重新RUN至少也要3~40次左右,才能回復正常

==>
1.改變VFD/電磁閥協調
2.增加排氣閥

另外我還再想冷水這部份,在打掃家裡時需要單獨啟動冷水,並且要提高壓力,在想使用第二令,看手冊這部分沒問題,但是壓力要提高,到現在還找不到方法

02.09--第二頻率指令來源設定--0:由數位操作器輸入
                                             1:由外部端子AVI 輸入類比信號DC 0~+10V控制
                                             2:由外部端子ACI 輸入類比信號DC 4~20mA控制
                                             3:由通訊RS485 輸入
應該是要設定 0 這個項目

04.05--多功能輸入指令--22.第二頻率命令來源設定生效
用遙控來達成DCM-MI1&MI3

==>冷水壓力單獨設定,不用跟隨熱水VFD,或者用壓力/水流開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