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圖片怎樣除去生锈

楼主(2017-11-02):
用砂紙磨可以,但花很多時間,有其它方法可快速地除去生锈?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圖片"怎樣除去生锈?

网友:
酸洗 要注意濃度/時間(可能會消失), 注意皮膚跟眼睛保護

网友:
這讓我想到洗車的藥水, 鐵粉清潔劑(顏色好像)

网友:
這種配件...與其花時間除鏽...
倒不如直接去...美術燈具店購買新品...來得實際

网友:
可以試看看泡草酸! 草酸咬掉表面的鐵質後, 再以清水泡過!
牛的金金都是這麼洗的!

网友:
泡可樂也是個方法, 這是利用其中的 "檸檬酸" 來溶解鐵鏽.

网友:
Wish 誇張了
如果您有認識工業級的 ,,,, 噴砂
精密級的,,,, 超音波 ,,眼鏡行最愛用
化工級的,,,, 鹽酸 ,,或是更毒的
溫和家庭級的 ,,, 去大賣場買包 小蘇打粉 或是  檸檬酸粉 ,, 不過可能要有點耐心不好使
檸檬酸 我試過飲水機的加熱白鐵內膽,超好用,倒進去加熱一下,水垢清光光,白鐵亮晶晶
或是五金行,, 恐龍 系列  , WD40

网友:
可樂只是碳酸,不夠酸,用濃鹽酸就行了! 五金賣場一罐約15元,
也可用洗馬桶的無煙鹽酸, 五金賣場一罐約10元。

要放進嘴裡的,才用較貴的檸檬酸.....

雖然除鏽後可亮晶晶,但電鍍層已沒了,還是會容易再生鏽。

网友:
買現成的吧,
或有賣不锈鋼線的五金鋪, 買半公尺不锈鋼線用鉗自己扭幾個比較實在.

若果除锈後不怕再復發, 建議去五金鋪買樽漒水 (洗廁所水) 泡浸, 三、四分鐘, 锈巳可脫光光,
但是你要清楚知道自己做什麼, 漒水有一定的危險性, 請用 Google 漒水, 理解了才行動.

网友B:
圖片會生銹?

話說高職的時候,一個同學被老師叫起來問什麼東西會生銹
他居然說木材會生銹

网友C:
WISH 大

不知是何種液體
常拆到生鏽的螺絲

台灣不知叫做甚麼名稱 哪邊能買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SH 大

不知是何種液體

影片是我在日本Engineer 的官網裡看到的,台灣應該也有相關的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影片是我在日本Engineer 的官網裡看到的,台灣應該也有相關的產品

ZC-28
http://www.engineer.jp/products/chemical/zc-28%E3%80%80

沒有很便宜, 不知道好不好用...
如果站內有人要辨團購, 跟一瓶回來玩看看!

网友:
硫酸毀屍滅跡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 大

不知是何種液體

福士特級除鏽劑不錯用.可以試試看

网友:
不知大家是否有注意看到...4樓的視頻
前面兩款螺絲...好像是...鋼製和不鏽鋼的(除鏽狀況良好)
最後一款...機車上的螺絲...雖然拆下來了
但卻沒有出現除鏽的畫面...這款好像是一般的鐵製螺絲

网友:
WISH大影片裡同時介紹了兩個產品,除繡水跟他號稱能拔下生鏽螺絲的暴力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圖片會生銹?

話說高職的時候,一個同學被老師叫起來問什麼東西會生銹

你老師應該回說~

看起是你腦袋生銹吧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圖片"怎樣除去生锈?

......我也是對這主題感到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對這主題感到莫名其妙

有人想當省字哥 ...

网友:
1. 浴廁清潔劑...很快但是有點危險 稀釋5~10倍  泡1小時
2. 放白醋裡置3~4小時,再刷洗清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老師應該回說~

看起是你腦袋生銹吧 !!

同學們當下也全部笑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