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UT61E電路板上這兩個元件是什麽元件?

楼主(2017-11-02):
UT61E電路板上這兩個二極管是什麽元件? IMG_20171102_112930_HHT[1].jpg
Thu Nov 02  近照放大。各位大大知道的說下參數及替換的元件,感謝。
出借朋友使用,還回來時發現壞了,需修理。

网友:
1N5342B 電流檔的過壓保護齊納二極體,是測棒插在電流孔拿去量電壓,應該 1A 的 Fuse 會先燒斷。

給你張線路圖
Uni-t UT61E Multimeter - Circuit diagram.pdf (916.16 KB, 下載次數: 84)

网友:
1.應是1N5342B(6.8V/5W的ZENER).
2.請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UT61E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我也剛從網上下載了UT61E圖紙,已經查到元件型號。

网友A:
請問高瓦數的齊納二極體要去哪買,小弟在台中電子街只找的到1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瓦數的齊納二極體要去哪買,小弟在台中電子街只找的到1W的

一般上淘寶搜索,挑運費便宜的店買。要麼就是拆板上的原件,買幾個元件還要跑去店里問,有點不好意思麻煩老闆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瓦數的齊納二極體要去哪買,小弟在台中電子街只找的到1W的

一般放弃不买,直接换成LDO或者DC-DC模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高瓦數的齊納二極體要去哪買,小弟在台中電子街只找的到1W的

自用的話...我都懶得出門
就這樣湊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