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S3400 畫面抖動

楼主(2017-11-02):
一開始一條橫線  大約亮5秒 滅5秒

熱機20分鐘 螢幕下半畫面 抖動
https://youtu.be/XAkz-1UJlCc

請教各位前輩 該從AD還是T-CON板子開始查起呢?

楼主:
https://youtu.be/XAkz-1UJlCc
不好意思剛不知道怎補充影片  放了連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剛不知道怎補充影片  放了連結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10#

怎麼貼Youtube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10#

怎麼貼Youtube影片?

不好意思 剛剛仔細看過了 要道運算放大器 才能使用該功能  這部分小弟以後會注意

网友:
主機板機率很高

楼主:
一開始我也覺得主板機率高  可是剛剛拆完t-con 排線重插我開始懷疑t-con
畫面上下跳動時  使用電表測量t-con 保險入電  11.7~11.8v 跳動
220電感 畫面狀況出現後 電流聲變大

网友B:
此機通病 在t-con上 請參考新力範例跳畫如何處裡

网友C:
面板快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快掛了

...真的嗎 有看過這種說法
可是有查到商家維修的狀況都是這樣
所以一直認為是板子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機通病 在t-con上 請參考新力範例跳畫如何處裡

我爬了兩天的文有看到相關影片
似乎是斷開位址受損部位
不知道前輩說的是不是同一篇
我比較有疑問的是 如果是面板的問題
為何前20分會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 有看過這種說法
可是有查到商家維修的狀況都是這樣
所以一直認為是板子有問題 ...

個人拙見,沒意外的是面板問題,應該有修復的可能,有樓上的大大已經指出該往哪裡查找了

楼主:
目前已經嘗試過各種遮點方法
圖片是右邊排線 需用手重壓 排線與位置板連接處
右邊畫面可得正常畫面 所以故障點在左邊
畫面最正常的位置大該是 左邊數來第10腳開始  遮5腳
不過最後 右排線重壓的後果 屏好像真的掛了 [黑屏]
目前已經打算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