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96電位器的手柄

楼主(2017-11-02):
請問3296電位器的手柄可以另外加裝嗎?還是買來就是一體的?因為在電子街看到的都是不帶手柄

网友A:
彼德大叔有篇文章
當中有段DIY加長調節柄
參考看看

"用焊錫. 烙鐵焊接銅柱螺絲的. 因為兩個材質都是金屬銅. 但是你要快狠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971&pid=772538

网友B:
一般這種精密VR不是調好之後就不希望再去調整??
第一張圖那個應該是後來加裝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這種精密VR不是調好之後就不希望再去調整??
第一張圖那個應該是後來加裝上去的.  ...

因為沒方可以安裝VR,所以才選擇3296電位器。
我以為帶長柄的3296是出廠時候就有的,那個長柄有單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彼德大叔有篇文章
當中有段DIY加長調節柄
參考看看

因為手上沒有3296,所以要買新的,如果有帶長柄的就直接買了,不用再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手上沒有3296,所以要買新的,如果有帶長柄的就直接買了,不用再改。 ...

如之前文章中
專炸元件 大,提到網拍有賣
剛搜了一下 露X 或 掏X 網拍,都有不少賣長柄的3296
您再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