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求教]不知名手持電鑽零件燒毀

楼主(2017-11-02):
各位大大好,小弟手頭上有一個12V手持式衝擊電鑽,原本只是因為電池故障無法使用
小弟更換相同電池後,測試幾次後即無反應,拆開發現這個零件裂開了,用電錶量測
只要按下開關即短路,想問各位大大是這個零件的ˋ問題嗎

就是這個零件,但搞不清楚是甚麼型號

這個零件燒毀

這個零件燒毀

電線連接全圖

開關圖

馬達另外測試過是正常的~~
請各位大大指導了~~感激不盡

网友:
MOSFET  用大電流低電壓 低RDS_ON的MOSFET就好
還有裡面的二極體也要看看
這兩個我都壞過

网友:
第二排75後接的數字像是3
如果是3比較可能的型號有
這些都是N-MOSFET, 先找一個Id電流>20A的N-MOSFET先試試看.

楼主:
收到,馬上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