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oleon C-5050 拿破崙音響換酷幣

楼主(2017-11-03):
這是一位即將出國的會員送給我處理的,我是音痴,好壞不知,就拿來換酷幣吧!唯一條件是要自取。

結標時間:2017/11/9 21:00結標

一套含兩個喇叭箱及一台綜合擴大機及一台舊式唱盤,喜歡收藏古董的會員趕緊下標喔!

网友:
古董耶!起個頭,10酷幣。

网友:
古時候喇叭效率較高, 用優質小功率擴大機還是有機會出好聲.

网友:
黑膠唱片機喔,

楼主:
黑膠唱片也還有人收藏

网友A:
請雷老闆來鑑賞一下~~~看有沒有CD PRO-2那麼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雷老闆來鑑賞一下~~~看有沒有CD PRO-2那麼神.....

素隨......在敲打偶窗......
俺是木耳啦

网友:
記得樓主不是住新北
不然我可能會下標拿來給長輩聽
家裡還有黑膠唱片起碼放了3x年了
黑膠唱片機在我還不到10歲就壞了
之後家裡都用體積很大的伴唱機(帶),會一直循環的那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黑膠唱片也還有人收藏

我這裡也有幾片,不過還要清洗,也有一台類似的音響,第一張照片裡右邊那個就是放所謂的CD-4卡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這裡也有幾片,不過還要清洗,也有一台類似的音響,第一張照片裡右邊那個就是放所謂的CD-4卡夾的. ...

第一張照片裡右邊那個就是放所謂的CD-4卡夾的

不對哦...那個應該是古早的...匣式錄音帶(4音軌)...所謂的大卡

上方有4個小燈...最右邊那個按鈕是在切換哪一個音軌的

(隨身聽的那種是卡式錄音帶...小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照片裡右邊那個就是放所謂的CD-4卡夾的

不對哦...那個應該是古早的...匣式錄音帶(4音軌)...所謂的 ...

噫,你這種說法就好像有人問你是哪裡人,我說南部人,你說台南人,哪裡有錯嗎?
你把那個大卡夾(配放音機)拿去不是CD-4(好像還有SQ-4)之類的音響看看能不能播放?
故意去組裝來播放的不算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噫,你這種說法就好像有人問你是哪裡人,我說南部人,你說台南人,哪裡有錯嗎?
你把那個大卡夾(配放音機)拿去 ...

我聽毋什麼是CD-4(好像還有SQ-4)??
只知道叫做...匣式錄音帶(4音軌)
家裡好像還有一些黑膠唱片....真想把它帶回家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聽毋什麼是CD-4(好像還有SQ-4)??
只知道叫做...匣式錄音帶(4音軌)
家裡好像還有一些黑膠唱片....真想把 ...

>我聽毋什麼是CD-4(好像還有SQ-4)?
那是指當時四聲道放大器系統的名稱,還有RM咧,CD-4好像是正統真正的四聲道,四音道完全分離,SQ-4是以二聲道模擬四聲道,由兩聲道好像各抽出約5~10%的聲音,再做混音,擺放喇叭時再相互對調,所以會有所謂串音現象,就是喇叭以左上(A)右上(B),左下(C)右(D)下來算,C喇叭有B喇叭的大部份音樂與聲音,再加上一點點A喇叭的部份音樂與聲音,而D喇叭有A喇叭的大部份音樂與聲音,再加上一點點B喇叭的部份音樂與聲音.

>只知道叫做...匣式錄音帶(4音軌)
大卡匣一般自己不能錄音,只能播放,所以那台叫大卡匣播放器或放音機,會有四音軌是因為利用電磁鐵移動錄音頭的高低來變換錄音帶上的高低不同音軌(或者移動大卡匣來對錄音頭,太久都忘了),所以當你按下換音軌時,不會剛好在音樂或者歌曲的開頭,同時會有咯咯咯的聲音.

网友:
以前我都稱他伴唱帶
實際名稱剛剛去搜索才知道他叫八音軌匣式錄音帶
可惜我爸媽之前把伴唱機丟掉順便把一堆伴唱帶也跟著丟了
沒想到他可以當古董

以下圖片是網路抓來的不是偶的

网友:
好懷念,小時候我爸的第一台車就是播這個~後來因為音響壞了好像也把卡匣全丟了~以前太常搬家,用不到的東西就被丟了~

网友:
匣式錄音帶是有八音軌,但是要看放音機的磁頭,磁頭可以看到有兩條線的是二聲道,磁頭四條線的是四聲道,14f圖片右邊有abcd四段歌曲的是二聲道的,如果是四聲道的帶子只有ab兩段,兩聲道的磁頭拿來聽四聲道的帶子只能聽到其中兩軌,會遺漏一些音效,四聲道的磁頭可以聽兩聲道的帶子,卡夾有一些差別,藉以分辨兩聲或四聲的帶子,小時候玩過,現在應該是找不到了。

楼主:
明天截止,有需要的會員手腳要快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截止,有需要的會員手腳要快喔!

~~~~50酷幣

网友:
老頭們往日時光懷舊一下

网友:
我出60酷幣...

网友D:
蔡兄弟 精神上支持一下

匣式放音帶 可能難找了

如要修匣式放音座
小弟還有一些零件 如下能供應

馬達  立體聲磁頭 跳軌電磁閥 磁頭升降座 那個甚麼座忘了(右下那種 在傳送匣式磁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蔡兄弟 精神上支持一下

匣式放音帶 可能難找了

哈哈!!!這台好像是小卡夾我還在找
小卡夾我一個都沒丟
你應該跟我一樣
東西都捨不得丟
甚麼鬼東西都留
也不知何時用的到
但是常常有需求時
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蔡兄弟 精神上支持一下

匣式放音帶 可能難找了

"超級"古董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哈!!!這台好像是小卡夾我還在找
小卡夾我一個都沒丟
你應該跟我一樣

蔡總裁...
匣式放音帶...還有分大卡小卡嗎??...
我年紀太輕還沒看過...麻煩找出來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蔡總裁...
匣式放音帶...還有分大卡小卡嗎??...
我年紀太輕還沒看過...麻煩找出來分享分享!!!

匣式放音帶 沒分大小卡
匣式 簡稱 大卡
卡式 簡稱 小卡

只是以前有出 卡式轉換夾  就是匣式卡帶的形狀中間有凹洞 剛好能放卡式錄音帶的  做轉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蔡總裁...
匣式放音帶...還有分大卡小卡嗎??...
我年紀太輕還沒看過...麻煩找出來分享分享!!!

這我是真的不懂了
看來你比較內行
大的我簡稱大卡
小的就稱他小卡
就這麼簡單
我的小卡就是後期隨身聽的卡帶
不懂之處還請灰熊兄指正

网友:
再加一點出70酷幣

网友D:
匣式放音帶 有分四聲道與立體雙聲道  簡稱四聲與兩聲
上方主機是立體雙聲道的 因只看到2個音頻指示器

匣式放音帶 如何區分 四聲道與立體雙聲道 是要看匣式放音帶外殼識別

借一下 #14 上方圖片說明
匣式放音帶 有分四聲道與立體雙聲道  簡稱四聲與兩聲

立體雙聲道 歌曲 有 A B C D

四聲道 歌曲只有 A 跟 B  就沒C與D了

立體雙聲道與四聲道 差別在 上面四聲道那個圖 塗黑的位置是一個凹槽 來分辨

立體雙聲道能區換 1 2 3 4 四軌道 每軌都兩聲  所以是8音軌
四聲道能區換 1 2 兩軌道 每軌道都四聲 所以也是8音軌

卡帶長度與切換法
用上圖立體雙聲道說明
有分 A B C D 等於四軌道
A軌有5首歌 從第一首歌到第五首歌 就是卡帶全部的長度了

如何做切換
就是在卡帶全長度的接合處 貼上一片鋁箔 當作接觸點(導通)
導通後使繼電器往下拉 帶動那鐵片(我貼的圖上排右邊那個) 去撥動上排馬達右邊那個使磁頭上下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匣式放音帶 有分四聲道與立體雙聲道  簡稱四聲與兩聲
上方主機是立體雙聲道的 因只看到2個音頻指示器

真是專業啊!

网友:
不是專業啦
只是剛好有摸過 (又自爆年齡了  真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蔡兄弟 精神上支持一下

匣式放音帶 可能難找了

還記得磁帶被小朋友拉出來了 ,要怎麼修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還記得磁帶被小朋友拉出來了 ,要怎麼修嗎 ?

維修磁帶 準備工具 鋒利剪刀  薄的膠帶  以前都用透明膠帶約1公分寬的

維修磁帶會剪掉一些 所以被剪掉那些會形成斷音

最主要是要注意正反面 不要接反了

卡式有5顆螺絲 在4個角邊跟上方中間1顆
卡式的 將抽出那些稍微整平順 轉時要留一些 要連接用 左邊轉到左輪進去 右邊轉到右輪進去 要注意方向性 都往外邊轉

將兩邊頭的磁帶 重疊在一起 拿剪刀從中間剪斷 就形成一個平整的接口了 將膠帶拿穩先將一邊磁帶下邊放上  在放另一邊  接口處一定要對齊平整不能有空隙 不然會黏住磁頭或磁帶  再來修整膠帶跟磁帶同寬

匣式的螺絲有1顆 在中間下方一些些 貼紙貼住用手去感覺
匣式就比較麻煩  匣式是從內圈出 外圈進  利用內圈出來轉動轉盤來收外圈磁帶
匣式磁帶要整理時 真的要靠經驗了 轉盤收磁帶太緊的話會內圈磁帶無法順利拉出  太鬆又會無法收回外圈磁帶 會變成一邊說的咬帶(就是將磁帶拉出)
纏繞法 內圈先稍微拉高後多出一些 不要太多不然在轉轉盤時由外圈收回 有時會纏繞道
最主要是留的長度 外圈的磁帶留大約能拉到匣式殼的上方中間位置 在將內圈拉2圈出來(由轉盤上方拉出 轉盤沒動喔)  那樣後 兩邊磁帶重疊一樣從中間剪斷行程接口 在黏貼膠帶修邊即可  接好後輕輕的拉磁帶往外圈方向 會發現剛剛多出來的那些會被收進去

网友:
現在已難得一見的唱盤音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還記得磁帶被小朋友拉出來了 ,要怎麼修嗎 ?

磁帶被拉出來,印象中,好像將磁帶快速的拉放,他就會有回收
的效果,年代久遠也許記錯了,而且這也不是正確的方法.

磁帶若斷了,將二邊重疊,再用剪刀在重疊的地方,以四十五度
的角度剪斷,然後用文具用的透明膠帶粘好,確定粘貼的地方,
不要有多餘的膠帶,否則可能會沾粘到上下層的磁帶或磁頭.

楼主:
恭喜tsai5371 兌換到這套音響,轉給我酷幣後請通知我,並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恭喜tsai5371 兌換到這套音響,轉給我酷幣後請通知我,並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 ...

感謝老大~~70酷幣已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老大~~70酷幣已轉

謝謝!不過這套音響太大了無法寄,只好等你有來台中時再載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不過這套音響太大了無法寄,只好等你有來台中時再載回去了

這我知道

网友C:
可惡....忘了時間...沒搶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惡....忘了時間...沒搶到

這時候送你一句話
~~真是87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這時候送你一句話
假鬼假怪~~真是87熊

就是因為跑去翻....黑膠唱片..才忘了時間
...也找到近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為跑去翻....黑膠唱片..才忘了時間
...也找到近百片

挖  近百片

蔡兄弟 那不怕沒黑膠可放了

网友:
要自取喔,那沒希望了,不然那喇叭看起來挺讚的。整組拿回家整理整理放在櫃子裡感覺就粉高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