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國際牌42吋改公板,請問如何測高壓板的針腳

楼主(2017-11-03):
原來的問題是有畫沒聲,沒想到熱風槍吹了一下便卦了.....(再開不了機,沒紅燈也沒綠燈)
偶爾見到原來有公板這種東東,又很便宜,想想要是改失敗了再敗一部好了
事情就是這樣...
把ON, 5V 接在一起,電源有正常起動,測到12V, 24V, 5V的輸出
可是連接高壓板的部份沒有標示
也看不到高壓板
接頭長這樣

這問這樣要如何接上公板喔?

网友:
沒型號 沒全機後照圖 電源板 主機板 各圖
要瞎子摸象 應該很難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不好意思,現補上型號等資料
機背,型號是THL 42U50H
屏是友達T420HVN02.0
主板
機背
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不好意思,我找不到編輯主題入口...

楼主:
今天量了一下,針座6是5V, PIN 7是GND, 而PIN 9,10,12,13是相通的
請問要如何觸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量了一下,針座6是5V, PIN 7是GND, 而PIN 9,10,12,13是相通的
請問要如何觸發呢?

您先查一下線路~
看那幾條有連到另一組pin~
也就是連主機板那一組~

補充內容 (2017-11-5 02:48 AM):
因為通常都會有背光on/off跟亮度調整~
從主機板產生電壓來控制~

网友C:
請問你用的公板是? 你這片電源板是pi電源高壓二合一板,接頭部份當然直接接到燈箱,比較納悶為何要找高壓板,是要接bl-on和dimm信號嗎?二者信號是從主板產生,所以直接查看電源板上標示的對應接點就好了?如果不清楚請把電源板接頭含標示拍照讓路過的大大指點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先查一下線路~
看那幾條有連到另一組pin~
也就是連主機板那一組~

感謝大大的回覆,很有用的資訊n_0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用的公板是? 你這片電源板是pi電源高壓二合一板,接頭部份當然直接接到燈箱,比較納悶為何要找高壓板, ...

原來是這樣,哪真是省了不了工夫呢,我大概了解如何改公板了
感謝大大n_00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902&highlight=V59

哇,完全是小弟需要的資料呢,跟著改真的很好理解n_020|

网友E:
搞不好找人幫你BGA一下就可以用了!

公版是不得已才用的~

個人覺得公版畫質不是很好!

楼主:
這問這條LVDS是右邊供電的51 PIN線材麼?
螢光幕的PDF文件是這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問這條LVDS是右邊供電的51 PIN線材麼?
螢光幕的PDF文件是這樣的

對~

要注意公板上通常1~3都是正電壓(電壓要看公板是否要設定!)

簡單說就是接T-CON的那端不用管~

你只要管公板跟排線上的正負一定要對(不然面板會燒)還有電壓設定對不對!

楼主:
問題來了,我把線材都接好後, 用公板的遙控開機,發現燈箱每次只輕微的閃了一下便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問題來了,我把線材都接好後, 用公板的遙控開機,發現燈箱每次只輕微的閃了一下便關了 ...

輕微閃一下就關了
是電源關了 還是背光不亮 綠燈還在  這問題差很多喔

如電源還亮著 背光不見  ADJ 先不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輕微閃一下就關了
是電源關了 還是背光不亮 綠燈還在  這問題差很多喔

昨晚沒上led, 今天弄了一下, 紅燈亮,開機後公板綠燈正常
拿電筒照一下螢幕,有看到公板的信號
關於屏幕不亮,情況是開機後都沒反應,反而是關機那一剎會亮一下
嘗試BLO, ADJ都不接,開關機都沒有亮一下,似乎BLO是有給信號
難度是所謂的負觸發?
公板是L.A.MV56.A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搞不好找人幫你BGA一下就可以用了!

公版是不得已才用的~

很多改過公板的會員都跟我說改公板後的畫質比原來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很多改過公板的會員都跟我說改公板後的畫質比原來好很多

可能是指HDMI訊號吧?

公版的類比訊號,都不是很好~

還好現在數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指HDMI訊號吧?

公版的類比訊號,都不是很好~

以前我聽北部的會員說過虹星的公板在北部有幾個頻道收訊不好,但是如果比VGA或HDMI則畫質,公板則是比原本的好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晚沒上led, 今天弄了一下, 紅燈亮,開機後公板綠燈正常
拿電筒照一下螢幕,有看到公板的信號
關於屏幕 ...

那2條  是一條啟動  另一條是調整
啟動線一定要接  調整先不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2條  是一條啟動  另一條是調整
啟動線一定要接  調整先不接看看

嗯,只接blo的情況下是關機才會閃一下背光
也有試blo沒接,關機沒有動作

楼主:
剛才試了一下,竟然把LVDS插反了...竟然沒燒壞TCON
開機後量了一下BLO有5V, ADJ只有160mV
國外的網友建議把BLO跟ADJ短路,燈箱真的亮了起來,只不過是100%亮度,沒法調下來....
請問這個有辦法解決嗎?
然後畫面有點怪怪的,要如何進工程模式呢?

楼主:
辛苦了兩天,灌了一個固件,總算聲音跟畫面都很好了,唯獨是背光不能調,只能100%跟全黑兩種狀態
有沒有辦法強制亮度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才試了一下,竟然把LVDS插反了...竟然沒燒壞TCON
開機後量了一下BLO有5V, ADJ只有160mV
國外的網友建議 ...

如果背光太亮 把BLO跟ADJ串個電阻  讓ADJ電壓下降 亮度應該會跟著降 調到合適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背光太亮 把BLO跟ADJ串個電阻  讓ADJ電壓下降 亮度應該會跟著降 調到合適亮度 ...

請問大大我可以加一個可變電阻,然後手動調節亮度嗎?
我量了一下,ADJ,PDIM的電壓,是由2.7V起步最高至5V
如果可以,我應該加個什麼阻值的可變電阻為合呢
謝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我可以加一個可變電阻,然後手動調節亮度嗎?
我量了一下,ADJ,PDIM的電壓,是由2.7V起步最高至5V
如 ...

保險做法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5838-1-2.html   #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233&pid=804201   #2
都用電壓 BLO 當輸入源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學習
加油

楼主:
最新狀況,加了一個5V降壓可調的模塊,發現2.1V以上背光才會亮(100%不可調)
所以這次改公板宣告以失敗終結

楼主(2017-12-06):
上來報告一下,終於結我誤打誤撞的修好了
GOOGLE了一下,發現背光控制除了利用電壓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方式(PWM脈衝控制)
翻了一下屏幕文件,有類似的字眼(紅圈)
然後在淘寶竟然有這種組件出售,還很便宜...
到手後接好線,設定在文件說的150HZ,背光便正常可調整了,不過不能用遙控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