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用手就會亮燈泡-LED智慧緊急照明燈泡拆解及請教如何改恆亮

楼主(2017-11-03):
小弟在 PCHOME 商店街買了 99元一顆的 LED智慧緊急照明燈泡 12W.
主要使用的環境是要 電燈開關 關掉的時候, 還要能照明兩三個小時。(內建電池充飽時)
今天測試, 在單一切換開關的環境,
電燈開關 關掉時, 它會亮起自動照明.(約一半的亮度)

但在樓梯間的兩個開關的環境下, 電燈開關 關掉,它就不會自動照明了.
例如在玄關, 門口一個電燈開關 跟 室內也一個電燈開關, 共同控制同一個燈座,
關掉其中一方的 電燈開關, 它斷電就不會自動亮起。

小弟要用的環境,是玄關任一邊的電燈開關關掉,要能自動照明到它的內建鋰電池沒電為止,
請問燈泡本身該如何改,才能達到我要的功能,
請知道原理的高手指導,感恩~

P.S.內建電池品質差,我會另外再換掉鋰電池跟保護板。

网友A:
猜測府上玄關雙切開關是有指示燈的,有指示燈開關關閉時還有一股微小電流流過開關,開關上指示燈才會亮,雙切開關在關閉時,兩開關上的指示燈是呈並聯狀態,所以那股微小電流是單切開關的兩倍,因此讓LED緊急照明燈泡誤判,認為不是在斷電狀態,解決方法有以下兩種,擇一即可:

1. 兩個開關都換成不帶指示燈的開關。
2. 在這顆LED緊急照明燈座上並聯一顆 0.1uF/630V電容,或是購買國際牌WNF9986來接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測府上玄關雙切開關是有指示燈的,有指示燈開關關閉時還有一股微小電流流過開關,開關上指示燈才會亮,雙 ...

專家就是專家.
是有帶指示燈的雙切沒錯.

感謝 ysc 大的說明,我改天(用E27延長座改)並聯一個 0.1uf 電容試看看,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