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epson TX130噴墨式印表機墨水匣及墨水

楼主(2017-11-04):
填充匣兩套
原廠匣一套
填充墨水若干
壞的印表機一台

印表機故障狀況為認不到墨水匣
有拆開清過線路及匣槽
放棄搶救了

若只要墨水匣的可寄送 自付運費
要印表機的最好自取

東西目前在三峽
準備要搬到平鎮66橋下附近
桃園以北 樹林三峽鶯歌以南可約面交
搬家忙 最好是三峽自取
打算十號前搬完家
若沒人要只好送到回收場渡過餘生了

网友:
烏骨雞學姐是用Epson L350,不知道墨水能否合用?

楼主:
應該是不行哦 網拍上查到的數據如下
EPSON NO.133 相容墨水匣 -
適用 EPSON T22/TX120/TX130//TX235/TX320F/TX420W/TX430W

EPSON 原廠墨水 L100/L110/L200/L210/L300/L350/L355/L550/L555
T664100 / T664200 / T664300 / T664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不行哦 網拍上查到的數據如下
EPSON NO.133 相容墨水匣 -
適用 EPSON T22/TX120/TX130//TX235/TX320 ...

你這篇是回覆我的問題,所以你應該要在二樓那一篇按回覆,這樣我才能知道。
墨水不能用在L350 也沒關係,還是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篇是回覆我的問題,所以你應該要在二樓那一篇按回覆,這樣我才能知道。
墨水不能用在L350 也沒關係, ...

了解了 感謝

還是wish大有沒有興趣連印表機都拿去修修看
還有一台t20也是不認墨水匣的問題
等我搬完家可一併載回台中送到府
不知道有沒有人能改韌體讓他跳過辨識的步驟
現在是懷疑匣槽那邊的線路接觸不良
因為連原廠的墨匣也會讀不到
十次大概只能讀到一兩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這篇是回覆我的問題,所以你應該要在二樓那一篇按回覆,這樣我才能知道。
墨水不能用在L350 也沒關係, ...

老大...L350已經過保了

如果有打算想拼拼看的話倒是可以用副廠墨水下去試看看

但也有可能加進去鰓噴頭,請三思

現在原廠連供機的原廠墨水其實不貴

曾經有客戶把L1800誤加進副廠墨水

結果也是沒問題噴頭沒塞,了不起是印彩色圖片有點色偏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不行哦 網拍上查到的數據如下
EPSON NO.133 相容墨水匣 -
適用 EPSON T22/TX120/TX130//TX235/TX320 ...

所謂相容是指墨匣晶片並不是指墨水

EPSON的副廠水性墨水其實都通用

只要水性跟防水墨水不要混著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感謝

還是wish大有沒有興趣連印表機都拿去修修看

T20跟TX130都沒有修的價值了

兩台都是老機器

這時期的TX系列很會斷皮帶

噴頭狀況也不會好到哪裡

就算沒塞也都會噴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感謝

還是wish大有沒有興趣連印表機都拿去修修看

這個我沒有研究,還是把機會讓給別的會員,不過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L350已經過保了

如果有打算想拼拼看的話倒是可以用副廠墨水下去試看看

烏骨雞學姐還有墨水,她都是買原廠的,我只是問看看如果可以合用我就問烏骨雞學姐要不要留下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還有墨水,她都是買原廠的,我只是問看看如果可以合用我就問烏骨雞學姐要不要留下來用? ...

原廠的先用完再說了

噴墨機的噴頭哪時要塞很難說

所以墨水不建議囤貨

有需要再買就好

哪時候噴頭塞了又不打算修

那些墨水比較不會浪費掉

网友C:
如過沒有出現廢墨已滿燈號
應該只是墨夾上的晶片掛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過沒有出現廢墨已滿燈號
應該只是墨夾上的晶片掛點而已

可是晶片掛點的話 為何原廠墨匣也不行?
而且為何十次會有那麼一兩次能讀到墨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晶片掛點的話 為何原廠墨匣也不行?
而且為何十次會有那麼一兩次能讀到墨匣? ...

這樣的話墨車上的接點你要注意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的話墨車上的接點你要注意一下了

好難拆 所以停工了 看有沒有人要接手
急著要印東西所以乾脆去弄了一台雷射的回來
用了之後 就像瑞凡說的 已經回不去了
速度實在是差太多了
本來也是放著想說等有空再搞
但現在遇上搬家 東西多到我想哭
所以只好看有沒有有緣人
待我再整理整理 看還有沒有東西可以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