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C4D 開機後5秒自動關機請教

楼主(2017-11-04):
  網上買的LG 32吋液晶電視機 型號是32LC4D -DA ,發現開機後畫面會閃動2次然後就自己關機。再開機又會是一樣的情況。

  有找到service manual 準備查修,拆開後蓋第一個發現是電源的濾波電容 2200uF/25V 一顆爆了。更換後仍然是一樣的狀況。

     量了一下訊號,看起來似乎是MPEG版的主Chip 有發現啥異常,所以控制INVERTER 的訊號在開機後拉Hi後,會出現2次Lo訊號,使背光滅2次。然後就回到Lo 關閉背光,並立即將POWER ON控制PIN 拉回Lo,回到待機狀態。 另外有個現象就是喇叭的聲音感覺有點破破的,但是量給放大器的19V電源是正常很穩定的。

   請教有沒有前輩遇過此問題,該由何處下手維修呢?

楼主:
補傳電源板與MPEG板照片:

楼主:
電源部分都有用示波器量過,並沒有發現異常。有遇過2次開機後不會閃屏也不關機,但是撥放幾分鐘後喇叭出現異音,然後就關機了。再開機又是一樣的閃屏2次然後關機。

网友A:
該不會 是主機板(主晶片虛焊)  搞鬼

网友B:
用吹風機把主板電容吹熱後再開機看看

网友C:
借一下你的圖:基本上電源濾波電容出槌的機率很高
圓1 應該是你新換的電容
有沒注意到 圓2 的電容好像也有些問題
我是建議黃框內的電容都檢查一下,若可能都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吹風機把主板電容吹熱後再開機看看

的確把主板用吹風機加熱會讓電視不會關機,但是聲音還是依樣稍微破破的。
溫度下降後再開機又會閃2次然後關機。
好神奇....

謝謝指導....繼續調查...

正常開機後撥放約10分鐘,還是會再關機。然後又回到開機閃2次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一下你的圖:基本上電源濾波電容出槌的機率很高
圓1 應該是你新換的電容
有沒注意到 圓2 的電容好像也有 ...

那一區的電容全換了...沒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 是主機板(主晶片虛焊)  搞鬼

壓主晶片沒有改善耶!

倒是另一位ArmsCastle 建議的吹風機加熱主板,熱熱時再開機會正常....

補充內容 (2017-11-11 01:51 PM):
不過剛剛試到似乎是加熱主晶片才能正常。回到常溫就會自動關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一區的電容全換了...沒有影響。

那麼, 電壓對嗎,在電路板上應該有標示電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麼, 電壓對嗎,在電路板上應該有標示電壓吧!

電源板給的電壓都正常,示波器也看不出雜訊。

倒是主板上的低電壓電源都可以看到稍微毛毛的雜訊。不過有加熱板子能開機久一點與沒加熱會閃2次後關機,似乎沒有差別。

上星期修了一台55吋電視,那台就很明顯1.8V 雜訊很大,所以開機後沒5分鐘就當機。後來發現主晶片下方一顆MLCC 破裂只剩下Pad 上一點點電端子殘留,找了一顆104 焊上去就恢復正常了。這台目前還查不出原因....

      目前看來加熱主機板主晶片Crystal 那附近會可以正常開機觀看久一點,剛剛再加熱一次,這次已經撥放超過30分鐘了....不知道會不會就變好了....

      發現推喇叭的放大器很燙,小小的散熱片似乎來不及散熱。手邊剛好有陶瓷散熱片,就給他換上去。摸起來溫度低多了。

          剛剛停了10分鐘再測試,又會自動關機。然後一小塊區域一小塊區域慢慢加熱測試....加熱到主晶片時才能正常開機。難到真的是BGA微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給的電壓都正常,示波器也看不出雜訊。

倒是主板上的低電壓電源都可以看到稍微毛毛的雜訊。不過有 ...

有沒可能是 BGA 銲點因過熱接觸不良, 可試試用熱風鎗加加銲一下, 看是否有改良!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分區域去加熱電容,看吹到哪邊不會關機就把那邊電容全都換掉
加熱電容好像可以讓電容量回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分區域去加熱電容,看吹到哪邊不會關機就把那邊電容全都換掉
加熱電容好像可以讓電容量回復一些 ...

試了3次都是大顆的主晶片加熱後就正常....

明天先進行125度4小時烘烤除濕後,再用rework station 把它回焊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分區域去加熱電容,看吹到哪邊不會關機就把那邊電容全都換掉
加熱電容好像可以讓電容量回復一些 ...

溫度高ESR會降低,或許是這個原因。

网友D:
建議把你說的主板那裡的鋁殼電解電容先換掉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把你說的主板那裡的鋁殼電解電容先換掉再說

今天把主板烘烤125度4小時除濕後,把主Chip 迴焊一次,裝機測試目前正常了。
再多測試幾天看看...
喇叭破破問題確認是一顆喇叭有問題,可動線圈內部會摩擦到產生異音。所以拆了一顆SONY喇叭,剪除塑膠後直接用高溫熱熔膠給黏上去。

网友:
有大師指點....修得很順利.可增加成就感~
也要感謝各位前輩無私分享經歷~

网友E:
問題有排除?有碰到一台一樣問題,但沒有搞的那麼複雜,電容更換就改善.

楼主(2017-12-04):
引用 网友E:
問題有排除?有碰到一台一樣問題,但沒有搞的那麼複雜,電容更換就改善.

我的到目前都OK,沒再發病....請教一下,你是更換那些電容呢?

我先前是電源板的全換了(有一顆爆了。),另一塊主板上也換了不少顆都沒幫助。原本以為電源有雜訊,後來發現是示波器接地位置問題,電源都很正常。
後來用加熱方式才找到可疑點下去處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