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自製點焊機(自繞變壓器)兩段電壓3V--5V

楼主(2017-11-04):
看了三太子大的點ˋ焊機,覺得用途很多,尤其愛維修的人,更是用途多多,找到一顆7KG的回收變壓器,網上還沒看到自繞變壓器很成功的,挑戰它吧!
7KG回收變壓器
用這些工具開始拆吧!

終於分解完成
先繞出級用4條1MM漆包線,繞186圈(5V用),220圈(3V用)
繞220圈,沒凡立水了,用3秒交替用,兼整形才能多繞點漆包線
次級用5條2X5MM纏線方條銅線,繞6圈,還一點空隙,再繞5條2MM漆包線,算算次級總線徑是65MM平方,應該夠強了吧!
纏好整形後
裝上矽鋼片,7.15KG比原本多了150G,繞了多顆算是進步了
22MM平方線,直接焊上
裝入機箱,小弟較節儉不用SCR,只用兩顆一般繼電器,一個接點10A,A繼電器常閉(2接點20A)接變壓器3V,常開接5V(開關選擇)
B繼電器接踏扁開關(用常開2接點
找廢棄的和室木板當焊架
0.3+0.3要按很快,不然會破洞,0.4白鐵板+1.5鐵板,用鉗子拔開,0.4板破一個洞(很牢固),1.2+1.5焊也很牢固(用5V),3MM+3MM焊不起來,變壓器很大聲
電源插頭,與踏板開關

***請教各位大大,0.1秒的計時開關,哪魯買,或簡便的DIY

网友A:
看那線徑不像65mm^2
三秒膠含有有機溶劑 可能會腐蝕漆包線的絕緣層

一般的Relay動作太慢 接點損耗也大 使用SCR才是正確
0.1秒的時間電驛 網路上都有賣

另,注意無載電流 必要時可以併聯電容 改善PF,不然線圈可能很快就過熱(二次側也會)

网友:
0.1 Sec 可以用NE555的單穩態自己DIY一個,網路很多,再加個電晶體或MOSFET去推動Relay.

做了一台点焊机.

网友B:
本來我也想用微波爐的變壓器有空改裝點焊機看看,
但發現有種東東,叫做 不鏽鋼 助焊劑  或用 不鏽鋼焊錫絲,
就可以用焊錫焊接不鏽鋼 、電池、純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我也想用微波爐的變壓器有空改裝點焊機看看,
但發現有種東東,叫做 不鏽鋼 助焊劑  或用 不鏽鋼焊錫絲,

電池可以嗎?用噴燈還是焊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不知道行不行。

台灣買得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線徑不像65mm^2
三秒膠含有有機溶劑 可能會腐蝕漆包線的絕緣層

0.1秒的時間電驛,我在國內怎找不到?能教我電容詳細接法嗎?謝謝!
另無載電流是指?我是控制初級電源,繼電器接踏板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0.1秒的時間電驛,我在國內怎找不到?能教我電容詳細接法嗎?謝謝!

如果是成品的話,有
http://www.fotek.com.tw/pdf/etc_491.pdf

网友D:
哈哈哈,手頭剛好有一個,但是沒有"座" !! 可以交換東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池可以嗎?用噴燈還是焊槍?

60W電烙鐵+ 焊錫絲+不鏽鋼助焊劑 (或不鏽鋼焊錫絲)  就可以!
主要就是焊電池和不鏽鋼/純鋁。

一般焊錫絲裡都有含助焊劑, 若用不鏽鋼助焊劑可用不含助焊劑的焊錫絲或焊錫條搭配,
至於含助焊劑的焊錫絲,再用不鏽鋼助焊劑,會不會怎樣我就不清楚了!
焊錫絲含不含鉛也無所謂,但含鉛的較便宜....

可用Google關鍵字 不鏽鋼 助焊劑 找示範的圖,

http://www.qifawang.com/file/upl ...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XXX_!!548303885.jpg
http://i03.c.aliimg.com/img/iba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W電烙鐵+ 焊錫絲+不鏽鋼助焊劑 (或不鏽鋼焊錫絲)  就可以!
主要就是焊電池和不鏽鋼/純鋁。

詳細了解後,覺得電池或小物件可以,其他大面積及食品用器具不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手頭剛好有一個,但是沒有"座" !! 可以交換東西!!

謝謝!220VAC的嗎?,我用110V市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手頭剛好有一個,但是沒有"座" !! 可以交換東西!!

這種220V/110V通用,你這顆不知可以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080773798

网友E:
Hi,
這是我之前做的點焊機用的, 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當初做的目的就是要可以點焊電池, 所以時間需要可以到0.01s,
是使用計時模組電路+固態繼電器做的, 固態繼電器驅動變壓器一次側電源
使用計時模組是因為時間繼電器的線路不會接...計時模組的線路比較單純...

一開始是買MCU+機械式繼電器的計時模組驅動固態繼電器,
但機械式繼電器作動時間不穩, 且會比實際設定的時間反應慢...

後來重買的是如圖片的模組, 是STM8S003F3P6 MCU+ PMos的方案,
原廠標示計時範圍最小是0.01s,
後來為了使用方便, 追線路重寫FW, 自行改造成0.001S~9999S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
這是我之前做的點焊機用的, 可以參考看看

工程浩大,還需加電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220V/110V通用,你這顆不知可以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080773798 ...

應該沒辦法使用在 110v !!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電池可以嗎?用噴燈還是焊槍?

焊電池鎳片或電極時
焊頭要並排短距作點焊,電池內部才不會受傷

Micro Weld Head for Light Force Weld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KO_ET-To-Q

Battery Welding Considerat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TGIlT6Jv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電池鎳片或電極時
焊頭要並排短距作點焊,電池內部才不會受傷

我有色劑電池用,上焊架黨版取下,即可焊電池,只是要到著焊,或傾倒90度,水平焊。
或者用FlyNews大的不銹鋼柱焊季也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沒辦法使用在 110v !!

感恩~謝謝你的熱心,昨晚在沒屋頂找到1S小型計時繼電器,不知品質如何?
從照片看好像是日本原裝貨(100V)

補充內容 (2017-11-7 11:47 A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7789930260#qa&p=1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恩~謝謝你的熱心,昨晚在沒屋頂找到1S小型計時繼電器,不知品質如何?
從照片看好像是日本原裝貨(100V) ...

omron
http://www.omron.com.tw/solution/selection/19/func_spec.html

fotek
SSR
http://www.fotek.com.tw/center1.asp?classNo=4&class2_sn=16
Timmer
傳統型 http://www.fotek.com.tw/pdf/etc_464.pdf
微電腦型 http://www.fotek.com.tw/center1.asp?classNo=5&class2_sn=25

网友:
厲害哦~  一直想作一個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omron
http://www.omron.com.tw/solution/selection/19/func_spec.html

請問SCR,SSR差別,SSR好像控制電驛標示DC6-12或24V。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SCR,SSR差別,SSR好像控制電驛標示DC6-12或24V。

SCR只是單一零件,可以應用於AC/DC的控制,但是需要另外設計電路來搭配使用.
SSR是一個組件成品,大都用於AC的控制,也就是以DC小電壓和小電流來控制AC大電壓和大電流,所以兩者的使用面向不同,SSR內部是以光藕合來做隔離,所以可以用低電壓和低電流來驅動,而輸出端是以TRIAC來做,你也可以把一般DC輸入端,先以橋整整流後再接到輸入端,這樣就可以做AC的輸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SCR只是單一零件,可以應用於AC/DC的控制,但是需要另外設計電路來搭配使用.
而SSR是一個組件成品,大都用於 ...

以目前我的點焊機用110V變壓器,是不是另用小變壓器驅動SSR控制110V市電進入點銲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目前我的點焊機用110V變壓器,是不是另用小變壓器驅動SSR控制110V市電進入點銲機。 ...

先找你要用的SSR其所用的DC輸入電壓,然後可以用下面幾種方式來控制.
1. 用兩個可以充電的3.8V鋰電池串聯,最高有8.4V.
2. 找一個小型AC to DC如5Vdc或9Vdc的適配器供給電壓,然後控制SSR的dc的輸入端就可以控制SSR輸出.
3. 用一個可以充電的3.8V鋰電池,再加一個DC to DC的轉換器,如4.2V to 9V. (有的規格如:4 to 32 Vdc,單顆電池可以用,但怕時間維持不久)
(簡單的就是用NE555做無穩態振盪,再加倍壓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SCR,SSR差別,SSR好像控制電驛標示DC6-12或24V。

圖片參考
看你輸入端要用AC/DC控制輸出

PS:注意SSR說明,保險絲要用快速保險絲,SSR額定電流要 > 變壓器一次的10倍

補充內容 (2017-11-8 11:36 AM):
計時器(on delay) 8-6要改為8-7

SSR AC控制

SSR AC控制

SSR DC控制

SSR DC控制

SSR+Timer

SSR+Timer

网友G:
康大,抱歉 計時器(on delay)的8-6要改為8-5腳。時間到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康大,抱歉 計時器(on delay)的8-6要改為8-5腳。時間到跳開

OK,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