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關 t260xw02 v1畫面油畫.反白問題

楼主(2017-11-05):
前天在看電視時忽然間畫面慢慢的出現畫色不對.反白等現象,斷電在開亦是如此,依以前常瀏覽網站文章的經驗來看所應該是T-CON故障的比例居高,但拆開後發現T260xw02 v1 04A17-1C 並無 AS15 這顆元件,故想請問和AS15相同作用的IC是否是 LC4064V 75TN-101 這一顆呢?望請知道到的大大能予回覆,謝謝

T260xw02 v1 04A17-1C

故障狀況和此畫面類似,因忘記拍照借用其他大大的照片,尚請見諒

网友A:
不是那一顆啦 是旁邊小的那一顆14隻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一顆啦 是旁邊小的那一顆14隻腳

感謝您的回覆,請問大大您是說是L324這一顆IC嗎?因為找來找去只看到這顆IC是14隻腳的,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請問大大您是說是L324這一顆IC嗎?因為找來找去只看到這顆IC是14隻腳的,謝謝

對 就是它

楼主:
您好;感謝您的指導,最後能在請教一個問題,我在網站上只找到 L324 82K,但我原本的是55K這樣可以使用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謝您的指導,最後能在請教一個問題,我在網站上只找到 L324 82K,但我原本的是55K這樣可以使用嗎 ...

這個ic是運算放大器 只要看L324就好 後面號碼不重要 還有這個代用的非常多 請自己查網站資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ic是運算放大器 只要看L324就好 後面號碼不重要 還有這個代用的非常多 請自己查網站資料吧 ...

好的這樣我了解了,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网友:
規格書查LM324

楼主:
好的,感謝您的回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