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做了個簡易 LED調光器

楼主(2017-11-06):
本著實驗精神,
想試試用市售調速,燈泡的調光器裝到12V LED杯燈的情形
材料: 一個耐熱的透明塑膠盒,AC 9V的傳統變壓器,市售100W調光器
線路接法 :AC110V ->調光器 -->變壓器 --->DC LED燈泡

______________________圖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ransformer PMW

transformer PMW

-------------------------------一半VR-------------------------------------------

Half

Half

____________________全開MA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ull

Full

网友:
妳是用調光器 調整AC110的輸入到變壓器的電壓 使輸出變低輸出
變壓器輸出端 有無轉換成DC 還是直接AC供電

网友A:
調光器出來好像沒整流濾波,這樣是AC點燈捏~壽命不長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調光器出來好像沒整流濾波,這樣是AC點燈捏~壽命不長吧 !

喔喔,你想當那個說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 ...

楼主:
經各位大大提醒,我看一下杯燈的規格,是AC 12V
我也一直以為那LED 是DC規格 ORZ

回覆 @sa2086 是AC直供電

回覆 @ex9535 @scottwang  使用至今點燈時數約300小時
還沒異樣,相信杯燈內建有穩壓恒流裝置, 耐久測試有異樣
再來回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各位大大提醒,我看一下杯燈的規格,是AC 12V
我也一直以為那LED 是DC規格 ORZ

你有電流相關的資料嗎,也請把外殼上的資料寫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各位大大提醒,我看一下杯燈的規格,是AC 12V
我也一直以為那LED 是DC規格 ORZ

以我的好奇心會把燈杯分解,繪出電路n_133|
就等樓主的耐久測試囉~ (板凳

楼主:
@scottwang PHILIPS 飛利浦 LED 12VAC /7W MASTER系列
@ex935s 嗯,OK的

補充內容 (2017-11-9 01:47 AM):
來補充一些什麼的,盒內都用AB膠固定,唯有調光器用
螺母鎖住,用透明盒是方便觀察內部線路走向,最難焊接
是變壓器的銅線跟喇叭快接座有1CM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