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18w LED薄型桶燈拆解 改裝調光驅動

楼主(2017-11-06):
上次ㄋ,拆了一個飛利明的吸頂燈
這次無意間在掏寶看到一模一樣的燈具
就掏回來啦~  順便找了一個可以調光的驅動器進行改裝

長得一模一樣

背面

原本附的驅動器110V可用

開始拆

拆開後一樣前面是三層導光板

2835的燈珠,賣家說是台灣的燈珠

原本的驅動器長這樣

實測驅動電流 280ma左右

這是準備更換上去的調光驅動
非可控矽調光,透過牆上開關,關在開,可實現100%   、50%  、 25%亮度

實測三檔電流
全亮 290ma

50%亮度 140ma

25%亮度  60ma

補上調光驅動廠商給的參數

网友A:
cs大大,有LED的廠商購買資料?
我的OSRAM還沒有3層導光板,
另外可以考慮加遙控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623hc4gu1da4

無線遙控開關

無線遙控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大大,有LED的廠商購買資料?
我的OSRAM還沒有3層導光板,
另外可以考慮加遙控器

燈具跟驅動板是不同商家,你要哪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具跟驅動板是不同商家,你要哪一個?

cs大大,可以的話都要。
列入採購名單
謝謝cs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