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起子頭生鏽要怎麼處理才好??

楼主(2017-11-06):
如照片.....

生鏽磨掉就好,很簡單.....

但是要怎麼做到防鏽呢????

网友:
除鏽後用黑化劑處理,再塗矽脂。

所謂鋼鐵染黑就是使鋼鐵工件是產生黑色氧化物(Fe3O4四氧化三鐵,加溫染黑下的產物),
該氧化物牢固地附著在鋼鐵表面,進而防止氧化銹蝕,甚至能作消光處理。

网友:
磷酸錳皮膜處理是什麼?

一般磷酸錳皮膜採浸漬法化成,在鋼鐵表面生成厚度5~15μ較薄的磷酸錳系的不溶解性皮膜,主要目的是鋼鐵的防銹,耐磨損等。
磷酸錳系皮膜較其他的磷酸鹽化成皮膜(磷酸鋅、磷酸鐵皮膜)更硬,耐磨性也強。

但磷酸錳皮膜處理不同於電鍍或被覆處理等,磷酸錳皮膜需要浸透到原材料,表面上產生均勻的皮膜。
對鋼鐵產品的回轉、折動,例如活塞、活塞環、氣缸襯品、輪軸等需要耐磨損的產品,處理上頗有功效。
經過磷酸錳皮膜處理,在金屬的磨損量,產品的壽命,以及潤滑所使用的油量上都較為經濟。

磷酸錳皮膜的特色
磷酸錳皮膜的耐磨性較磷酸鋅皮膜為優,是故能使皮膜因壓力減少應力,增加潤滑作用。
皮膜後的潤滑劑處選擇通常用石墨或二硫化鉬,效果更為顯著。
皮膜由多孔質的結晶體所組成,所以吸收性,保持性良好,能有效幫助回轉,折動部位的潤滑。
皮膜是回轉、折動部位不易接觸的部份,能預防燒焦,咬纏等現象。
(為防止運轉初期的燒焦,咬纏現象,經顯微鏡觀察,表面上稍微粗糙較有利。)
磷酸皮膜能消除機械作業後所留下的削痕,並使回轉、折動部位的初期運轉良好。
具有防蝕性,不用考慮內燃瓦斯的傷害。

原文出處 : 金屬表面處理藥劑資訊網

楼主:
方法有了,材料要怎麼取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法有了,材料要怎麼取得呢???

   還是這方法....最好又便宜........哈~哈~哈~哈~

金屬部件鍍鋅如何進行防腐蝕電鍍   how to do zinc plating of metal parts for corrosion protection diy electropla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6u2kikAA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這方法....最好又便宜........哈~哈~哈~哈~

金屬部件鍍鋅如何進行防腐蝕電鍍   how to ...

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

我在想,用轉的會不會跟用震的一樣有效....用轉的,慢慢轉,或許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另外,說不定可以自製小型噴砂機,這效果可能比上面的震或轉更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T20ghWMZA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有了,材料要怎麼取得呢???

化工材料行
所需零買可得

單純只有機幾把起子生鏽
鋼刷刷一刷後
拿機油(或廢機油)定期抹一抹
存放乾燥處最實用

有量產須求時效
才去想化學處理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

我在想,用轉的會不會跟用震的一樣有效....用轉的,慢慢轉,或許也可以達到同 ...

蛋糕模成本犧牲太大了 (不便宜也)
拿個可封閉的鐵罐 或 圓型禮餅盒代用就行了

震動這個動力源
就把鐵盒固定於汽車或摩拖車排氣管上(或避振器上)替代
(記得半桶水諺語理論)

交通工具行駛一段時間後取出(可能1~2週)
效果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是這方法....最好又便宜........哈~哈~哈~哈~

金屬部件鍍鋅如何進行防腐蝕電鍍   how to ...

電鍍也是不錯的處理方式
但螺絲起子是工具類
鍍鋅的話太軟了
表面鍍鋅大多用於構件或螺絲類應用
所以起子工具電鍍要另外選鍍材

但這電鍍鋅影片也讓我門學到簡易鍍鋅方式
(用於汽車螺絲處理蠻不錯的)

表面處理的種類

螺钉镀层的判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

我在想,用轉的會不會跟用震的一樣有效....用轉的,慢慢轉,或許也可以達到同 ...

我看這個人很好玩...有一點智障..最後還會送人家五張 [一級棒的摩托車]..貼紙..... ....他用牙膏清理摩托車鋁製的外殼....他所有的工具都是克難的...  哈~哈~哈~哈~

How To Clean and Polish Aluminum and Alloy Metal Engine Polishing on Café Racers or hot ro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csw9MPxBg

這個小白痴好厲害喲! 他連噴砂都不用...直接就電鍍了!!! 哈~哈~哈~哈~   How to Remove Rust with from metal and tools DIY Electrolysis process for motorcycles and auto par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KA7wVTW1Oo

   看了這些影片你會長壽...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

我在想,用轉的會不會跟用震的一樣有效....用轉的,慢慢轉,或許也可以達到同 ...

另外,說不定可以自製小型噴砂機,這效果可能比上面的震或轉更好......

哈~哈~哈~哈~  我快沒笑死了... .....他真的是天才 [馬蓋先].

how to make a diy soda blaster for motorcycle carburetor injector and throttle body clean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Pc5ZFHZP0

How to make a Blasting Gun and Cabinet for Sand Blasting or Soda Blasting par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EEQfMc1-M

网友:
第一次看過噴砂可以呈現鏡面效果

网友:
最簡單方法就是擦一層油。沙拉油也可以。

楼主:
我後來想......像處理鑄鐵鍋一樣.......

弄很熱再上豬油......或許也可以.........

网友:
處理鑄鐵鍋是低強度的碳膜加上油膜。
用矽脂也是可以有類似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後來想......像處理鑄鐵鍋一樣.......

弄很熱再上豬油......或許也可以......... ...

我的超子頭,都用奇異筆防鏽,
方便又容易取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這個人很好玩...有一點智障..最後還會送人家五張 [一級棒的摩托車]..貼紙..... ....他用牙膏清理摩 ...

看了影片
當中有些成果,超出個人知識認知

1. 要有拋光效果之物體
   須先有精細的表面粗躁度
   然後再細拋,才能達類鏡面效果
   若物體表面是粗躁不堪,則須以高速拋磨才能產生鏡面效果
   影片作者那個零件是模鑄品
   印象中。沒高速拋磨是達不成鏡面成果

2. 電鍍這項
   單用平滑司當鍍材 (華司材質是低碳鋼)
   是不可能產生影片中那鏡面效果的
   那樣的鏡面效果只見過鍍鉻才有機會的

結論: 影片作者有造假嫌疑 (個人感覺)

网友:
平時要保養,我都是油,抹一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這個人很好玩...有一點智障..最後還會送人家五張 [一級棒的摩托車]..貼紙..... ....他用牙膏清理摩 ...

電鍍前會用鹽酸浸泡,
根本不用噴砂,
水洗後再電鍍就非常漂亮,
跟新的一樣,
只是這樣處理價格不就可以買一支新的工具.
量少電鍍廠還不一定會幫忙電鍍.

网友:
若只有一支生鏽的起子,擦乾淨後將就點用,或換新的就好!
若有一大批生鏽的起子,冷浸鍍鋅就好!  冷浸鍍鋅前要酸洗...

熱浸鍍鋅是熱軋鋼, 不把那起子加熱應該算冷軋鋼?則是冷浸鍍鋅...
浸鍍鋅液約450度,少量施作比電鍍簡單,鍍鋅層較厚,防鏽效果比薄薄一層的電鍍要好!

网友B:
工具類的表面處理基本就是鍍鉻或是黑化處理,鍍鋅材質軟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影片
當中有些成果,超出個人知識認知

要說電鍍嘛 ... 電化工的 口袋裡也是一堆眉眉角角

電鍍業界 光是鍍銅 我聽說的就有個兩個東西添加 增強平面與光亮
    1.  平整劑(leveling agent)
           利用leveling agent 添加劑能在電流密度較高的地方吸附,使得金屬離子得以在電流密度較低的地方沉積,
           因此工件表面凹處可以整平。

    2. 光亮劑(光澤劑)
          透過在陰極表面的吸附或者與金屬離子的絡合效果,
          讓金屬離子在陰極結晶還原的電位變負,導致陰極的極化增加,
          産生晶核的形成速度大于晶粒的成長速度,結晶變細,産生光亮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類的表面處理基本就是鍍鉻或是黑化處理,鍍鋅材質軟不耐用。

鋼材硬化是靠熱處理,但沒法防鏽,
鍍鉻/鍍鋅只是為了防鏽...而鍍鉻比較亮...

网友:
兩種方式:

1.不常使用者:

  每次用完就是塗上防鏽油 (我是用日本:紅椿刃物御手入油 (黃色) 另有藍色)
  再放入密封袋保存 (把裡面空氣擠光)

2.天天經常使用者:

只要注意一點,不要碰到水就好,因為材質是高碳鋼,你只要有水珠沾上個2天就鐵定生鏽了

經常使用基本上也不用刻意塗油,就是保持乾淨即可

网友:
使用工具時的環境無水時,用含矽脂的亮光臘水是比用一般油脂耐久。

网友:
那個ICHIBAN DIY吹牛灌水很大,不過DIY方式值得借鏡就是。

网友D:
沒必要這麼折騰吧。先打磨拋光后表面涂油然後高溫加熱,使油汽化附著于金屬表面就行。阻止它繼續氧化就達到目的了。最好進行2~3次,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必要這麼折騰吧。先打磨拋光后表面涂油然後高溫加熱,使油汽化附著于金屬表面就行。阻止它繼續氧化就達到 ...

用火燒嗎???

燒多久???

网友:
火烤沒試過,一般家裡不是有微波爐嗎?或者有BGA烘烤也行,主要使干油汽化成分子附著在金屬。金屬再怎麼打磨表面是有凹痕的,肉眼看不出來,放顯微鏡下就能看到,直接涂油也不能完全附著,只有汽化后變成微小的油分子才能完全附著上。烘烤一次后用干布擦干凈上油再烤一次,一般這樣就行了。一般一次烤15~20分鐘就行吧。我是這樣干的,防鏽還不錯。

网友:
我挺傳統的....油布
找個舊破汗衫裁一下 加點廢機油  不然汽車換完機油也會剩一些新機油
龜毛的 不織布加點針車油

另外我倒是覺得有個奇怪現象
蚊子似乎喜歡機油味

网友:
鋁製汽化器的打磨拋光在下搞過,基本上與彼得大貼的動畫過程差不多,但是效果無法持久,很快就氧化,尤其是因為環境是引擎室內,溫度高.
鍍鉻有分裝飾用與工具用.工具用的硬度Hv800~1000(25µm以上).一般鋸片無法刮傷.

网友E:
http://www.cool-amp.com/cool_amp.html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上面的網站,該產品號稱只要沾一些磨一磨,就能把銅板上面鍍上一層銀.
只要寫e-mail過去可以免費索取樣品.
在下好幾年前有要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www.cool-amp.com/cool_amp.html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上面的網站,該產品號稱只要沾一些磨一磨,就能把 ...

不好意思! 我看介紹因該只能用在"銅"金屬

請問你有試過"鋼鐵類"的金屬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 我看介紹因該只能用在"銅"金屬

請問你有試過"鋼鐵類"的金屬嗎? ...

老實說,在下到現在還沒試用...一直放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