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amsung S6 edge SM-G9250 泡水不開機

楼主(2017-11-06):
Samsung S6 edge SM-G9250 泡水不開機
客人說掉到水裡,然後畫面就消失不見,無法開機
每次遇到這種的都不禁要碎唸一下
泡水機不要嘗試開機!!!立刻送修!!想報廢再開機!!
泡水機不要嘗試開機!!!立刻送修!!想報廢再開機!!
泡水機不要嘗試開機!!!立刻送修!!想報廢再開機!!

準備著手拆機,目視外觀無外傷
背面型號SM-G9250
後蓋的雙面膠黏的很緊,很難拆,也易破,又容易掉漆
拆的時候要很小心,也要注意別誤按到開機鍵造成二次傷害
S6 edge雖然沒標榜防水機,但總成和背蓋都黏的很緊
開蓋後看到大量的液體也讓我納悶到底泡水了多久
過了一關,還有一關
曲面玻璃總成也很容易拆破....三星總成比蘋果的還貴
要很小心的將總成與中框分離
很少見整支手機從頭到腳都是溼淋淋的n_150|
拆下主機板,看到液晶背光板與中框縫細處有大量液體
彷彿看到一大群小朋友在向使用者招手的樣子......
主機板/前後相機/麥克風/尾插/喇叭/電池 全部都進水....
一一將各零組件拆下清潔
清潔後測試無漏電現象,似乎有開機可能性
那就裝起來開機吧....
拿攝子輕觸電源開關鍵pin腳....背光亮起
ㄜ.....果然液晶總成往生了
測試後畫面顯示會有殘影,螢幕休眠喚醒後背光會閃爍,進而影響操作
觸控/相機/通話/喇叭/wifi 等功能均正常
更換總成費用昂貴,報價不修機率極高,還是先組起來待客人回覆意願
可惜了一支好機....八成離報廢不遠了...

网友A:
一些人手機泡水
都會習慣開機
看手機有没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人手機泡水
都會習慣開機
看手機有没有問題

很直覺的反應,這行為很正常,也很合理
但聽到維修費報價後就覺得不合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直覺的反應,這行為很正常,也很合理
但聽到維修費報價後就覺得不合理了

總覺得3c維修,零件單價都很貴,直接造成修不如換的困境,使得維修者生存很不容易,還一直被誤認是賺很大...

反觀修機車的,零件都很便宜,而往往收取的報酬比例卻較高,...唉..

网友B:
最近手機充電充到指示燈不亮,無法開機。檢測300報價2800,2年半的平價機想想不修了,買新的平價機還比較安心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手機充電充到指示燈不亮,無法開機。檢測300報價2800,2年半的平價機想想不修了,買新的平價機還比較安 ...

維修錢買新手機,
新手機功能又比舊手機強,
當然是換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直覺的反應,這行為很正常,也很合理
但聽到維修費報價後就覺得不合理了

像自行換液晶總成
光在露天購買
也將近1000元
還可能是從淘寶網進來的
品質好壞就不曉得
請店家維修也要1400元
而有的好的二手價
賣2300元左右
所以有的壞了就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