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吹風機 EH-CNA 96 馬達不運轉

楼主(2017-11-07):
各位大大您好~

老婆帶回一台
Panasonic EH-CNA 96 接電啟動開關後,除了風扇馬達不運轉外,其他功能皆正常。

交流檔

交流檔

直流檔

直流檔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6213-1-1.html
參考這篇馬達加油看看~

网友B:
1.先確認馬達是否正常   可用dc 12v 或 乾電池 9v 給電 看是否運轉順利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0926-1-1.html

2.若馬達故障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9%A2%A8%E6%A9%9F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9%A2%A8%E6%A9%9F

3.若馬達正常 可參考2樓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6213-1-1.html
參考這篇馬達加油看看~

是的,我就是參考wet大的這篇文章,吹風機外殼材成功分解完成的,
馬達我用手轉動很順,沒有卡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確認馬達是否正常   可用dc 12v 或 乾電池 9v 給電 看是否運轉順利

可參考

馬達已經從整流電路解焊下來了,有用DC12~24給電,但無反應,
使用電表歐姆檔量測馬達,用手慢慢轉動皆歐姆值,呈現開路狀態,

但是有個問題,整流後的電壓DC146V,這電壓會不會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