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571G 開機瞬間關機

楼主(2017-11-07):
請教一下 我這台的狀況是一開機有畫面一下就瞬間斷電 用電源插座也是一樣
不過神奇的是斷電後過好幾天 重開又有機會正常 但過了幾個小時又會瞬斷
查了一下19V是正常的 有爬文查看 PQ9 PQ10
正常的時候19v都正常。瞬斷發生時待機PQ9正常 但PQ10電壓會亂跳
這樣是換PQ10的MOSFET就可以了嗎? 還是要往源頭再找
麻煩有經驗的大大給個建議謝謝

网友:
沒圖違反版規

趕快補圖上來

楼主:
補充圖片說明

网友:
這個問題有可能是+3VALWP +5VALWP  濾波電容有問題照成時開時不開
觸控板下方主板檢查是否有腐蝕的地方

楼主:
看起來應該沒有腐蝕的元件
獅子大大 請教一下你指的濾波電容 是紅框處這幾棵嗎?

网友A:
問個小問題,請問照片中的CMOS電池座買得到嗎,想買個來改裝筆電,省得每次換電池都要動烙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應該沒有腐蝕的元件
獅子大大 請教一下你指的濾波電容 是紅框處這幾棵嗎?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V3-571
第二張圖左下角圓形那兩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問個小問題,請問照片中的CMOS電池座買得到嗎,想買個來改裝筆電,省得每次換電池都要動烙鐵 ...

cr2032電池座 沒屋頂一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2032電池座 沒屋頂一堆

小弟希望有小一點的,像1616之類,因為有些筆電電池空間滿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希望有小一點的,像1616之類,因為有些筆電電池空間滿小的

改成用插的 用兩條線接類似ASUS的插座用插的

楼主:
獅子大大 請問一下 可以用相同容值 電壓較高的嗎?
規ˊ格是 220u 6.3v  / 330u 6.3v
可以改用 220u 16v / 330u 16V嗎?還是建議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大大 請問一下 可以用相同容值 電壓較高的嗎?
規ˊ格是 220u 6.3v  / 330u 6.3v
可以改用 220u 16v /  ...

220 μF 、6.3 V 的電解電容器,一般應該是濾波電容。按道理說,更換電容器應該完全相同。1、電容器的 6.3 V 是耐壓,就是說電路的工作電壓不可以超過 6.3 V ,否則就會擊穿;2、220 μF 電容壞了,更換為 330 μF 也是可以的。但不要小於 220 μF
6.3V的用10V或耐壓更高的都可以,但一般電壓越高體積會越大,只要能裝得下。

网友:
試下更換 電源啟動開關,然後再看情況是否解決,也可能是南橋問題。

网友:
您好 :
您看電路PQ9,PQ10 線路是充電 PWM IC 迴路

Charge

Charge

网友C:
您好:請問B+ 電源情況如何? 是否正常?
應該B+ 也是飄來飄去,故是B+迴路問題
因為這情況,電源飄來飄去,有的是PWM IC 故障,MOS FET
有的是電容故障,要依電路圖抽絲剝繭找出問題!

在下前幾天有一台 Acer 4820T 也是如此 3.3V 5V 都出來但GPU CORE 電壓有問題
也是飄來飄去查迴路以後 MAX 8792 PWM IC 故障!

請問待機電流多少,開機斷電前電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 μF 、6.3 V 的電解電容器,一般應該是濾波電容。按道理說,更換電容器應該完全相同。1、電容器的 6 ...

獅子大大 我換了+3VALWP +5VALWP  濾波電容後PQ9 PQ10電壓就穩定了
不過還是一樣有時能開有時不能
查了一下電路 U22 的 +5VALW有電壓 但+5VS沒有電壓, U21的+V3S也是
+5VS & +3VS這兩個電壓在待機就會輸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請問B+ 電源情況如何? 是否正常?
應該B+ 也是飄來飄去,故是B+迴路問題
因為這情況,電源飄來飄去,有的 ...

B+電壓看起來正常

网友:
系統電壓不出來,重點查找+vsb

网友:
之前Toshiba NB有遇到類似狀況, 開機瞬間關機!
結果是CPU掛了!